60年了,还能用吗

楼主(2024-09-01):
这个是当年坦克车上用的,一直没有拆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池?有电压吗?

好像是镍氢电池,加蒸馏水就可以。10AH的,电压也就是在1.5V左右。多年了,不太清楚了。

网友A:
这是什么?电池?有电压吗?

网友B:
镍镉电池,1.2V/节,看看加过液没有,没加就大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镉电池,1.2V/节,看看加过液没有,没加就大发了

哦,是镍镉电池,1.2V的。原来有好多,都扔了。开始不知道怎么用,加过硫酸水,不能用。后来知道是加蒸馏水,就可以了。收拾地下室,翻出4块来。

网友:
初次使用不能光加蒸馏水,这个是“碱性镍铬电池”,需要初次使用需要加注“苛性钠与蒸馏水混合电解液”。具体比例浓度我需要查资料。

网友:
这个用料扎实

网友C:
镍镉电池,1.2V/节,请教此电池好在那里?

网友:
家里停电了做照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镉电池,1.2V/节,请教此电池好在那里?

好处,1寿命长,可达30年,温度适应好,不像普通电池那样受温度影响大,去南北极的必备,
坏处,污染大,镉的致癌物质,容量不大,有记忆效应。

网友D:
我有这个电池的使用说明书,电解液是需要自已配制,印象中是需要氢氧化锂,还有多大浓度记不太清了。

查《碱性蓄电池维护手册》也可查到这个型号电池的电解液配制方法,氢氧化锂与水的比例和需要的浓度。

网友:
我有个跟这个一样的镍铬电池,是海上手提应急照明灯用的,要加碱性电解液(氢氧化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这个电池的使用说明书,电解液是需要自已配制,印象中是需要氢氧化锂,还有多大浓度记不太清了。

查 ...

一般地区仅仅用氢氧化钾就行高寒地区加少量氢氧化锂,具体浓度忘了。

网友:
这么大个头如果是银锌电池就赚大发了

网友:
烧碱片兑水

网友:
开眼界了,啥都有

网友:
以前看过一本部队编的电工教材,里面就讲了这种镍镉电池的使用保养,光加蒸馏水肯定是不行的,就像楼上说的,必须加符合要求的氢氧化钾/氢氧化锂溶液作为电解液。如果你这电池从来没加过电解液,相当于一直处于干保存状态,那就跟新的没啥区别

网友:
这是镍镉电池,我单位曾用过小型的,原理相同。电解液为浓度百分之50的氢氧化钾溶液,不能用氢氧化钠,最好加少量氢氧化锂以提高活性。标准电压1.25伏,充电末期过1.6伏即可,仅供参考。

网友:
这是镍镉电池1.2V/节,GN10原来主要用于军用,如各类火炮,37高、85高  之类。必须加符合要求的氢氧化钾/氢氧化锂溶液作为电解液。紧急情况下光加蒸馏水也是可以的(新的)。
新乡755生产的为正宗(第一底图厂)。

网友E(2024-11-06):
这电池还在吗?可否出让

网友:
    30年前为220V/20AH高配直流屏配过,厂家给的比例忘了,氢氧化钾加少量氢氧化锂.  中间换过一次电解液,运行10年后更新成免维护60AH铅电池了,旧电池漏电厉害,所以没打主意,废品走的.

    方形里面和铅电池一样极板结构,   还有下属厂家高配直流屏用的是1号电池长点的5AH电池,早期袋式结构,针刺一次性安全阀, 后期卷绕式极板橡胶球安全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池还在吗?可否出让

电池还在,共4块,都没有用过。有意出让,就是快递通不过,不给寄。再一个重量太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还在,共4块,都没有用过。有意出让,就是快递通不过,不给寄。再一个重量太重。

如果可以发货了请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可以发货了请联系我

好的

网友F:
现在出的是----太行 GN10。维修过。该电池适合大电流放电,充电电流为容量的十分之一。
电解液减少时,分情况:水分蒸发,加蒸馏水即可,这是大部分情况。电解液泄露我是这样配的:蒸馏水100毫升,加10克氢氧化钾及1到2克氢氧化锂,不一定准确,可看说明书。切记:该溶液随配随用,不要长时间放置,氢氧化锂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形成形成碳酸锂沉淀。

网友:
镍镉电池,1.2V/节,10A时我看到的有二种,一种为金属外壳,一种为塑料外壳,电解液为氢氧化钠,看你这种东西应该为军用产品,这东西不容易坏,只要有电解液,一充电保险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出的是----太行 GN10。维修过。该电池适合大电流放电,充电电流为容量的十分之一。
电解液减少时,分 ...

刚才去淘  宝看了,氢氧化锂太贵了。

网友:
军工物件,质量杠杠的。。。。

网友:
其实,早期我们国内做技术的,还是挺有工匠之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