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双SEPP用单端输出牛的BTL功放框架电路

楼主(2024-09-02):
闲的无聊,画了这个双SEPP   BTL功放框架电路。我想此电路虽然复杂了些,但对输出牛指标要求低,做出来音质一定好得一塌糊涂,输出功率又大,几乎翻倍,我稀饭!
敬请各位老师给瞅瞅,这架构图可行吗?谢谢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我也发了这样一个帖子,群主也是这样,说明了bt l的特征😘😘不必纠结文字概念, ...

科学技术词汇就是专业术语,不能随便不扣题的使用。这个与你的“桥式推挽”又有些不同,就是一个并管单端推挽功放(SEPP)最早译为串联推挽电路。

楼主:
胆机靓声的瓶颈在“牛”上,没有好牛,想做出音质上成的胆机,那是天方夜谭!到哪里去找好牛呢?或曰:网上大把,买呀!愚以为好牛凤毛麟角,好不容易找到,却价格昂贵,没有万金岂可买得好牛乎?网上的那些普通牛啊,离好牛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或曰:没那么邪乎吧?我只告诉你,且不说绕制工艺如何如何,单就这铁芯,你到哪里去找啊?万金好牛的铁芯材质是绝对的商业机密,你可以不信,但我不得不据实以告!用普通的牛,又想靓声好音,怎么办呢?烂大街的常规电路,配上普通的输出牛,靓声的路已走到了尽头!!全胆用普通揄出变压器的BTL电路,将是我们唯一可选的道路!

网友:
STC电路相对于输出牛的选择可以宽松一些

网友:
一级6N8P怕推不好6N5P,建议用6N15差分倒相推6N8P再推6N5P

网友:
实际应用发现效率不高,不会超过推挽机功率

网友B:
BTL 是英文Balanced Transformerless 的简写,意为平衡式无输出变压器。BTL功率放大器是一种桥接式推挽电路。BTL电路是由两只相同的OTL或OCL电路组成。
SEPP即Single Ended Push Pull(单端推挽功放)的简称。其功放电路的输出变压器任何一端均有交流地电位,由于是单端地电位,故称为单端推挽功放电路。

网友:
老图参考参考

网友:
再估计一下,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
同样的二亩三分地,河水灌溉,引水灌溉,选择性的喜欢不利于生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TL 是英文Balanced Transformerless 的简写,意为平衡式无输出变压器。BTL功率放大器是一种桥接式推挽电路 ...

前两天我也发了这样一个帖子,群主也是这样,说明了bt l的特征😘😘不必纠结文字概念,所以我说是桥氏推挽

网友: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桥式?必杨氏也未尝不可

楼主:
早年间SRPP组成的伪BTL架构,现在再看,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年间SRPP组成的伪BTL架构,现在再看,汗 颜 !

斗着玩的过程,不认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