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空气可变电容,如何设计?请大家给详细的指点

楼主(2024-09-02):
新人报道,新手发帖,双联空气可变电容如下:
看了很多论坛帖子,说是这样是高Q值可变电容,单联容量22P-1140P,想使用空心线圈,不使用磁环,尽量覆盖多一些波段,还请大家给我指点下结合这样电容如何设计更好。使用多粗漆包线?缠绕多少圈?感觉是不是的用多档开关作为选择电感比较好,能否给更合理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A:
“覆盖多一些波段”?什么意思?
有时候,别出心裁不一定有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覆盖多一些波段”?什么意思?
有时候,别出心裁不一定有好的效果。

其实简单点也行,只是我想充分利用这个空气电容,电容可调范围比较大,不太清楚空心线圈怎么选择比较合适

网友:
现在的波段划分几乎是固定的,电台都在指定的频段里,比如中波就是535-1650千赫,离开这个频率范围,基本上就收听不到什么电台,除非又到了下一个频段(短波)。所以“扩大覆盖”是没有意义的。
大家用的普通可变电容器,其实就是为了适应广播的现状而设计的。您这个“非标准”的可变电容,真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应用。

网友B:
看照片可能有四組定片。請先檢查是四組還是兩組。這個可變電容器是陶瓷絕緣,如果絕緣子清潔,Q 值是很好的。

一般中波收音機,配合適當電感的線圈,例如 350 微亨 的線圈,可變電容的電容量是 250/25 pf 已經可以覆蓋整個中波頻率,通常是用 365 pf 的。沒有必要用太大的電容器。

如果你這個電容器是兩組定片,可以考慮兩組串聯。由於動片是連在一起的,兩組定片分別作為電容器的兩極,這樣就變成一個最大電容 570 pf 的可變電容器。配合 160 微亨的線圈就可以接收頻率最低的中波電台。

線圈的設計,在論壇裡可以找到很多計算公式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照片可能有四組定片。請先檢查是四組還是兩組。這個可變電容器是陶瓷絕緣,如果絕緣子清潔,Q 值是很好的 ...

谢谢!这个是2组定片,看来容量太大也没啥太大用,使用时候还得串起来,好在Q值会很好,我想用漆包线绕线圈,不知选多粗的漆包线比较合适,0.5mm还是1.0mm,还是更粗点? 是不是选择稍微粗点会好些。我还有个问题,是不是线圈直径尽量选择大点?

网友:
主要是跟综点不好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是2组定片,看来容量太大也没啥太大用,使用时候还得串起来,好在Q值会很好,我想用漆包线绕线 ...

高頻電流在導線裡有集膚效應,較粗的漆包線表面積比較大,有利於減少高頻電流的電阻。通常繞制圓筒形礦石收音機線圈,用 1.0mm 的漆包線比較合適。線圈的直徑與長度的比例是 2.5 : 1 或 2 : 1 效果比較好。

根據所需的漆包線圈數可以計算線圈的長度,從而選擇適當的線圈直徑。其實這幾個數據是互相影響的,有現成的計算公式或圖表可以找到答案。

如果想得到更好的選擇性,建議還是用 660/0.04 mm 的李茲線(因為表面積比單支銅線大得多),線圈的 Q 值會顯著提高。當然,每個人的條件和對礦石機的要求不同,請自己考慮。

网友C:
收音机浪费了,做Q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浪费了,做Q表吧。

确实也是一个好的想法,等有了基础在做Q表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