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老大这是什么上面的低音音箱?

楼主(2024-09-02):
垃圾佬那里捡来的不知道什么上面的,没有参数标识,请教诸位老大。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侧面

侧面

开盖

开盖

喇叭

喇叭

网友:
大屁股电视机上的低音炮。

网友:
老式显像管电视机上的低音炮

网友:
30W 不信
这种要说10W-15W我信

网友A:
康佳或者创维电视上的

网友B:
里面浇筑上沥青之类,或许声音不错呢。

网友:
SONY的有个类似的,都是有低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康佳或者创维电视上的

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浇筑上沥青之类,或许声音不错呢。

O(∩_∩)O哈哈~高招,还是不麻烦了,手里倒是有现成,就是好奇看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