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买晶体管测试仪请大家给一些建议,谢谢!

楼主(2024-09-02):
最近想购买一个晶体管测试仪,请用过的给一些建议。什么品牌的比较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60左右的是仿品?

这个不存在仿不仿,原型是国外一个爱好者开发的,它是DIY产品,所以国内所有类似的玩意儿都是参照这个做的,严格讲都是仿品,不同的是有的用的是原设计和原固件,有的是重新设计的电路和固件,建议买前者,后者往往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

网友A:
高端一点的,带示波器功能,频率发生器
低端一点的,只能测电容,电阻,电感,稳压二极管

网友B:
请将你的需求说详细点,是要测晶体管的曲线,还是只要测管脚和放大倍数?如果只是后者,买个下面这样的就行。要是前者,要考虑的就多了,大电流的,高压的,在论坛搜一下“晶体管图示仪”。

网友: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 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将你的需求说详细点,是要测晶体管的曲线,还是只要测管脚和放大倍数?如果只是后者,买个下面这样的就 ...

这款性能怎么样?能够简单测试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C:
业余应用,玩具级晶体管测试器挺好
搞晶体管生产、研发或用古董级管子(配对)做音频放大,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一点的,带示波器功能,频率发生器
低端一点的,只能测电容,电阻,电感,稳压二极管

简单一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业余应用,玩具级晶体管测试器挺好
搞晶体管生产、研发或用古董级管子(配对)做音频放大,另当别论

好的,就购买一个简单点的。

网友:
50元左右的,反正我买的主要是用来识别三极管脚非常方便。其他功能没用。

网友:
刚买了129元----LCR-P1---外观可以---一看就是正品东西-----比以前买的感觉好多了。

网友D:
正品东西---内带电池-----锂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品东西---内带电池-----锂电池充电

你好!60左右的是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