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65万用表20K档特怪异现象

楼主(2024-09-02):
检修my65四位半万用表,原以为所有档位都正常了,包括所有电压档和电阻档都正常了;猛然发现20K档出现特别怪异的现象:用50K电位器做测试:测量0-12k电阻值精准(和胜利8405比较),超过13K以后就测量数值偏小了,最后测到50k阻值时,万用表显示19.087左右;断开表笔,迅速恢复无穷大“1”;我现在就纳闷:同一档位(20K档):要么测量数值全不准,要么测量数值全准,这咋的还会分段出现这种怪异现象?
(前提条件:1 排阻全部补焊过;2 档位转盘已清洗干净;3 电压档都精准包括20V档; 4 电阻档除20K档外测量都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我的滨江也试下

网友A:
跟我的一个滨江4位半的故障一样,就是电阻挡出现同类的故障,其他基本都没问题。。。两块板,查起来很麻烦,现在只用来测电压电流。。。

网友:
好像型号是滨江93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一个滨江4位半的故障一样,就是电阻挡出现同类的故障,其他基本都没问题。。。两块板,查起来很麻烦 ...

:难道您的万用表同一电阻档测量也会出现这种怪现象????????????

网友B:
用50K电位器做测试 ------ 50K电位器 一定是正常的吗?用XIK档或其它正常的万用表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您的万用表同一电阻档测量也会出现这种怪现象????????????

所有的电阻挡位都出现这问题,过半的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0K电位器做测试 ------ 50K电位器 一定是正常的吗?用XIK档或其它正常的万用表测试一下。

50K电位器为3296精密多圈电位器,质量很好,关键是阻值小于12K时测量很准,超过13K左右就开始测量不准了………

网友C:
   清洗主板,长吋间烘干,仔细检查屏蔽接地是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洗主板,长吋间烘干,仔细检查屏蔽接地是否良好.

今晚回家再清洗一遍试试,真是诡异,20K挡12K以下阻值测量相当精准,我确实想不出办法了,才来请教大家的。。。。。。。。。。。。。。。。。

楼主:
难道是MY65原理错误?我把7129的电阻测量原理和my65电路图比较,发现重大问题: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一个滨江4位半的故障一样,就是电阻挡出现同类的故障,其他基本都没问题。。。两块板,查起来很麻烦 ...

问题已经解决了!解决方法是加大积分电容(额外并了一个0.1uf电容),20K测量值立马精准!,在此也谢谢楼下各位帮助我的朋友!
详见测试图:

15K电阻测量(20K档;200K档;2M档;20M档)

18K电阻测量(20K档;200K档;2M档;20M档):

网友A:
能长时间保持稳定吗?就测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长时间保持稳定吗?就测量值。

稳稳当当的,尾数最多跳1个数字!看来积分电容原厂家设计的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稳稳当当的,尾数最多跳1个数字!看来积分电容原厂家设计的偏小。。。。。。。。。。。。。

有空我的滨江也试下

网友(2025-03-05):
我的my65也是同样故障。看了此贴受启发。是不是芯片原因。拆开看是tc7129.手头有个美信7129摸上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