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的电感损坏的替代方法?

楼主(2024-09-02):
这种老机器的电感在调整的时候稍一用力磁芯就坏,直径是4.5mm的,网上找不到,你们都是用什么替代的啊?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小心点。

另外FM的线圈,空心的也是可以的,匝数稍微多几圈。匝数要是再多几圈,用铜芯也是可以的,调的方向和磁芯相反。

网友:
用胶水粘起来,不行的用大点的磁棒慢慢磨小。
有小点的磁芯可以插橡塑填充,调好点蜡固定。

网友A:
在废拉秆天线割一段等长铜管放入,直径3--4mm。

拉出入调整好蜡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废拉秆天线割一段等长铜管放入,直径3--4mm。

拉出入调整好蜡固定.

不一定,磁芯时增加电感,铜芯是减少电感。

网友:
调节这类磁芯,首先要起子匹配,再就是看磁芯是否用蜡或其他什么东西固定,通过加温配合合适的起子来松动,如果操之过急,磁芯损坏是必然!

此类磁芯有的比较碎、有的比较软,都不好拧动。如果磁芯的另一头能够触及,也可试一试。

这类磁芯调节处有的是方孔、有的是一字型,前者极易碎,后者不当用力刀口容易损坏。

网友:
我都是用胶水粘起来用

网友B:
我刚刚专门去淘宝搜了一下,可以买到差不多的,直径两毫米到十毫米都有,但是没有4.5毫米的,可以买4毫米或者5毫米的,然后慢慢调整吧。

网友:
用胶水粘上就行了。记得小时候看无线电,自制磁芯,就是把磁棒打碎,用纸筒装起来,再用胶水粘起来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专门去淘宝搜了一下,可以买到差不多的,直径两毫米到十毫米都有,但是没有4.5毫米的,可以买4毫米或 ...

fm要用高频磁芯,普通磁芯不行。短波用磁芯凑合能用。
还是考虑我说的方法,加绕匝数,或者加匝数和铜芯解决。

当然其他的技巧各位坛友都说了,最好是别碎。

网友:
前几天看电子书,其中有一篇文章如下。不知能否对楼主老师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fm要用高频磁芯,普通磁芯不行。短波用磁芯凑合能用。
还是考虑我说的方法,加绕匝数,或者加匝数和铜芯 ...

您说的方式方法可行性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要改机器,我觉得这种老机器还是保持原貌比较好,如果能找到差不多参数的磁芯进行替换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这个可难找,国产磁芯印象中没有4.5的,常用的是3.5和6.5(还是6记不清了),可以用3.5的磁芯,找点粗细合适的橡皮筋夹在里面凑合用,FM线圈Q值不高,只要磁芯材料合适影响不是很大

或者还有一个办法,网上买4.5的塑料螺丝,截取一段把3.5的磁芯粘在其中一端使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受到启发,想了一个办法,试试看,成功了再来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