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漫谈之一电视机

楼主(2024-09-02):
电视漫谈之一电视机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日星期一
要想看电视,就要先有电视机。可以买一台,对于曾经装过电视机的人,则从装电视开始。
电视机装好了,首先是屏幕亮起来。这时荧光屏显示的是随机杂波信号和电路赋予的本底直流电位对应亮度的叠加结果亮度。即行场及显像管周围电路能工作了。同时整机电源电路也基本正常。需要指出的是,电视机的扫描电路工作不是靠外来信号放大所得到的。在没有外来信号的情况下他是能够正常工作的。只是有外来信号后与其同步而已。场扫描电路有两个作用,一是使电子束垂直扫描,二是使电子束快速回扫时荧光屏不亮,即消隐。这样使看到的图像不被逆程不应该看到的东西所干扰。扫描分正程和逆程,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正程占得时间很长,逆程占得时间很短。正程是有需要显示的,逆程只是用来使电子束返回的,没有需要显示的。场扫描周期是20毫秒,逆程占得行数是25行,也就是64微妙X25=1600微秒=1.6毫秒。则正程占20-1.6=18.4(毫秒)。即正程占92%。1秒钟的时间里,场扫描完成50次,也就是50场。这样人眼看到的被顺序传递的信号呈现在屏幕上是连续不闪缩的。
为了降低信号频率,电视采用了隔行扫描的技术,使行频降低一半。这样一帧图像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传输,下半场的行扫描线依次插入上半场的扫描线里。为了达到准确的扫描线在屏幕的位置,即两个半场扫描线准确嵌入。行扫描线必须是奇数行。对于我国的标准是行625/帧。对应的行频625X25=15625行/秒 Hz。每场的行数是,312.5行/场。奇数场和偶数场都一样。
为什么要同步了?就是要让显示的图像与发送的图像每一个像素一一对应在图像的几何位置上。
行扫描电路除了与场扫描电路相同的作用外,还有产生显像管所需的各种电压,最难的是阳极高压。另外他也提供彩色解码所需的同步信号。
行周期是64微妙,行频是15625 Hz,正程是52.2微妙,逆程是11.8微妙。即正程占81.5625%。这时扫描和显像管电路的基本情况。

网友(2024-10-18):
当年真的是高大上的知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漫谈之二电视机
二〇二四年九月三日星期二
在扫描电路中,有幅度分离级、同步放大级、把电视信号中包 ...

继续,我都快忘了,这是我的工作,设计电视7年。

网友:
为作者楼主先生点赞,同时表达深深的敬佩和感谢!

网友(2024-09-02):
这些知识有点落后了!年轻人都不感兴趣了!

楼主:
电视漫谈之二电视机
二〇二四年九月三日星期二
在扫描电路中,有幅度分离级、同步放大级、把电视信号中包含的同步信号分离出来,再通过微分、积分电路得到行、场同步信号。场同步信号直接去同步场扫描电路。行同步信号通过惰性抗干扰电路,间接同步行扫描电路。
性能良好的扫描电路,无论有无同步信号,可以看到荧光屏上呈现的光栅,每根扫描线的亮度是一致的,并且有蚂蚁爬的感觉。这就是奇,偶数场的扫描线准确嵌套在一起,没有出现并行。有了同步信号后嵌套的更准确了。
光栅没有虚的雾状白膜,扫描线间隔均匀。这样就是良好的光栅,是良好再现图像的基本。
通过略微调偏行场同步旋钮,可以在荧光屏上看到横向黑道,和竖向(斜向)黑道。这就是消隐和同步信号。电视机有这样的特点,可以直观的显示出自己的某些情况,也就是提供了可视化的观察。

楼主(2024-10-13):
电视漫谈之3电视机
二〇二四年九月三日星期二
全电视信号名词解释:电视机要得到影像,除了自己能完成光栅外,图像内容是信号送来的。所以包含消隐、同步、图像三大内容的就是全电视信号fbas。
这三个信号,即消隐、同步、图像信号是分时传送的。扫描正程传送图像信号,扫描逆程传送消隐和同步信号,消隐信号时间长,同步信号时间短,同步信号在消隐信号从开始到结束的中间传送。行场同步和消隐信号都是这个时间关系。行同步和消隐信号每行都要传送一次,一秒钟传送15625次。场同步和消隐信号是每场传送一次,一秒钟传送50次。
消隐、同步、图像信号光有时间分配传送还不能让电视机区别开来,分送到对应的行、场扫描电路和图像电路去执行相应的任务,因为电视机的这几个电路是同时工作的,没有办法区分时间先后来关系。解决这个问题,还要用信号的电压幅度来区分,同步信号的电压最高,消隐信号次之,图像信号的电压小于消隐信号的电压。三者的电压比例为100%,75%,75%~0%。不管信号强弱,三者比例是不会改变的。信号相互比例就称为电平。
行、场扫描用的同步信号,需要分离。图像信号显示用的信号不需要分离,直接送去放大送到显像管就行了。
显像管为什么看不到同步信号,因为同步信号处于逆程,还有消隐信号作用。为了更好的效果,图像信号是负极性体制。即亮的电压低,暗的电压高。这样不仅同步信号,干扰信号也能很好的免除影响。
能不能不用分离电路直接得到同步信号,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的,例如电脑显示。因为他的电线限制不大,增加两根同步信号线就行了。而电视只有一个通路是不行的,这就是距离长短限制区别。

楼主:
电视漫谈之4电视机
电视台不止一个,用户更是千家万户,要是用实现每户都能收看每个台,用有线连接是不行的。因为线路实在太庞大了。线路数量可以通过计算看到是什么个庞大样子。电台数乘以用户数。假如一个地方有一个台,用户有10户,就需要10条线路。有10个台,10万户。那么就得有100万条线路。如果在一地你还能忍受100万条线路的存在,那么这10个台分处不同地方,这些线路的价钱,恐怕是负担不起的。
好在人们已经有了无线电技术可以以极低成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电视漫谈之5电视的无线传送
电视无线传送的特点
电视信号的频率有6兆赫兹,直接发射是不行的。因为没有这样的设备可以达到从50赫兹到6兆赫兹发射电磁波。
间接发射倒是可以,而且可以满意的解决这个宽频发射。这就是频率迁移技术。频率迁移技术就是原封不动把信号从一个频率搬到另一个频率,而不改变它原来的内部状态。这好有一比:就像一个人从山底被拉到山顶。人还是那个人,一点也没变。但是所处的高度变了。站的更高了,看的更远了。
这个迁移技术就是变频和调制。如果用电视信号调制(通常和我国都是调幅)一个比它更高的高频(载波)信号fvc,可以得到: fvc、fvc+fbas、fvc- fbas,3个频率成分。这3个合起来有12兆赫兹宽。也就是说电视信号的频率有6兆赫兹,用普通的调幅方式,射频信号将达到12兆赫兹,再加上伴音信号,占用的频率范围将更大。由于占用带宽太宽,人们发现,只保留fvc、fvc+fbas,或fvc、fvc- fbas,一样可以用射频发送fbas。这就是残留边带方式发送以节约频率资源。

残留边带的含义:(在我国)保留上边带的全部,下边带0.75兆赫兹以内。即0.75兆赫兹以内的低频段视频信号(图像信号)用双边带发送,0.75兆赫兹以上的高频段视频信号用单边带发送。0.75兆赫兹以上频率的信号边带射频功率到1.25兆赫兹时接近0%。
之所以保留一部分下边带是为了电路的简化和容易实现。因为,完全不发送下边带是很难办到的,不发送载波,接收机也是十分复杂和要求极高的。

为了使观看者能够基本的得到画面的意思,在看到画面的同时,还需要能听到声音。也就是说,画面和声音需要同时传送。
在一个通道内如何传送画面和声音信号,且互不干扰呢?一是频率区分,图像用6兆赫兹以下频率传送,伴音用6兆赫兹以上频率传送。二者相距6.5兆赫兹。占用频率范围6.5兆赫兹正负50千赫兹。也就是0至6兆赫兹是图像用,6.45至6.55兆赫兹伴音占用。光有频率区分还不够,还采用了调制方式的不同,图像用的是调幅,伴音用的是调频。还有要限制伴音功率不能超过,图像载波功率的1/10。这样一来基本上可以消除二者之间的干扰,又有比较高的声图质量。
音频信号频率范围小,用调频方式调制左后得到的已调波在高频范围下,带宽也不算太宽。

楼主:
电视漫谈之6电视信号无线传送的频率问题
根据理论和实践,调制信号和载波信号的关系大致相差10倍以上才能较好的发射。如果以视频信号的中心频率3兆赫兹考虑,那末载波信号的频率不应低于30兆赫兹。现实中电视台不止1个。众多电视台被分配到不同频率上发射。电视机要想接收这些不同的电视台,就要采用超外差方式来实现。超外差方式就带来个中频问题。考虑到高频,中频,技术上容易等问题。电视机的中频选在30兆赫兹左右。中频选定了,射频第一频道的频率大致也就定下来了。即我国的第1频道为48.5----56.5兆赫兹。在这个频率下,电视信号的带宽内的各种频率成分的信号都能被基本不失真的被传送。以上则更不成问题。物理上信号的f1max/f0越小,设备越容易实现较平坦的幅频特性。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三16时49分发

楼主:
电视漫谈之7射频电视信号的发射及频道
电视的无线传播是在射频的高频段进行的。每个电视频道占8兆赫兹频率范围。在开路传送方式下,向自由空间发射。频率从48.5兆赫兹开始一直到958兆赫兹的范围。中间留有空白,供其它用途。68个频道。在闭路发射,即电缆电视、有线电视。可以利用留下空白段,开设增补频道,连续利用频率范围,避免跨越频率,以优化技术构造。因为电缆电视无线电波被限制在电缆内传播,不会干扰在此频率下的其它用户。
由于频率高的缘故,电视频道传播的直线性 从低到高逐渐增高,受地球曲率,地面凸起物和发射接收天线的高度限制,传播距离很小,难超百公里。大致在50公里以内。
VHF射频无线电电视信号通常使用一副相互垂直的蝶形天线向空中发射的,因为这样的天线有宽频性能。之所以要用两个蝶形天线组合起来当一个天线用,是它可以使信号在各个方向都能辐射相等的功率。在更高频段UHF频段,也可以用其它样式的天线发射。只要达到全向辐射相等的功率就行。电视的地面发射采用的是电场水平极化,这样抗干扰好些。

楼主:
电视漫谈之8射频电视信号的接收
接收射频无线电视信号,通常用带有引向器和反射器的半波折合振子天线,即宇田----八木天线,因为它宽频、方向性好、增益高。
天线到电视机用对称300Ω扁平馈线或75Ω同轴电缆连接。这样传输损耗小,驻波小,天线效应小。在电波传播路径上最好没有物体遮挡。也没有反射波,只有直达波,否则会有重影出现。
对于同一地点有两个电视信号,可用两幅不同频率的天线组合起来接收。信号耦合用定向耦合器,耦合到一条馈线上,然后接入电视机。多个电视信号时,用多个天线接收,可用分配器做耦合器,然后用一条馈线送到电视机。
300Ω对称扁平馈线是平衡的传输馈线,75Ω同轴电缆是不对称的传输馈线。这一点一定要明白。当馈线和设备是对称和不对称连接时要用到变换器。
电视用无线电高频电磁波传播,解决了不用物理介质传送的问题,实在是个好办法。除非用专门的设备,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而且多个电台,众多用户。互不干涉,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各台发射各台的节目,互不相干互不影响。各个用户想看那个看哪个,各台也管不了。用户之间也没互相掣肘。这就是无线电用于广播的优点奥妙。

楼主:
电视漫谈之8+1广播的问题
广播就是用户只能接受不能反向传送给电台的单向信息传送,而且是电台1点对用户多点的。从电台到用户用电线传送的叫有线广播,在有线广播里,电台叫广播站,而且所有连接到这个站的用户只能接受这个广播站的节目。有线广播中用户是不需要机器的只有喇叭就行,送来的信号是功率性质的,不需要放大就可以直接带动喇叭。距离较远的用户群有增音站。有线广播里往往是本地性质的。
无线广播就不同了,传送不用电线,不需要物理介质,真空中也可以传播。距离不是限制问题。它传过来的信号功率很小,用需要用自己的电源带动接收机放大才行。世界上有众多的电台,所以接收机还要有选择能力,才能收到特定的电台。这时无线电广播区别于有线广播的特点。但二者共同之处仍然是单向信息传播。
以上是语音广播的情况介绍。有点弦外之音。不过顺便点到,算是搂草打兔子。
一开始无线电就是指无线电语音广播。电视广播是无线电语音广播出现很久才有的。所以电视广播需前缀广播,而语音广播只叫广播就行了。
电视出现之初,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人看不可抵达的远处问题的。传播问题是始终贯穿其中,不会消失的

楼主:
电视漫谈之9射频电视信号的接收处理
射频电视信号要经过,超外差接收才能利用。一般是,(3管)高频调谐器(俗称高频头)变换成中频,中频信号是频谱倒置的信号,因此设置的滤波器,高端是低频道信号的伴音载波陷波器,最低端是高频道信号的图像载波陷波器,低端再高一点是本频道伴音载波陷波器。这就是中频放大器门电路。另外还要使本频道中频处于半电平的放大量,中防的通频带具有这样的频率特性,才能适应残留边带信号特点。
为了适应不同强弱的信号,中频和高频放大器还要有自动增益控制功能。以使中防输出信号保持变化不大。
放大的中频信号经过幅度检波,就还原出全电视信号了,真正需要的全电视信号被电视台调制到载波上发射出去,被电视机接收回来,选择放大,检波。从载波上卸载下来供使用。
从天线接口开始,到视频检波器为止的电路叫公共通道电路,简称通道。因为全电视信号和伴音信号再次都在一起,没有分离。

楼主:
电视漫谈之10音频载波信号
伴音载波在高频中频一直存在,且也被放大,但限制在5%左右。在图像中频检波的同时差频出6.5兆赫兹伴音第二中频,这样方式叫内载频式(当然也有外载频式)。它是有用的信号。内载频式优点是频率稳定,缺点是容易干扰,造成声音干扰图像的拉丝,和图像干扰声音的场频哼声。减少这种干扰就是限制伴音载波的电平。6.5兆第二伴音调频信号是在视频检波器中,视频中频和伴音第一中频差怕得到的。把6.5兆赫兹伴音第二中频送到伴音中放放大检波,得到需要的声音信号,(去掉只起运载作用的载波)放大就可以听到画面的伴音了。
6.5兆赫兹的伴音信号理论上讲在高频头的变频中也会产生,但由于中放的频率范围它存在是微乎其微,几乎不会产生影响和可供利用。
检波得到的全电视信号了中也混有视频以外的高频成分,特别是6.5兆赫兹伴音第二中频,因此要设置阻波器予以拦截,减少对图像的干扰。

楼主:
电视漫谈之11电视机的调整
CRT和分离原件时代的电视,除了直流工作点的调整外,各种频率组件的(主要是中周)调整占了很大一部分生产时的工作量。即便出厂时调的好好也难以保持长久。这主要是频率偏移问题。还有可调电阻的触电氧化灰尘的污染。除此之外还有供用户收看时调整的外露调节零件,选台的调节。
因此上,少调整乃至无调整被逐渐提出来了。随着技术进步,线性集成电路中分处来一枝----电视专用集成电路,发展到实用程度。这时起主要作用的声表面波滤波器的应用代替了各种中频滤波器LC组件,最后基本达到中频电路无调整的目的。在单片机时代只有一个检波中周需要。
伴音中放和检波也由于陶瓷滤波器的使用,达到中频电路无调整的目的。
频道选择,模拟量的调整也从机上旋钮调整到后加遥控板,到单片机时代的遥控芯片内置I2C总线控制技术。使机器状态调整与用户使用调整二合一。板上只有开关电源电压和检波中周两个调整原件。在CRT电视上基本上实现了无调整目的。使各种性能实现了质的飞跃。

楼主:
电视漫谈之12彩色电视基本和黑白电视的关系
光学技术问题:任何一种颜色的光都可以分解为红绿蓝三种基色,任何一种颜色的光都可以用红绿蓝三种基色合成得到。这叫光的三基色原理。人眼对色彩的分辨率远远小于对白光的分辨率。这两条原理是彩色电视技术的光学理论基础。再一个问题是要明确,光图像,黑白的和彩色的是没有正负一说的,光只有亮与不亮,亮的程度不同,没有负亮一说。即光信号是单向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彩色电视的图像需要三基色就能呈现出来。而且代表彩色的色度信号带宽不需要像亮度信号那么宽的带宽。
彩色和黑白电视的兼容问题:由于彩色电视出现时,黑白电视已经很普及了。所以要求黑白电视也能看彩色电视信号,不过得到的图像是黑白的。彩色电视在没有彩色信号时也能看黑白电视,不过得到的图像也是黑白的。这就是彩色和黑白电视的兼容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结果就是兼容制彩色电视技术体制。是采用黑白电视的技术体制,加以改造的办法。一套彩色节目带动彩色和黑白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