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66推挽机额定功率大约可以做到几W

楼主(2024-09-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工作状态不同,输出功率不同
A类 AB类 B类,C类 。

威廉逊放大器用KT66接成三极管,只输出10W左右。
标准接法,跟6L6近似,能输出个二十大几,三十瓦。

网友A:
约等于6P3P.  6L6  KT66  6P3P可以直接互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约等于6P3P.  6L6  KT66  6P3P可以直接互换

请教了,凡事总有个高中低,那怕不明显的。那么都是曙光的6P3P,   6L6G(不知道有没有),  KT66这三种,  那个稍微胜出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了,凡事总有个高中低,那怕不明显的。那么都是曙光的6P3P,   6L6G(不知道有没有),  KT66这三种,  那 ...

客观来说功率,效率6L6GC应该更胜一筹,音色方面偏主观不做评价。6P3P是仿制苏联6N3C,6N3C和6L6都是仿制KT66并做一定优化。6L6后又有优化型号6L6G,和6L6GC。还有一个针对通讯用高屏压丙类发射的优化型号8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观来说功率,效率6L6GC应该更胜一筹,音色方面偏主观不做评价。6P3P是仿制苏联6N3C,6N3C和6L6都是仿制 ...

谢谢指教!
  不过没有我想要的评述,我想知道KT66和6P3P虽然可以通用直代,但两者真的是不分佰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