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古董器件——6J1-A

楼主(2024-09-02):
今天翻出一些老古董的高压场效应管6J1-A(电子管6J1的替代品)
当年通信机房有部分的ZM312十二路载波机(长途通信用)电子管设备,邮电部为节能,试推出用高压场效应管替代电子管。由于无需灯丝供电,故节省部分电能。一部机器有6J1电子管85只,每只管子的灯丝电流就是0.17A,说起来电流消耗不多,但架不住数量多呀:一部机器85个0.17A,机房有十几部这样的设备,累积起来就不是小数目了。
直接代换后,效果还不错,电路及参数都不曾改变。但因后来技术进步较快,没两年电子管设备就被晶体管设备替换淘汰了,做为备件的高压场效应管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A:
当年公家用的 东西,现在还有 应用价值了!

电子管功放的 前级可以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公家用的 东西,现在还有 应用价值了!

电子管功放的 前级可以用得上!

只可惜我不喜欢玩儿电子管。

网友B:
请问这种电子管载波机的末级输出管是啥?高频输出功率应该不小,否则无法实现长途传输,不过当时有增音机,好像也不用传太远。
这种类似的明线12路载波机我曾见过,但已经是停用状态,随便打开一个盘子(当时俗称)隐约印象中有6J1之类的管子,机器型号忘了。
本人对老旧通信设备的历史有一定兴趣,无奈近20年拆迁力度太大,很多东西没见过就已处理干净,比如增音机(300路同轴载波)原安装位置地下现在空空如也,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至于300路载波机听说当时是比较先进的设备,除了传输长途电话外还可以承载视频会议系统,供大领导开会用。现在同样的位置连载波后两代马可尼SDH设备也在十年前淘汰了,载波后面应该是PDH,基群2M可以同时传30路电话,4次群好像是准同步数字系统最高的,可以同时走480个话路,这设备只在学校玩过某有线电厂(3个数字)生产的,里面有十字架样式的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种电子管载波机的末级输出管是啥?高频输出功率应该不小,否则无法实现长途传输,不过当时有增音机, ...

电子管十二路载波机的有源盘除了线路放大器盘(6P1*2+6P3P*3)、导频放大器盘(6P1*2)外,均是使用6J1。

终端机:线路放大器一个,增音机:线路放大器二个;线路放大器:二只6P1,三只6P3P,输出电平2Nb(≈17.4db)/600Ω,换算成功率≈54.6W,电子管十二路载波机一个转接段的最大传输距离1200Km(中间每隔70-130Km需设一个增音站)。

频分复用的多路通信:
明线载波通信有单路、3路、12路、高12路,超12路载波机;
对称电缆载波通信有3 路(前群)、12路(基群)、60路(超群)、120路和480路载波机;
小同轴电缆载波通信有300路(线群)、960路、2700路和3600路载波机;
中同轴电缆载波通信主要有1800路(主群)、3600路和10800路载波机等。

我们这是个三线城市,最多的是300路,视频会议电路占用一个超群。
以后就发展到了光纤通信PDH、SDH。

你说的增音机是无人增音机,就是个密封、充气的金属箱子(充气,是由端站自动充气机给电缆及无人增音机充入固定气压的气体,以防潮、防水渗入)

补充内容 (2024-9-3 21:55):
更正:线路放大器输出电平17.4db,换算成功率应该是≈54.6mW。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子管十二路载波机的有源盘除了线路放大器盘(6P1*2+6P3P*3)、导频放大器盘(6P1*2)外,均是使用6J1。
...

感谢科普,相关内容在课本中似曾相识,我学这些东西的时候载波已基本淘汰(PDH处于淘汰边缘,SDH大规模上马,密集波分复用陆续铺开),所以未重点学习。

另:一万路载波有电子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科普,相关内容在课本中似曾相识,我学这些东西的时候载波已基本淘汰(PDH处于淘汰边缘,SDH大规模上 ...

我见过的电子管载波设备,就只有3路、12路、高12路,到超12路就是晶体管的了。但是到高、超12路时,部分电路就与12路载波设备有区别了,增加了压缩/扩展电路,类似杜比降噪电路。超12路的噪声要稍微大些,尤其是在恶劣天气时,会造成部分电路噪声过大,无法使用,甚至整个电路都无法使用,甚至中断。
12路线路频谱36-144KHz,以此推算:叠加高12路,再叠加超12路,这时的频谱高端已达到了无线电广播的下限(550KHz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过的电子管载波设备,就只有3路、12路、高12路,到超12路就是晶体管的了。但是到高、超12路时,部分 ...

10年前我与一位60年代初(已退休)的老职工搭档,他也没见过电子管载波设备。另外当年从事这类设备维护工作要政审,普通人干不了这个活
我刚上班时是搞电话的,当时打交道的已经是菊花牌程控电话交换机了(相对落后,用的是普通赛扬处理器工控机以及8051系列单片机),楼下便是载波(基本淘汰完毕)和光传输设备(notel/菊花/中兴),其他地方还有马可尼之类的SDH,学校里见过当时号称最先进的富士通155M。

楼主:
不客气, 还要谢谢你,让我回忆起多年前的事儿,毕竟离开那个岗位至今已经有30多年了。

网友C:
电子管载波设备我只看到过3路、12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种电子管载波机的末级输出管是啥?高频输出功率应该不小,否则无法实现长途传输,不过当时有增音机, ...

通信设备淘汰太快了,现在工会想搞个电信历史博物馆的20年前的旧物件也很难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信设备淘汰太快了,现在工会想搞个电信历史博物馆的20年前的旧物件也很难找到。

20年前的东西还是能找到的,不过30年前的不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载波设备我只看到过3路、12路的。

3路我见过摆在桌上的(2001年),因为不是我维护的设备,而且是开机状态,所以无法研究内部结构。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科普,相关内容在课本中似曾相识,我学这些东西的时候载波已基本淘汰(PDH处于淘汰边缘,SDH大规模上 ...

电子管12路载波机成熟普及后,因为晶体管的大规模推出,其价格、功耗、体积等诸多优势,70年代中后期,电子管设备就没再研发和生产的必要了。

网友:
被代替的,60年前一毛钱一个的全新处理品,应该还能用。

网友:
这算硅代6J1, 还有更常见些的硅代866, 之前还看到过有人往玻璃泡里塞个摸死管和乐一地装电子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