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南京MF47交流电压档及电阻档故障求助

楼主(2024-09-03):
最近收了个86年南京MF47,直流档测电池读数基本准确,但有两个故障。

故障一
交流档不放2号电池,各档位都能正常,放上2号电池,交流档低档位指针就不在零位,向右偏。照着图纸测出R32只有1.8K,实际图纸是2.8K。R34阻值只有1.45K,而实际是1.91K。请问,两个阻值异常是不是导致交流电压档右偏的原因?

故障二
电阻档在短接表笔调零的时候,每个档位向右到头,即打表针。检查了调零电位器R46阻值2.16K,图纸上是2.7K。还有一个疑问,图纸上说的R45阻值是5.23K,微调电位器R47阻值是1.5K,调零电位器R46是2.7K,但是图纸上注明它们三个相加总和是8.5K,按图纸上他们相加的结果肯定不是8.5K呀,就算是我这个2.16+1.5+5.23也大于8.5呀,想不明白什么意思。那么请问,我这个2.16K阻值的调零电位器是导致打表针的原因吗?

第一次研究指针表,感觉很深奥,不会看线路图,只会对着实物图量阻值,其中原理一点也不懂,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R32是AC分流电阻,R34是AC补偿电阻,两个阻值异常AC肯定不准。1.5K微调的可调范围是0-1.5K,所以总电阻可以调到7.93K。

网友B:
交流档不放2号电池,各档位都能正常,放上2号电池,交流档低档位指针就不在零位,向右偏。

交流电压档不用电池工作,可能与电池相关的位置,怀疑哪里有漏电?

网友C:
漏电,清理开关板,特别是开关滑片经过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2是AC分流电阻,R34是AC补偿电阻,两个阻值异常AC肯定不准。1.5K微调的可调范围是0-1.5K,所以总电阻可以 ...

谢谢圆成居士回复,那两个不准的电阻在等快递,快递到了,换上试试。最大的疑问是,我那个阻值为2.16K的调零电位器正不正常?我试过把三个电阻的阻值相加的总和调到8.5K左右,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档不放2号电池,各档位都能正常,放上2号电池,交流档低档位指针就不在零位,向右偏。

交流电压档不 ...

谢谢海洋DZ的回复,我看不懂图纸啊,只会照着那个有各种阻值的实物图量量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电,清理开关板,特别是开关滑片经过的地方

谢谢经典nn的回复,漏电感觉好复杂,没有头绪,不知从哪查起。

网友:
用数字的多简单,干嘛非要买个老指针表。

网友:
试一下清洗晶体管座和旋钮下面的小开关板,小心不要把小钢珠弄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交流档不放2号电池,各档位都能正常,放上2号电池,交流档低档位指针就不在零位,向右偏。

交流电压档不 ...

我没及时看到这个帖子,楼主私下找到了我。
当时我的判断跟你一样,要么漏电,要么短路或接错线,
因为打表很严重,所以后者概率更大。
经查,是上家把1.5V正接到了小开关M+(下图红线),
幸亏隔了个电阻,否则表头就危险了。
断开之后就好了。

网友:
那调零电位器阻值多少会有些误差,很正常,一般不影响使用或者精度,出厂时早期的还有绿色阻尼油,使用手感会好些。你测量上面的元件,一定要脱开一只脚,否则测量就不对了,参数肯定比原来的小。电阻一般在这里阻值只会比原来的大,不会比原来的小。测量的万用表档次要够。调零电位器和可调电阻以及一只固定电阻组成的回路不能断路或者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及时看到这个帖子,楼主私下找到了我。
当时我的判断跟你一样,要么漏电,要么短路或接错线,
因为 ...

多谢郑老师的耐心指导,郑老师真是理论扎实,经验丰富,我还得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