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F82低仿大力宝ST70屏阴倒相电路

楼主(2024-09-03):
如果说音箱中最广为人知的明星是LS3/5A,那么胆机功放中可称为天王的大约是dynaco ST70。据说曾是当年胆机功放的销冠,吊打麦景图马兰士的存在。虽然销量只能说明价格定位适合市场需求而不是音质无敌,但显然品质亦不俗才能广为流传并被诸多厂家模仿历久不衰。
多年以前做过类似电路,前年启动推挽项目就做了仿制ST70的板子,只是因为沉迷于桌面小单端,对推挽机动力不足,所以一直拖拉着……期间陆陆续续试做了几种管子的样板,直到今年搞了一些大盾标的ECF82,才督促自己完成这个项目——ECF82五极放大屏阴倒相模块。

楼主:
第一,        电路
1.        大力宝原始电路,大约是这样子:

网友:
十分喜欢这个电路,看着清爽!

网友:
关键看末级。

网友:
胆功放的销售排行,EL34(同类)推挽机最少占六成以上。

网友:
群主的好货价廉物美大盾管子

网友A:
EL34为1954年飞利浦开发的声频用高效率、高功率灵敏度八脚五极功率电子管。是欧洲系著名功率管,声音清丽,功率较大而体积较小,使用非常普遍。
EL34适用于AB1类推挽声频功率放大,可取得输出功率30~40W,B类放大可达100W,
用来超线性放大时,其超线性抽头位置在43%圈数处。EL34的屏极电压不建议高于400V,以免缩短电子管的工作寿命。
EL34的等效管有6CA7(美国),、CV1741(英国,军用)、CV1471、EL34B(中国,曙光)、KT77(英国,GEC,集射结构,EL34的大功率替代管)。

楼主:
2.        大极典的VAA70

楼主:
3.        关氏的K6

楼主:
4.        最终选择
网上查大力宝ST70的电路,版本众多不知道哪个是最正宗的……何况还有大量仿制的相似的产品。
不过无所谓,拉名机站台无非是做个老虎皮,实际只是参考它的电路架构:
tp复合管中的五极管做放大直耦到三极管做屏阴分割倒相,驱动末级功率管做推挽输出。

楼主:
第二,        选管与一些调整
原机用的tp管是7199,价高难觅,自然要找个低价冷门型号代替,用山寨来打败魔法。
参数比较接近的型号是6BH8,可惜山高路远至今还在跋涉中,那就用更常见的6F2/ECF82来代替吧,既然大极典和关氏都用了6F2,显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摸着前辈过河可以少踩很多坑。(比如6F1看上去也接近7199,但大极典和关氏都不采用,那就不去试错了)。

至于功率管,选择余地就更大了,6L6全系列都可以,我是打算用6GV5、6JN6、6AV5这些,做30~50瓦是没问题的。

本次的重点是把ECF82放大和倒相做成一片板子,后面可以配各种功率管搭棚制作,应用会很灵活。或者等空了再做一些功率管辅助安装板配套也行。

楼主:
第三,        制作
其实试过好几种tp管,从通用性考虑,先发ECF82的吧,制作过程略。

本次用的管子是ECF82(美国型号6U8/国产型号6F2),大盾标漂亮得跟刚印上去一样(实话说就是冲着大盾标买的)……十字顶和平脚排除了国产管假冒的可能,管身印的“foreign made”表明这不是英国原产,看工艺是欧洲管,但是不能确定产地。管身有暗码,实在看不清,第一个字母好像是B开头的,我对欧洲管不太熟悉,行家也许能从暗码查到产地。管身的BVA标是英国电子管协会认证。

网友:
用6F1的5极管部分做放大,直偶三极管部分做PK倒相,就象韭黄炒鸡蛋…正配套!

楼主:
第四,        调试

楼主:
1.工作点调试
电路中加了可调电阻,一则可以找最好的工作点,二则可以纠正管子的偏差。
板上有两个500k可调电阻(调试时每声道我用了三个可调电阻来找最佳工作点,最终保留一个可调电阻用于纠正管子偏差),出厂默认是在200~300k左右,通电十分钟,然后按我板上标注的参考电压调到合适位置就行。
如果想要免调试的话可以直接用我试好的电阻值代替可调电阻,不过,由于直耦电路对工作点精度要求较高,所以调到参考电压再用电阻代替电位器是更好的方案。

楼主:
2.测试了280、300、320的高压供电、以及三极管和五极管多个工作点,反复对比测试,最终找了一个输出幅度较大、失真较小、容易匹配且具备一定包容性的工作点,可以容纳10%的元件偏差而不影响性能。不削波输出幅度大于95Vp-p,足以推动常规多极管。

楼主:
3.频响测试
10~21k的上下臂输出幅度(开环)曲线,没有转化成db值大家姑且一看。
屏阴分割倒相的缺点是上下臂的频响不一致,这是电路架构决定的,在以往测的多个屏阴倒相电路中都是如此,只能通过大环负反馈来改善。

楼主:
好了,【DX70屏阴倒相模块】调试完成,想要玩什么推挽只要把功率管挂在后面就行。

屏阴分割倒相的缺点是上下臂的频响不一致,这是电路架构决定的,在以往测的多个屏阴倒相电路中都是如此,只能通过大环负反馈来改善。

话说回来,这个问题谈不上是什么缺点,因为分压倒相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自平衡倒相由于一臂存在深度负反馈会有更深层的问题

长尾倒相的两臂频响相对均衡一些,只不过,长尾倒相是两臂频响都不太好,屏阴倒相是一臂好一臂不太好

全平衡推挽没有两臂不均衡的问题,但是需要平衡输入,如果用牛倒相输入那么频响受输入牛限制

广州白云梁:
那么差分倒相呢?

大象:
长尾倒相就属于差分倒相,如果是指第一级就用差分放大并且直推功率管,那么两臂频响都比较好,如果第一级差分放大+第二级推动+功率管,那么就是两臂都差一些。

大象:
几种倒相我记得以前分析过的,大家看一下每种倒相上下两臂的信号流程就可以对比
屏阴倒相上臂是因为多一级共阴放大所以上臂的频响略差点

楼主:
以上整理自我跟群友的分享,还有些没整理的内容就不发了,发帖也是个累人的活。ST35的仿制也已经调试完成,等整理好了再发。

网友B:
关心搭配什么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34为1954年飞利浦开发的声频用高效率、高功率灵敏度八脚五极功率电子管。是欧洲系著名功率管,声音清丽, ...

非常感谢版主分享的知识

想要模仿原味的朋友建议末级用EL34。
我是用6GV5,声音出类拔萃,很多群友拿去替换6L6、EL34的。

网友C:
此机当年以模块化套件供应市场,市场占有率高,进口洋垃圾中很多泡水泡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当年以模块化套件供应市场,市场占有率高,进口洋垃圾中很多泡水泡尿的。

辽宁舰的前生就是原乌克兰的瓦良格号航母,也是锈迹斑斑遗弃洋垃圾。现在是国之重器。技不如人只能如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机当年以模块化套件供应市场,市场占有率高,进口洋垃圾中很多泡水泡尿的。

不如同厂的ST35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同厂的ST35好玩

如果你有玩ST70和ST35的经验,不妨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有玩ST70和ST35的经验,不妨分享一下?

ECF82在老师这买了10只物美价廉好货不等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心搭配什么功率管?

想要玩什么推挽只要把功率管挂在后面就行。只要栅负在40v以内都能推动。我是打算用6GV5和6AV5 。

楼主:
一些补充说明供参考:

1.高压建议用在300v左右,电压低了倒相级输出幅度受限严重。

2.第一级的屏极电压是此电路的调试关键,高了影响倒相级输出幅度,低了影响放大级的失真和输出幅度,这是两级直耦的缺陷。

3.我是从最大不失真输出幅度来选择工作点的,考虑其他因素,最终选一个输出幅度较大而波形失真较小的工作点。关于听感由于过于主观,就不做表述和讨论了。

4.关于6F1和ECF80的听感,确实应在工作点设计合适的前提下对比,不过如前所述,听感我不做讨论,以你自己的听感为准。

5.虽然说不讨论,不过最后还是要说说关于国产管和进口管的听感问题:
对于某些人来说,比如矿坛的zzzq口号就是“6p1最好听,6p1和300b听感没区别”,如果真的听了6p1和300b感觉无区别,那也没错,毕竟听感是个主观判断。
对于某些人来说,比如有位发烧友对我说“国产300B还不如进口6P1(6AQ5)好听”,这么感觉也没错,毕竟听感以个人耳朵为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想要反对也无从说起。
对于我来说,接触过美国管后就沉迷其中了,由于彼时的国力和工业实力的差距,欧美管在设计理论、工艺和材质、参数品质、实际听感等方面都全面超出,不过主观感觉无法量化比较,到底好多少就没法形容,可以说差别不大,也可以说云泥之别,就看个人的主观判断和语言风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