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24V-2A适配器为35V并使用780X和790X输出+5V±15V

楼主(2024-09-03):
又重新参照SJP老师的小功率晶体管图示仪进行制作,(上次阶梯信号可以,就是三极管输出信号不太成功)需要电源输出+5V±15V,初步设想使用24V-2A适配器改为输出35V并使用780X和790X输出+5V±15V,适配器外观见下图,和网上的12V适配器原理图很接近。
请教老师们两个问题:
一、如何调整使适配器输出电压≥35V。
二、采用24V-2A适配器改为输出多少伏合适并使用780X和790X输出±15V,和上图对比适配器改为输出少一个地线怎么弄。再加一个7805的+5V输出怎么接地。
提高输出电压滤波电容耐压都要更换高耐压滤波电容。
先谢谢了

网友A:
78、79系列三端稳压芯片要想正常工作,最好保证输入输出有3V的压差,所以输出±15V最少要2*(15+3)=36V的电压

网友:
增大R8---或减小R7

网友B:
在增减R8和R7的同时串接一只电位器,调整好后再用固定电阻换,

网友C:
正负15V如果负载均衡,可以使用虚地。但您这还有个+5V,正负电源不对称,虚地这招不行。

方法一:拆变压器,原输出拆几匝线圈,按输出18-20V保留绕组匝数。再重新绕个相同匝数的绕组,整流后正极接地形成正负输出,后续三端稳压块。算算功耗,如果不超过3-4W,+5V可以直接用7805从正输出取。如果功耗较大,上DC-DC吧。

方法二:调整R8或R7,使输出降到18-20V,+5V、+15V用三端稳压直接从+20V取。-15V用DC-DC将+20V转换极性而得。

网友D:
改着玩没事,长期使用的话还是买现成的保险

网友E:
还不如后面加负压模块和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79系列三端稳压芯片要想正常工作,最好保证输入输出有3V的压差,所以输出±15V最少要2*(15+3)=36V的 ...

谢谢lw86老师提醒,

楼主:
感谢JIAHUIFENGtt老师,调整R8-和R7改变输出电压,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增减R8和R7的同时串接一只电位器,调整好后再用固定电阻换,

感谢ygl8670老师给出具体的串联并联电位器的调整方法,

网友F:
单电源改双电源,效果不理想,电源便宜,用2块电源板串联,即可得出正负电压

简单又好用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负15V如果负载均衡,可以使用虚地。但您这还有个+5V,正负电源不对称,虚地这招不行。

方法一:拆 ...

感谢bg1trk版主给出了2个解决方案,+5v供给单片机功率不会太大,±15V供给运放和被测量三极管发射极集电极的,估计功率比单片机大点。第二种方法降低输出电压采用DC-DC获取-15V,比较简单的修改方案,第一方案,重新绕个相同匝数的绕组,绕线方向也和原来一样元器件也一样,整流后正极接地形成正负输出,我没认真看想了一个反方向绕线,的电路图。看变压器还有些间隙次级绕组圈数也不多。拆下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着玩没事,长期使用的话还是买现成的保险

感谢ceceky老师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后面加负压模块和降压模块

谢谢,可选这方法不少,我只记着780X和790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电源改双电源,效果不理想,电源便宜,用2块电源板串联,即可得出正负电压

简单又好用安全

O(∩_∩)O哈哈~也是个好办法,24V-2A适配器原来坏了买一个包邮11元。现在修好了闲置,用2块电源板串联,同时输出正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增加个隔离绕组,整流后正极接地就是负输出。

您也可以将两绕组串联,串联中点接负载地。电源调 ...

谢谢bg1trk版主的详细讲解,开关电源小变压器没有碰过,手头有一个日光灯电子镇流器有小变压器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增加个隔离绕组,整流后正极接地就是负输出。

您也可以将两绕组串联,串联中点接负载地。电源调 ...

bg1trk版主好,开关电源变压器拆解情况初级线圈直径0.7mm,外层16圈(内层估计在最低层可能也是16圈)三层绝缘层+一层屏蔽层(连接次级供电线圈一端)+三层绝缘层次级(电压输出24V端)双线并绕线径0.9mm,11圈,按线性比例计算需要分为7圈X2输出15*2电压,请教绕7圈X2,绕组还在原来位置绕两个7圈(0.9mm双线并绕),在两组线圈之间加三层绝缘纸。

网友C:
引用 楼主:
bg1trk版主好,开关电源变压器拆解情况初级线圈直径0.7mm,外层16圈(内层估计在最低层可能也是16圈)三 ...

可以把双线并绕的24V绕组拆开,分成两个独立的绕组用4个抽头引出,匝数减到9匝。

画了几个简图,参照图说吧。

下图原接法,次级双线并绕:

改法一:
把次级双线并绕的绕组拆开,各保留9匝。
1、一个绕组用原整流电路,更改R7或R8使其输出+15V。
2、上面提到的那个绕组在3匝处抽头,增加整流滤波元件,输出+5V。
3、单独拆出来的那个绕组接到剩余空引脚出,增加整流滤波元件,输出正极接地,另一个输出端为-15V。
这种改法的优点是电源可以与负载共地,+5V、+15V输出稳定,-15V会有一定的漂移,复杂越重,输出电压的绝对值越高。

改法二:
还是把次级双线并绕的绕组拆开,各保留9匝。
1、拆开的两个绕组绕组串联,用原整流电路,更改R7或R8使其参照电源地输出为+30V。此端口以负载地为参考的话,输出+15V。
2、图中9、10脚间的绕组在3匝处抽头,增加整流滤波元件,输出+5V。
3、串联叠加的那个绕组引出后增加整流滤波元件,输出正极接负载地,另一个输出端为-15V。
注:上述所说的+5V、+15V、-15V,均以红色的GND为零电位参考点,即以负载的地为参考点。
这种改法为交流叠加,优点三组输出都可利用反馈稳压,缺点是电源与负载不能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双线并绕的24V绕组拆开,分成两个独立的绕组用4个抽头引出,匝数减到9匝。

画了几个简图, ...

非常感谢bg1trk版主图文并茂讲解还又给出了2个解决方案,我对是否双并绕线稍微有点拿不准,对按比例计算7圈绕线更是吃不准,更没想到给出了线圈抽头的5V方案,也不在增加铜线了,喜欢二方案三组输出都可利用反馈稳压,荷载功率不太大,方法一电源负载供地使用更方便些,准备按方案一修改,应该各级绕组用三层绝缘纸隔离吧,再次感谢bg1trk版主的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bg1trk版主图文并茂讲解还又给出了2个解决方案,我对是否双并绕线稍微有点拿不准,对按比例计算7 ...

匝数按比例换算是可以的,设计时也是这么弄,确定好匝伏比后,其他路输出按匝伏比算出来。
即使不按原设计的匝伏比改匝数,带来的影响也就是最大占空比时功率下降之类的,也就是最大输出功率受影响。因为您用的功率比原设计功率小不少,最大输出功率下降不影响使用。还有一个是反射电压改变,这会使开关管承受的反峰电压改变。您这是下调电压,开关管的反峰电压是下降的,管子也安全。
基于以上考虑,没有按比例下调匝数,而是凑整为9匝和3匝。这样对+15V稳压,+5V也偏差不大。真按比例调匝数,这俩输出总会有一个不是预期值,后面还要附加线性稳压,麻烦。

低压输出的绕组之间不用另加绝缘层,漆包线本身的绝缘足够用。
低压输出的绕组与最外层绕组之间至少加3层拉玛胶带。
反激变压器用的都是三明治绕法,初级绕组等分为两部分,分别绕在最内层和最外层,中间是次级绕组。最外层那个绕组是初级绕组的另一半,与市电直接相连,它与低压绕组之间的绝缘事关人身安全,要做足。这个绝缘层的测试标准是2.5kV加压1-2分钟不能击穿,所以,窗口空间允许的话,尽量多加几层绝缘,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匝数按比例换算是可以的,设计时也是这么弄,确定好匝伏比后,其他路输出按匝伏比算出来。
即使不按原 ...

感谢bg1trk老师讲解,电源芯片供电辅助电源电压您没说如何调整,我查了一下AP8266芯片ADD供电电压范围这麽大,推荐是12~25V,本来还想比葫芦画瓢把辅助线圈也拆了根据芯片供电电压看辅助线圈圈数怎么调整,看来不需要调整了。
原来下载变压器绕制图,不知道气隙是不是开关电源变压器专有还是其它变压器也有的参数。现在拆下来的变压器芯没注意气隙有没有(这两天不在家,回家在将铁芯合一块仔细看看有没有)
24V-2A适配器电路RC 吸收电路是跨在整流二极管两端,和上面的电路RC 吸收电路是跨在线圈两端不太一样。

楼主:
今天回家变压器芯合到一块发现中间有缝隙,测量变压器气隙0.3mm多,0.49网线插不进去,三片纸张稍微有点松四张纸片紧。原来绕过线性电源变压器没有气隙这个说法,上张变压器绕制图是在这两年关注开关电源在论坛看到保存的昨天翻到只对对变压器留气隙有印象其它的都忘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回家变压器芯合到一块发现中间有缝隙,测量变压器气隙0.3mm多,0.49网线插不进去,三片纸张稍微有点 ...

反激变压器要留气隙,一是防止磁芯饱和,二是方便调整初级电感量。

最好是拆之前用电桥测量出初级电感量,复装后再测一下,没有太大的偏差就可以了。

气隙大小影响初级电感量,初级电感量改变会影响最大输出功率。您这现状,一是没有初级电感的原始值,二是因为降额使用,所以不用去关心气隙的具体值,复装时把磁芯压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激变压器要留气隙,一是防止磁芯饱和,二是方便调整初级电感量。

最好是拆之前用电桥测量出初级电 ...

谢谢bg1trk老师讲解,反激变压器这个名字原来不知道,知道开关电源用变压器,留气隙防止磁芯饱和有点印象,气隙可以调整初级电感量。初级电感量改变会影响最大输出功率,知道了谢谢,也搜了相关资料不多,有讲到气隙储能的,有反激变压器设计一堆计算公式。

楼主:
向各位老师汇报一下电源改造进度,反激变压器次级改绕9圈3圈抽头和增加一组9圈次级绕组已经完成,-15v和+5V整流滤波电路还没做,需要另外加一块小板子,空载试了+15V,测量输出电压24.3V,R8和R7对应电阻也找到了,待电路全部补齐在调整输出电压,感谢各位老师和bg1trk版主的帮助
从镇流器上拆下来的散热片,滤波磁芯。

楼主:
考虑到增加新板子整流滤波,次级线圈引线到新版距离过长等于高频脉冲信号外泄,就采用方案一只增加-15V把整流滤波放在原来板子上了,(+15V拆除了最末的电感滤波)
原来-15V开路(没有连接整流滤波),+15V空载电压表显示24.3V稳定,-15V连接整流滤波后,两路只连接电压表,输出不稳定,+5~10V左右变化跳动。-15V,输出-30多V在变化中,电路自激了?
-15V连接整流滤波,安装在拆除的电感线圈位置距离+15V距离比较近。
初步设想电源正常,+5V取+15V通过7805获取+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考虑到增加新板子整流滤波,次级线圈引线到新版距离过长等于高频脉冲信号外泄,就采用方案一只增加-15V把整 ...

输出端要加负载电阻。

比如负输出这路,如果没有负载电阻,空载时滤波电容就是只充不放。再加上没有接入反馈,此路电压对热端开关脉宽没影响,电压会越来越高。
加个1K左右的电阻试试。
改后电压乱跳,应该是改装时附加的线路影响反馈回路的稳定,再捋捋线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要加负载电阻。

比如负输出这路,如果没有负载电阻,空载时滤波电容就是只充不放。再加上没 ...

谢谢bg1trk老师,增加1K负载,电路稳定多了,-15V 部分电路我在迁移到新板子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要加负载电阻。

比如负输出这路,如果没有负载电阻,空载时滤波电容就是只充不放。再加上没 ...

bg1trk版主好,我按您的意见缩短了一点变压器引线长度,有2-3cm,二极管负极就近接地和滤波电容地在一点,另一个变压器引出线连接滤波电容负再焊接引线引出-15V。±15V都是1K负载,测量输出电压还是跳不稳定。变压器引线长度可以在短一半。问题找到了正如bg1trk版主判断的那样,-15V次级线圈同名端错了,调整输出稳定了-16.9V+14.3V,还得减少-15V线圈砸数。

网友G:
你用个常用的双15V左右的变压器就很容易一步搞定,何必这么费事?!电源不给力,后面就费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个常用的双15V左右的变压器就很容易一步搞定,何必这么费事?!电源不给力,后面就费事了。

谢谢kim1老师支持,手头有几个线性电源,太大太笨,也不常用,想弄一个小的轻巧的开关电源不占地方,这个就是练练手学习中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kim1老师支持,手头有几个线性电源,太大太笨,也不常用,想弄一个小的轻巧的开关电源不占地方,这个 ...

看了淘宝,有专用单电源转双电源电路板,你可以试试那个。

你想法不错,但改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电压晃悠晃悠的,纹波也未必过关,好吧,后面的负载就搞得七荤八素的,那叫一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淘宝,有专用单电源转双电源电路板,你可以试试那个。

你想法不错,但改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电压 ...

谢谢kim1老师提醒,这边是没事找事玩的,进一步熟悉开关电源工作情况,手头还有电池充电器坏了没扔修好了,还有两个电脑电源也是闲置,看看怎么废物利用,没有实际需要,买成品也是闲置浪费了。

网友H:
已知楼主手头有24v2A的开关电源一只,想改一路35v,功率未知。一路+5v,功率未知。+-15v,功率未知。
帖子里热心人不少,真正审查题意的人不多^_^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知楼主手头有24v2A的开关电源一只,想改一路35v,功率未知。一路+5v,功率未知。+-15v,功率未知。
帖子 ...

谢谢935482411老师支持,准备做单片机的晶体管特性测试仪不知道需要多大功率 ,+5V给单片机供电和输出三极管基极驱动电压电流功率不会太大,±15V是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极电压也不知道功率多少

楼主:
请教开关电源л滤波,电感线圈怎么选,谢谢!

网友I:
这个电源改起来要稳定工作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源改起来要稳定工作量太大

谢谢支持,下午有时间用电子负载调整为电阻状态看看稳定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下午有时间用电子负载调整为电阻状态看看稳定度怎么样。

还没搞定吗?

网友H:
他自己对电源适配器的基本详细参数都心里没底,所以难搞……

楼主:
谢谢bg1trk版主,没什么问题了,这两天没在家,下午才回来抽空调整R8电阻输出电压为15.3V和-16.8V,调整电阻还没有固定。经过计算-15V次级线圈多绕了一圈
前面也有坛友老师提出电源波纹和稳定性,既然打开了,想测量开关电源开断频率,还有电源直流输出波纹和负载变化输出电压变化情况。
RC尖峰吸收原电路实测电容122串联100Ω(2个200Ω并联)电阻在并在二极管两端,-15V用104串联150Ω电阻并在二极管两端(以为是102电容),结果开机局部非常热烫手,去掉后正常。
原电路+24是π型容感容滤波,电感参数怎么取不知道,棒型电感,对共模干扰电感滤波环形磁芯双线并绕6圈原电路可以看到,手头有环形磁芯不知道能不能代替棒型磁芯做π型滤波电感。包括加RC尖峰吸收部分。都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他自己对电源适配器的基本详细参数都心里没底,所以难搞……

谢谢935482411老师关注,第一次改,确实心里没底,不过在各位老师帮助下,修改还是很顺利。

楼主:
昨天调整好变压器-15V线圈后组装完成发现电源打嗝,输出电压很低,以为线圈初始端又错了,今天重新调整R8并联电阻电源打嗝现象消失了。
1.打嗝频率200HZ峰峰值17.2V,开关频率降到10Khz。
2.正常调整R8电压变化,开关频率17.2Khz不变,峰峰值变化。
3.±15V负载都是1K,-15V负载发热示波器测量,-15V交流峰峰值是+15V的五倍。 滤波电容300多μF,在负载处加1000μF照旧
4.在热端整流后电容交流情况(原来想测量开关频率)
-15V滤波不太好,准备在整流后位置并一个大电容看看怎么样。

网友H:
首先,你得确定你想要的四路电源各自电流最低参数,15v负载1k?难道就是你电路想要的电流值?显然不是。所以,要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合理改造~

网友H:
还有,主帖文字表述含糊。首先表述需要35v,然后又+-15v,是不是指它是35v?又或者一个35v,还需要+-15v?又已知再要一组5v,因为它的负载重,得考虑增加一组5v绕组。不然,如果从15v而来,因为电流大小原因,势必造成+-15v会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你得确定你想要的四路电源各自电流最低参数,15v负载1k?难道就是你电路想要的电流值?显然不是。所 ...

935482411老师好,这个没考虑,我看了参考制作帖子小功率晶体管图示仪(完整版)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929(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单片机阶梯电流最大1ma,集电极电流120ma,常用单片机的功耗大约在10mW到100mW之间。最大电流20ma,-15V应该用到100Ω负载合适,+15V应该用到75Ω(+15用7805输出+5V,+50ma如何)。现在-15V没有RC吸收电路,单一滤波电容加到2500μF,原电路+15V有RC并整流管两端,1000μF+电感+疑似500μF(个头小看不清标识)同样1k负载,-15V负载很快发热,+15V负载没有明显升温。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主帖文字表述含糊。首先表述需要35v,然后又+-15v,是不是指它是35v?又或者一个35v,还需要+-15v? ...

935482411老师好,原来考虑把24V-2A适配器改为35V,然后使用780X和790X输出+5V和±15V,bg1trk版主给出了增加一组次级-15V,原来次级抽头+5V。适配器地方太小加了次级-15V。原来次级抽头+5V也留了要引线出来整流滤波感觉有高频污染就取消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935482411老师好,这个没考虑,我看了参考制作帖子小功率晶体管图示仪(完整版)http://www.crystalradio ...

^_^
原来如此简单?
既然是只要有+-15v,电流要求那么点大?就好办了。
我们大概知道,开关电源次级电压大概是1匝/1v,那么,15v是15匝左右。正负电压,严格对称的原则,用合适导线双线并绕即可。+15v电压上431采样光耦反馈,78、79都可以不用它们了。
输出电流小的原因,其滤波电容用25v220uf 轻松应对。不要用1000uf量级的滤波电容器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935482411老师好,原来考虑把24V-2A适配器改为35V,然后使用780X和790X输出+5V和±15V,bg1trk版主给出了 ...

原来电源适配器空间小,可以试着这样来改它,前提是有431可以调整输出电压到15v。

注意:-15v的地接GND,即利用了原来电感滤波。还有就是需加接一个滤波电容器,图上空间不够,没有画出来。
以上改动,增加元件不多,改动小,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_^
原来如此简单?
既然是只要有+-15v,电流要求那么点大?就好办了。

谢谢935482411老师,滤波和电流大小有关,原来修FSP250开关电源抄板输出端滤波都是大电容(电脑电源也都是大电流),这个电源也可以干点其他活滤波大一点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波纹时,示波器要限制带宽在20MHz,并取下示波器探头的接地夹,换装接地弹簧。
用接地弹簧接地, ...

bg1trk版主好,单电容滤波330μ搭棚焊并2200μ还是不太理想。电阻先发热,参照原电源电感圈数用圆形铁芯绕了8圈,两个1000μ电容,基本比+15V电阻热的快慢差不多了,简单计算20V情况下也0.4W了,小电阻1/4W,发烫也正常。应该还是看示波器波纹电压。测量波纹准确,测量波纹示波器没有开限制带宽20MHz,省事用的地线夹子接地弹簧长时间不用,不知道放哪了 ,滤除高频波纹需要的是小容量电容,在π型滤波前后两个电解电容上并0.1uF的瓷片电容,知道了,测量出来数据也没有感觉。
开关电源调整空占比调整电压电流,这个测量调整R8明显输出峰峰值变化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电源适配器空间小,可以试着这样来改它,前提是有431可以调整输出电压到15v。

感谢35482411老师又给了一个方案,这个电路有431,基本和网上搜的电路图一样,就是输出电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电源适配器空间小,可以试着这样来改它,前提是有431可以调整输出电压到15v。

你这样改, 能用在反激电源上?

我对开关电源的理解只在原理层面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贴主这个电源是反激,不能靠简单的调转输出二极管极性改变输出电压极性。

反激电源在开关管开通期 ...

不是单纯的反接二极管,也是利用绕组的负半周通过高速二极管整流得到负电源电压呢^_^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单纯的反接二极管,也是利用绕组的负半周通过高速二极管整流得到负电源电压呢^_^

老兄,你把它想想成和市电一样的正负半周对称的波形了;
反激开关输出波形是脉冲型的;
但即使正激式的我感觉你那个接法我感觉也是不行,就按最原始的波形对称市电来说,从一点也不能接出正负电压来,普通市电想得到正负电压也需要2组绕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行啊老兄,反激变压器其实不是变压器,其实质是个储能电感,就没有可供利用的“负半周”。
次级出现 ...

兼回复楼上: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能正整流输出正电压,怎么就不能负整流输出负电压。
再回复楼上,很多国产仪器电源电路,对于小电流应用场合,都是采用此电路,次级单绕组得到正负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双线并绕的24V绕组拆开,分成两个独立的绕组用4个抽头引出,匝数减到9匝。

画了几个简图, ...

bg1trk老师好,-15V滤波电容增加了0.1μ电容,我的凉台南边就是医院设备干扰比较厉害,用接地弹簧测量波纹好点还是有不小的干扰,没有您的帖子--从头开始设计、DIY一个45W的开关电源,总结一下全部过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929(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测量的波纹干净。

没有加0.1μ电容-15v波纹

没有加0.1μ电容-15v波纹

加0.1μ电容-15V波纹

加0.1μ电容-15V波纹

+15v波纹

+15v波纹

黄色-15v

黄色-15v

通过带载试验,+15v很稳定,-15v基本依附+15V,如果+15v恒载,-15v随着电流增大而电压下降,如果-15v恒载,+15v电流增加,-15v也随着增加电压。
R8电阻调整固定后带载1K
准备在试试老师的第二方案看看带载能力如何。
手里还有一块在办公事捡的剪线开关电源型号API6PCO6 -EL3G 80W改改做简易电源
这个24V-2A适配器的修改使我对开关电源有了进一步感性认识,对开关电源更感兴趣,感谢bg1trk版主和各位老师的支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双线并绕的24V绕组拆开,分成两个独立的绕组用4个抽头引出,匝数减到9匝。

画了几个简图, ...

bg1trk版主好,原4V-2A适配器热端地串两个小电容到冷端地,方案一这个没动,改方案二,依然保存热端地连小电容到冷端地,不连接输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兼回复楼上: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能正整流输出正电压,怎么就不能负整流输出负电压。
再回复楼上,很 ...

按你加装的“负”压电路以前我试过,整流滤波后的电压远远大于整流出来的“正”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案二的负输出的稳定性比方案一高。
那俩小电容是Y1电容,消除共模干扰用的,一般接冷端地和热端地 ...

bg1trk版主好,冷热端的小电容是Y1电容,是消除共模干扰用的,还给出了第二方案最佳连接位置,通俗易懂。我瞎猜以为是两个地之间某种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的波纹标准大概是不大于输出电压的1%,15V输出,波纹不高于150mV(均方根值)即为合格。

...

波纹测量原来测量过有坛友老师讲过要满载测量,这次测量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应该准备一个实验报告表,列出实验条件试验方法记录试验结果,试验结果进行简单评估)采用10cm长的双绞线接测试点,探头根部并联10uf、100n电容各一只。示波器这边限制带宽20MHz,探头置于×1挡,这才能“搞出”比较干净波纹。感谢bg1trk老师的详细讲解,电源波纹测量也需要专用测量线,在噪音测量比葫芦画瓢参照帖子做过同轴测量线类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波纹测量原来测量过有坛友老师讲过要满载测量,这次测量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应该准备一个实验报告表 ...

不是啥老师,是从电源网学的“规矩”。当初问为何要接电容,有个回复是“别问为什么,成品电源的波纹参数都是这么测的,照做就是”

此处同轴线不适用,要用双绞线。
找根20多厘米长的普通导线对折、搅合,在连接探头的那一端并联电容就可以了,注意此法也是要取下探头的接地夹和钩针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啥老师,是从电源网学的“规矩”。当初问为何要接电容,有个回复是“别问为什么,成品电源的波纹参 ...

bg1trk老师好,用双绞线加并电容测量线制作要领知道了,下午看B站搜测量电源纹波视频看了几个基本和您的测量波纹示波器设置以及使用弹簧地线要求一样的,就是测量板内芯片供电电源波纹多,测量点在板内滤波电容或退耦电容处。方案二下午也跌跌撞撞弄完了±12V,(加可调电阻调整吧431烧了 换了431就没再调整电压)。

楼主:
用单位捡的剪线EL3G 开关电源加了接线柱开关做一个小移动电源,体积小重量轻。就是-12V功率太小Imax只有0.5A。

楼主:
适配器又改回去了,次级匝数由原来11匝改为9匝,输出电压还是24V。电压是由431和电源芯片控制脉冲控制信号占空比和幅度调整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