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PCB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24-09-04):
嘉立创PCB请教图中25焊盘怎样和铺铜连接

网友:
焊盘要跟铺铜相同的网络,就会自动连接

网友:
焊盘25必须和铺铜是同一个网络(比如GND),自动铺铜才会连接,连接方式可以在属性栏选择。

楼主:
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A:
在嘉立创做免费沉金板,下单后说我的沉金面积超过20%,不免费。无奈我把边框放大,然后就审核通过了,嘉立创这检测沉金面积的算法是不是有点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嘉立创做免费沉金板,下单后说我的沉金面积超过20%,不免费。无奈我把边框放大,然后就审核通过了,嘉立 ...

他那是机器审核,特殊情况才人工审核,速度很快,限制也很死。

网友:
不是一个网络铺啥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嘉立创做免费沉金板,下单后说我的沉金面积超过20%,不免费。无奈我把边框放大,然后就审核通过了,嘉立 ...

妙招,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嘉立创做免费沉金板,下单后说我的沉金面积超过20%,不免费。无奈我把边框放大,然后就审核通过了,嘉立 ...

JLC不苯, 是你太聪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嘉立创做免费沉金板,下单后说我的沉金面积超过20%,不免费。无奈我把边框放大,然后就审核通过了,嘉立 ...

沉金只是一时新鲜,如果不用金手指,还是喷锡较好,沉金焊盘上锡不如喷锡焊盘上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沉金只是一时新鲜,如果不用金手指,还是喷锡较好,沉金焊盘上锡不如喷锡焊盘上锡好。

那是的,即便是金手指,沉金的耐磨性也不太好,镀金才好,沉金比喷锡的好处是电路板可以储存时间长些。

网友:
你可以是25附近放置一个焊盘取名叫GND1覆铜选GND1就可以了,然后用连接线链接到25就可以了,当然焊盘也可以和你覆铜改成一样的网络。

网友C(2025-02-19):
我也请教大家,嘉立创的10*10板子画起来太拥挤了,能否用EDA画的10*13板子去捷配免费打板,因为我刚接触PCB打样,都是在立创学,别的软件没玩过,有没有像我这样反人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请教大家,嘉立创的10*10板子画起来太拥挤了,能否用EDA画的10*13板子去捷配免费打板,因为我刚接触PCB ...

有个功能叫导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请教大家,嘉立创的10*10板子画起来太拥挤了,能否用EDA画的10*13板子去捷配免费打板,因为我刚接触PCB ...

超过十乘十的板子我都是这样干的。
谁便宜就去谁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超过十乘十的板子我都是这样干的。
谁便宜就去谁家。

请问前辈,去别家打板,要用别的软件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前辈,去别家打板,要用别的软件画吗?

不用的。导出GERBER格式就行。

网友:
25焊盘在属性里设成十字焊盘就和铺铜连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