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老外的毫伏表的频响能到3M,用的管子用什么型号代替?

楼主(2024-09-04):
准备搭个电路试试效果, 请教下图中的AF117 ,国内类似的那种型号可以代换?

网友A:
用硅换的话:目前比较快的PNP硅管就是MMBT3906、PMBT3906;
但是2SA1015/A970/A1048/A1037/BC857/2N5087/2N5401的速度替AF117够了。
锗管我不了解。。。

(顺便推销自己的整流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22954

网友:
3AK20

网友B:
楼主的电路比国产DA-16的更简单。

网友:
可以参考Q值表、业余电台的驻波表里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比国产DA-16的更简单。

谢谢指教,记得DA16的频响才1M,而且比这个线路复杂,所以才想试试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硅换的话:目前比较快的PNP硅管就是MMBT3906、PMBT3906;
但是2SA1015/A970/A1048/A1037/BC857/2N5087/2 ...

谢谢指教,看下原文,说可以用P406代换,搜下参数如下:

P406 - germanium fused transistors, pnp, universal low-power.

Designed for use in amplifying and oscillating cascades RF, trigger, key and pulse circuits.

Produced in all-metal sealed welded cartridges with glass insulators.

This transistor is the first series industrially Russian transistors with increased power.

Produced by 1961 (57 years ago)!

Jewel collection for every radio amateur museum of the technical elements.

DESCRIPTION П406:

The structure: p-n-p

Ft >10 MHz

Maximum voltage collector-emiter: 6 V

Maximum permissible continuous (pulse) current collector: 5 mA

The maximum allowable collector power dissipation: 30 mW

Operating temperature: (- 60 to +70) oC

Weight: 1 gram

这个指标,A1015应该就可以替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记得DA16的频响才1M,而且比这个线路复杂,所以才想试试这个电路。

这种毫伏表电路要牵涉好几个方面,增益、刻度线性、整机频响、输入端。

表头显示的线性是靠合适的负反馈来实现的,其他几个指标是相互制约的。输入端,DA16原配的输入电缆大概在50cm左右,这个电缆的电容大概有50PF左右。视频类的毫伏表通常是采用低电容探头,弄起来比较麻烦,而且动态受限。

前几天我刚好买来一台古董毫伏表,其实几十年前我就买了DA16。我用锂电升压替代原来的市电供电电路,效果很好,没有干扰,去掉了那个市电引线尾巴。

输入电缆,我直接用示波器探头,输入电阻是匹配的。示波器探头电缆线是电阻丝芯线,对传输信号有利,分布电容小、这种探头在示波器上使用时,直通可获得10+MHZ的带宽,利用探头衰减,可以减少输入电容小,展宽频响,给测试带来好处。当然,使用之前要调节补偿进行匹配。

网友:
如果,你能买到2sa447是可以复制的。
松下 2sa447  Ge VCBO:-15V Ic:-15mA Pc:90mW fT:65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毫伏表电路要牵涉好几个方面,增益、刻度线性、整机频响、输入端。

表头显示的线性是靠合适的负 ...

多谢指教! 锂电池给DA16毫伏表供电是个好主意,我也改下,否则用起来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锂电池给DA16毫伏表供电是个好主意,我也改下,否则用起来确实有点麻烦。

指教不敢,没事折腾,与朋友们交流切磋而已。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45309&extra=

网友:
AF117 调幅\前置\混频\中频 锗PNP 75MHz 【代换】AF127 AF200 3AG53C

网友C:
不符合命名规则《苏联三极管参数与国产管代换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0696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符合命名规则《苏联三极管参数与国产管代换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 ...

资料很好很难得,下载收藏了

网友:
没什么可稀罕的,14bit信号发生器输出5.00Vpp的正弦波,输出频率10Hz~30MHz,小鬼子的EM7000、200MHZ带宽(2Gs采样率)示波器、及0.025%精度的数表相互对比,EM7000在相对误差+-2%的情况下(产品说明书精度+-3%),正弦信号频响高达30Hz~10MHz。

网友:
补充:EM7000测试挡位为AC3Vrms(8.4Vpp)
不过,缺点也很明显:最小量程AC3Vrms,测不了50mVrms以下的信号

网友:
全部改成NPN管,极性元件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