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4-09-04):
电磁炉是不是坏了一时加热一时又不加热如图片所视

网友:
这玩意本来就是间歇加热的,除非调到最大功率。调的挡位功率越低,间歇时间越长。

网友A:
打开后盖,主板上有个可调电阻换掉,或者康铜丝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后盖,主板上有个可调电阻换掉,或者康铜丝虚焊

它很有规律一时亮一时不亮.不象是接触不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很有规律一时亮一时不亮.不象是接触不良

是功率不够,应该是可调电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功率不够,应该是可调电阻坏了

打不开螺丝是三角型的 .谢老师了

网友:
改一个,很简单

网友B:
自己不懂维修它,还是交给专业维修师傅去弄吧^_^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不懂维修它,还是交给专业维修师傅去弄吧^_^

同意,电磁炉有高压,有危险。

网友:
对老师的那个灯泡感兴趣,一圈铜线就能点亮,是多大的灯泡?

网友:
不搁锅子?能点亮灯泡?

网友:
电磁炉会有一个检锅脉冲,大约几秒钟一次,一次半秒或一秒,如果有锅且足够大,返回的信号会有明显的变化,电路板就会输出持续的脉冲给线圈,如果没有锅或锅不够大,返回的信号变化度不够大,电路板就会继续发送检锅脉冲,估计就是这样的脉冲点亮的灯泡,但是线圈不够大,所以不能持续。当然,如果电路板有故障了也会这样。

网友:
不错的检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