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个老收音机

楼主(2024-09-04):
想弄个老晶体管收音机听听,要求有短波。手里有个红灯753   797   。顺便问一下,像海燕B331 春雷3p2   红灯754   这种像坛里说的双调谐电路(也不知道准确不) 比红灯753这种 效果要好多少??优点在哪里??

网友:
买老收音机只是为了回忆一下当初自己非常想得到而得不到东西,并非是为了收听。

网友A:
推荐 3P2  3P7  熊猫802-1,2701也可以考虑。

网友B:
对于图二图三而言:
1,采用的电感耦合双调谐中周耦合度误差更小,性能更稳定。
2,二中放采用的共发-共基级联中放不易自激,性能优于一中放采用共发-共基级联中放,增益相当于普通中放+调谐高放。
3,二次自动增益控制二极管在强信号时会进入正向偏置状态,增益衰减更大。
4,变频级的中、短波天线线圈初级采用不同容量的旁路电容,降低了大容量电容的短波(高频)损耗,短波灵敏度更高。

网友C:
准备自己制作吗?

网友:
图2、图3这种机子不错,是海燕B331;灵敏度较高、声音大、声音也好(4寸喇叭)、三波段接收,频率调节较细致。

网友D:
  失真小声音好

网友E:
红灯2701,在7管机中线路设计是比较优秀的:中波线圈分四段绕制;中短波都可以外接天线;短波有提升线圈,又有微调方便调节短波电台;一中放双调谐;发射级接入陶瓷滤波器,这些都提高了整机灵敏度和选择性。低放增加了温度补偿电阻,提高了稳定性,钴瓷喇叭,音质好。还有就是体积小,重量轻,更便于室外携带。因为在室内收听中短波干扰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备自己制作吗?

没那能力,买一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图二图三而言:
1,采用的电感耦合双调谐中周耦合度误差更小,性能更稳定。
2,二中放采用的共发-共 ...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灯2701,在7管机中线路设计是比较优秀的:中波线圈分四段绕制;中短波都可以外接天线;短波有提升线圈, ...

谢谢 它和上面的海燕B331 哪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真小声音好

这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 3P2  3P7  熊猫802-1,2701也可以考虑。

感谢 我考虑下2701吧,海鲜市场找了一个成色差不多的。,前几个价格有点高

网友:
不管选哪一个老机必须是外观完整或比较完整,不缺件,性能在状态或基本在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品牌的?

   春雷3P7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考虑下2701吧,海鲜市场找了一个成色差不多的。,前几个价格有点高

2701成色中上的也要200多,我最近淘了一个2701成色很好带皮大衣,230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考虑下2701吧,海鲜市场找了一个成色差不多的。,前几个价格有点高

品相很好的2701-1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098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相很好的2701-1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9355&fromuid=109899
...

出不出

网友:
目前还没有出手的想法

网友:
个人觉得7201有个小遗憾,那就是用的5号电池供电。

网友A:
玩802-1吧,8管机,2号电池改锂电池也方便,关键是802是名机,造型大方音质好灵敏度高选择性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802-1吧,8管机,2号电池改锂电池也方便,关键是802是名机,造型大方音质好灵敏度高选择性也不错。

沈阳有一个  板子原封没动过,就是外表稍差一点要180  北京 有个2701  和你这个一样,有点小修补 也要18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它和上面的海燕B331 哪个更好??

首选海燕B331,熊猫802也不错,红灯2701曾经是我的最爱,缺点是用5#电池和扬声器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选海燕B331,熊猫802也不错,红灯2701曾经是我的最爱,缺点是用5#电池和扬声器较小。

谢谢  弄个802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考虑下2701吧,海鲜市场找了一个成色差不多的。,前几个价格有点高

选红灯2701,要选椭圆形喇叭那种,2701波段开关是不锈钢的,后来的红灯2701-1,喇叭改为圆形的了,音质要比2701低音差一点,而且波段开关是塑料的。至于电池,我用的是充电电池。还有上面说的熊猫b802-1,该机是8管机,独立本振,每个波段都有自己的震荡线圈,灵敏度和选择性及音质比红灯2701要好一些,特别是短波灵敏度更高。但价格比红灯2701也要贵。海燕b331用的是大喇叭,低音丰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考虑下2701吧,海鲜市场找了一个成色差不多的。,前几个价格有点高

不考虑颜值,我推荐红灯754,音质好,灵敏度高,外壳材料厚,耐碰撞,而且一节锂电池(3.7-4.2V)解决。
当然,海燕B331、熊猫802-1,红旗803、804,红灯2701 2J8(-1), 春雷3P2等都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红灯2701,要选椭圆形喇叭那种,2701波段开关是不锈钢的,后来的红灯2701-1,喇叭改为圆形的了,音质要 ...

谢谢 找了个熊猫802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  弄个802了

虽然已有大概10个802-1了,前天地摊老板又推荐一台,约好这个礼拜六去拿。为了第一时间有老机子信息,实际花了比咸鱼还贵的价格(0.2K)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考虑颜值,我推荐红灯754,音质好,灵敏度高,外壳材料厚,耐碰撞,而且一节锂电池(3.7-4.2V)解决。
...

感谢回复,754 便宜  外形是难看了一点。找了个熊猫802  等收到了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已有大概10个802-1了,前天地摊老板又推荐一台,约好这个礼拜六去拿。为了第一时间有老机子信息,实 ...

我闲鱼找了一个  外观完整的,没有套  板子封漆没动的。功能全好,反正都能收台,在不在状态不清楚。讨价还价后230包邮。说是老版本的,微调电容是那种奇怪外形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闲鱼找了一个  外观完整的,没有套  板子封漆没动的。功能全好,反正都能收台,在不在状态不清楚。讨价 ...

所謂老版本,一般就是表面LOGO是漢語拼音XIONGMAO。铝横条是802-1晶体管收音机汉字,然后微调电容是铝管的,有点像葫芦。较新版的LOGO是熊猫的英文PANDA,铝横条也是英文TRANSISTER。。。。。。,其实不管哪个版本,质量没有明显差异即使价格十几倍的带指针表版本,也只是爱好者的猎奇心理作用加上产量不大才价格高,收听质量和没有表的没啥区别。

网友G:
不要有太大的期望,因为老收音机可能失谐等原因,性能差了。要买也要从高手那里流出来了,人家都打理过的才好。
熊猫802喇叭口径小,声音偏硬。754口径大,声音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謂老版本,一般就是表面LOGO是漢語拼音XIONGMAO。铝横条是802-1晶体管收音机汉字,然后微调电容是铝管 ...

收到了,波段开关上家没处理好,我又拆了清洗了下,其它基本没什么问题。声音到是清晰洪亮,中波还不错,短波一般。短波不如红灯797,主要表现在声音大小起伏太明显,灵敏度也低一点。声音大的时候振耳,小的时候很小。同电台797就相对稳定多了,但是797声音没它清脆。2个SW  调台比797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有太大的期望,因为老收音机可能失谐等原因,性能差了。要买也要从高手那里流出来了,人家都打理过的才 ...

嗯收到了,还可以吧,中波可以,声音清晰干脆。短波很一般。总体感觉 锗管的不如硅的。硅的不如近代的IC机,

网友H:
基本上都是垃圾,就不详细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本上都是垃圾,就不详细说了。

就是玩个乐呵,主要看好老机短波频率完整,中间没有断层

网友I:
不差钱的话,你喜欢的收音机统统买来!不必选来选去,多麻烦还费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差钱的话,你喜欢的收音机统统买来!不必选来选去,多麻烦还费心思!

那不行,选不说有些机器价格太高,关键是买回来也没地方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行,选不说有些机器价格太高,关键是买回来也没地方放啊

有办法的!听了不满意,卖出去就行了!

关键是你没有钱啊!

收音机,买回来,自己听了才知道好坏!

不要听别人的话!我看了回帖,瞎说的!

自己都没有用过,乱出【高招】叫你买收音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不行,选不说有些机器价格太高,关键是买回来也没地方放啊

到了37层楼了!到现在你也没有买台收音机!没有钱,说说而已!

网友J:
我收音机和收录机有很多,我来说说我自己感觉上的实话,熊猫802(-1)的喇叭是80毫米的,比春雷3P2(喇叭90毫米)和海燕B331(喇叭100毫米)都要小,所以在音质上差于春雷和海燕两机,802的灵敏度跟331相当或略高于331,但明显低于3P2。

网友K:
老收音机的接收状态和出厂时差很多,如540声音轻,990就响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收音机和收录机有很多,我来说说我自己感觉上的实话,熊猫802(-1)的喇叭是80毫米的,比春雷3P2(喇叭90毫 ...

说的一点都不错,春雷3P2充分发挥了硅管的优势,中高频部分用硅管。我记得不是太清楚,2P2的功率放大是OTL还是锗管推挽放大了。
我闹了4台3P2 ,其中有一台喇叭有点破嗓子,但3P2那种喇叭比较特殊钴磁的,屁股直径很小,光买那个喇叭说不定要一台配件机的一半价格。所以就让它破嗓子破唱,还好不太明显。

网友:
一般用用,便携式的,还是买熊猫T26比较合适,口径大,显示字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到了37层楼了!到现在你也没有买台收音机!没有钱,说说而已!

买了熊猫802  中波还不错,短波没达到预期。像你说的,卖了再换,没听听怎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收音机的接收状态和出厂时差很多,如540声音轻,990就响一些

我买的这台还可以,高中低还算平衡。短波差些,没达到预期效果

网友:
这 是真怀旧啊,,DSP现在听着也能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