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台老电脑

楼主(2024-09-04):
图就不上了,DELL品牌机型号好像是DELL 9020,U是i5 4590,随便用用速度过的去,朋友拿来说以前一切正常,但是这两天经常开不了机,开机键按下后按键指示灯白色,屏幕点不亮,偶尔能开机,关机后下次开还是点不亮,回忆说他小孙女好像在开机状态顽皮给直接拔过几次插头,心里大体有数了,心想可能是开机状态断电硬盘坏道或系统启动项出问题了,尝试开机如朋友所述,开箱看系统盘是128G固态+1T硬盘的组合,固态断电没那么容易坏吧???心里有了疑问,最小系统摘掉硬盘开机仍然点不亮,内存擦了擦依旧,不装内存开机有报警声。PE当然也进不去,BIOS电池拆下来2.7V问题不大但还是翻箱倒柜找了块电池换上了,这时候能点亮了。提醒需要重设时间,关机接上硬盘进BIOS设置时间,看硬盘模式变成默认的RAID模式,修改成AHCI后保存重启依然点不亮,最小系统也是一样,这下有点怀疑主板了,感觉像是BIOS设置保存不了?充新拔电池放电开机又提醒需要设置时间等,F1跳过竟然可以开机进系统了,玩了一圈没问题,重启看看结果又点不亮了,就这样进入死循环了,最后拔电池放电换了块固态赶紧进PE做了遍系统,系统装完自动重启,重启后应该会出现安装驱动或其他安装界面,然而重启后显示器黄色指示灯迟迟没有变色,这下心又凉了,想知道后续往下看

楼主:
书接上回,经过以上检测费了不少时间,也冒了汗了,静下心来想排除了内存,硬盘的问题,电源也量过了没事,感觉就是主板出问题了,像是BIOS那里故障,电池是新换的,拆下主板用放大镜看BIOS电池与主板的铜箔没啥事,边上几个贴片管子瞎量一通,算了主板不是一般人能修的了的,闲鱼搜了搜包好的主板六七十元,朋友又觉得有些鸡肋了,甚至想到换平台,换电脑,找到一家58包块的,留言问了下,没回,也是因为掌柜的没在线少损失这几十元,不然回复的块就下单购买了,见商家没回复,就把手机扔一边,朋友递烟过来闲聊,我脑子也在那里想,也顺便搜了下这个主板有啥故障通病不?也没搜到啥有价值的东西,迅维网有几个帖子关于这个主板的,也没人提BIOS附近电路出故障的,倒是有不开机案例,照猫画虎他们坏的地方这块主板没事,不知道哪根筋跳起来想不是不BIOS固件的问题啊?去年也有台老电脑只认SATAO SATA1两个口而不认SATA2 SATA3的故障,这个现象照谁都会以为硬件出了问题吧,结果我去官网升级了下一个固件好了,好像是什么芯片组驱动什么的,心想这次该不会也是类似的问题吧?找到电脑的编号,去官网支持-驱动那里输入电脑编号看了看,是有一项BIOS固件更新,最后一次更新时间2017年,下载保存运行,先备份原固件我也不会,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也是点不亮的坏电脑,结果你猜猜升级完重启后怎么着?点亮了,这次再进BIOS设置时间,硬盘模式这几个选项保存后,久违的桌面出现了,重启,关机,断电重开都OK了,给朋友省了60大洋,自己也长了教训,不然这好好的主板给拾荒的都换不来一盒烟钱,希望有类似老主机的朋友碰到类似的问题也可以一试。

网友:
不错,又长了经验了

网友A:
固态突然断电容易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突然断电容易掉固件

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