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款虚拟示波器。

楼主(2024-09-05):
今天逛闲鱼,发现一个虚拟示波器,价格还可以接受。卖家没有说明品牌和型号,自己百度了一下,资料确实比较少,不知道有没有对这款虚拟示波器熟悉的朋友。

我的需求是配合现有的示波器,信号发生器,毫伏表,主要是想测试输出变压器的频响曲线和谐振频率,其他参数能兼顾更好,不能兼顾,只需要满足测试频响曲线也行。

主要想了解一下功能上能不能实现,稳定性如何,精度怎么样,干扰大不大。

楼主:
https://nextpad.wordpress.com/ne ... %E6%8C%87%E6%A0%87/

这是官网链接。

我更关心以下功能好用不好用。

频率分析仪(扫频)
          • 扫频范围: 1Hz – 10MHz
          • 幅频、相频分析

网友A:
好多年前买了一个,一直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前买了一个,一直吃灰

是不好用吗?

我主要想测量输出变压器的频响曲线,如果可以的话,想测一下谐振频率这些。我还有一个普源100M的示波器。

只要能满足上面功能,稳定运行就可以。

网友B:
扫频功能,一看就是宽带输入,高速ADC全带宽采集后,用软件FFT实现的,8bit的ADC(猜测是AD9288-100,双通道交替采样,合成200M),你指望它动态能有多大呢?勉强可用吧,看个曲线估计可以,定量的话,误差肯定很大。

网友C:
这种测量外部信号的带USB接口的仪器,里面一般有没有USB隔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测量外部信号的带USB接口的仪器,里面一般有没有USB隔离?

不会有,感觉就是单片机作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频功能,一看就是宽带输入,高速ADC全带宽采集后,用软件FFT实现的,8bit的ADC(猜测是AD9288-100, ...

非常感谢。

再请教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和同类型的USB虚拟示波器ISD220B DDS,这些采集和功能,是不是都相互类似?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再请教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和同类型的USB虚拟示波器ISD220B DDS,这些采集和功能,是不是都 ...

是的。看你这张图,纵轴,动态才20dB,远远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看你这张图,纵轴,动态才20dB,远远不够用。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有,感觉就是单片机作乱。

没有隔离的话,这个设备的测量端子就会电脑的外壳相连了,
如果被测设备是热地,例如开关电源等,就没法测量了。
其次,也会很容易产生环地,测量容易受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频功能,一看就是宽带输入,高速ADC全带宽采集后,用软件FFT实现的,8bit的ADC(猜测是AD9288-100, ...

你说的8bit的ADC,是不是垂直分辨率?

我查了一下,我前几年买的普源DS1102Z-E,垂直分辨率也是8bit,就是一般的使用。平时就看个波形,感觉也够用啊。

虚拟示波器,同样是8bit,是否还受其他因素制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8bit的ADC,是不是垂直分辨率?

我查了一下,我前几年买的普源DS1102Z-E,垂直分辨率也是8bit, ...

8bit分辨率,对于示波器,看波形够用了。我是说它那个扫频功能,8bit ADC采集的话,动态太小了。一楼那个虚拟示波器,我在咸鱼也看到了,这东西是2012年的,学生用的,试验套件中的一个,配套的软件网上已经下载不到了(官网的下载链接是一个视频),除非卖家提供,否则就是个砖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8bit分辨率,对于示波器,看波形够用了。我是说它那个扫频功能,8bit ADC采集的话,动态太小了。一楼那 ...

非常感谢普及知识,不然的话,买回来确实用处不大。

网友E:
我也有一个,2012年买的,IDS250A,以前救灾有时用一下,已经吃灰2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2012年买的,IDS250A,以前救灾有时用一下,已经吃灰2年了

ISDS205A,没有DDS功能,无法测量频响曲线。

网友F:
“精心设计的16M宽带,48M采样率... ...”。这种网文要用专业的角度去过滤掉... ...

你要分析输出变压器的谐振等特性,ADC部分起码要满足24bit、采样频率192KHz以上的专业级声卡。

虽192KHz采样(一秒内192000个)看起来很高,根据奈奎斯特取样定理,以防受混叠(假信号)成本的影响,192K实际只能测量85KHz以下的信号。

而且我们若想估计一个小于1uF电容的ESR值及串联电感,需要测量到2MHz甚至更高频率的范围。

网友G:
楼主如果只是测试音频变压器频响,网上搜一下免费的电脑声卡虚拟扫频,也许不精确,但能可视化

网友:
发贴"审核中"可能是触发敏感网址了

必应搜"UR5FFR NWT",也许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心设计的16M宽带,48M采样率... ...”。这种网文要用专业的角度去过滤掉... ...

你要分析输出变压器 ...

你说的24bit,192KHz的声卡,这类基本上是专业级的声卡了,你的意思是使用RMAA来采集吗?

这样的声卡价格并不便宜,我的意思还是能够起码能扫描到200KHz或者以上,这样看来声卡很难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如果只是测试音频变压器频响,网上搜一下免费的电脑声卡虚拟扫频,也许不精确,但能可视化

你说的是这个吗?

如果是基于声卡,普通的声卡,在音频范围内扫描还是可以的,如果需要测谐振,就需要专业点的声卡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吗?

如果是基于声卡,普通的声卡,在音频范围内扫描还是可以的,如果需要测谐振,就需要 ...

没错,只测音频范围内普通声卡可行
不清楚这个"输出变压器"的是用在哪的;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是无奈之举

因为我手里有类似的扫频工具,截图中的工具我没试过,只是大概看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错,只测音频范围内普通声卡可行
不清楚这个"输出变压器"的是用在哪的;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是无奈之 ...

胆机输出变压器,想测频响曲线,并且想测谐振频率,低的话100KHz以内,高点的话,就超过100KHz了。普通声卡,原来了解过RMAA,也是基于声卡采集数据,但是这个范围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错,只测音频范围内普通声卡可行
不清楚这个"输出变压器"的是用在哪的;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是无奈之 ...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扫频工具,目前我查到的结果是除了仪星的几款虚拟示波器价格不超过1000,其他价格均不低。

查到数英SA1030系列里面,有几款有这样的功能,闲鱼的不带后缀,淘宝的类似中间卖家,二手报价4500。

http://www.17lp.com/17lp_Product_17227752.html

虚拟示波器ISDS2062B,全新的价位也算可以接受,垂直分辨率12bit,这款没查到评价,其他地方只找到部分使用图片。

在扫频仪里面,20~10MHz这个频道内,实在不知道还有那些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扫频工具,目前我查到的结果是除了仪星的几款虚拟示波器价格不超过1000,其他价格 ...

我不玩音频功放也不玩胆机,对音频扫频仪及频谱仪不了解

通常的设备输入/输出阻抗都是50欧,而胆机音频变压器的输入阻抗可能有几千欧(或更大),输出阻抗几个到几十欧,音频变压器是"电感"器件,有电感就有感抗,会随着频率的改变而改变

假设音频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是200mH,对于20Hz频率呈现的感抗约25欧,对于20KHz频率呈现的感抗约25千欧,这个落差太大了,也许有专用设备,通用扫频测不了这个

有个笨办法既"描点",信号发生器输出20Hz信号,接入变压器初级并用示波器测得当前电压,然后测输出端电压,记录这两个电压值,把频率调到50Hz接入变压器,设整信号发生器,使示波器测得的电压值与20Hz时一致,记录次级电压值,余此类推,直至期望频率上限,把测得的次级"点"电压值连成线即幅频特性曲线

楼主:
原来一直采用论坛上面的频响测试EXCEL表格,使用信号发生器和毫伏表测试。但是这个测试有个弊端,就是不能测试太高的频率,再就是只有某些点测试,有些频段有问题,不容易被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24bit,192KHz的声卡,这类基本上是专业级的声卡了,你的意思是使用RMAA来采集吗?

这样的声卡 ...

测试200KHz以上,就不是声卡能解决的事情了。

想要输出变压器并联电容和漏感等数据,可以利用函数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组合手动搭建测量的方法。此测量方法只适用于精度要求不高于±5%的场合。当然了,要更高准确度上阻抗分析仪。

其基本原理是:函数发生器驱动分压器,通过示波器扫频的方式找出在感兴趣频率范围内的最大幅值点。测量其输出,通过计算可以知道电容的寄生参数大小。

还不知道DS1102Z-E增益是多少,如果示波器没有足够大增益,增设外部放大器(已知增益)可以作为补充。

网友F:
知道函数发生器的开路电路、频率、元件上的测试电压就可以绘制出阻抗与频率曲线。

计算公式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知道函数发生器的开路电路、频率、元件上的测试电压就可以绘制出阻抗与频率曲线。

计算公式如下:

你说的这些,需要好好消化一下。很可能还需要加入等效电路。
https://www.360doc.cn/article/99071_11147563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