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0型万用表 内部配件、还是异物?

楼主(2024-09-05):
表盘玻璃下陷,拆开表发现不明物
是配件、还是掉入的异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波段开关的动片。用铆钉固定。
应该在瓷片上可以看到铆钉。
想办法让该动片焊接在铆钉上,或用胶水 ...

烧红大头针穿入、哥俩好加固
已修复,测试各档位正常,表质量不好线性差

网友A:
这个是波段开关的动片。用铆钉固定。
应该在瓷片上可以看到铆钉。
想办法让该动片焊接在铆钉上,或用胶水固定。

楼主:
应该是刀盘上产部件
怎么安装?

网友:
刀盘上的刀片,铆钉铆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刀盘上产部件
怎么安装?

可用M1.6~1.8螺丝固定,

网友B:
这里的动片不见了吧?
真是奇葩,第一次见这样掉零件的……

网友:
只有换个转换(波段)开关了。

网友:
是刀盘上的物件

网友:
明显是波断开关上的。

网友:
我记得9几年的这个白色的座是塑料的,不是陶瓷的。建议找个老陶瓷的刀座,把整个刀座换了,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动片不见了吧?
真是奇葩,第一次见这样掉零件的……

零件在加工时有缺陷,使用一段时间后 坏了!工业生产的零件,哪能保证百分之百寿命都很长!

网友:
工厂生产时的杂物,遗留物。也许与表无关。

网友:
这个表的装配工,技术不行

网友:
拆开装回去容易吗?

网友:
看图片像是电阻档位断裂掉的动片,另一半应该还在开关上。

网友C:
这是我去年维修时拍摄的图片

网友:
这种简化版的MF500,坏了就不要了吧,不值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去年维修时拍摄的图片

塑料铆钉断了,动片分不清正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铆钉断了,动片分不清正反

看图片你的这个与我的还不同,要分清正反也简单,你研究一下电路图并与面板旋钮指针结合,应容易分辨出动片安装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