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打火机就能修复LED照明灯

楼主(2024-09-05):
用打火机试修一个LED灯发现比烙铁还好用,家里一吸顶灯经检测坏了7颗LED,
先用打火机把坏的烧下来然后整理焊点镀上适量锡,再涂上一点电路板焊膏用
打火机一烧几秒完成,用测试笔测量发光即完成整个过程用不了几分钟

网友:
好办法,简单高效,很好的经验

网友A:
这种LED还真不好用普通烙铁,因为LED是贴片焊接,关键是三个焊点,特别是中间那个焊点烙铁根本去不了。我都是用的加热板。

网友:
好办法,抽空试试

网友B:
普通的打火机吗?还是特殊的?

网友:
好办法,脑子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打火机吗?还是特殊的?

看图就普通防风型打火机

网友:
拼多多几块钱包邮买个专门拆LED的加热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LED还真不好用普通烙铁,因为LED是贴片焊接,关键是三个焊点,特别是中间那个焊点烙铁根本去不了。我都 ...

对就是中间一个焊点烙铁无法焊,用热板能焊接,用打火机几秒搞定方便快到捷

网友(2024-11-02):
用PPR水管加热器当加热平台。我就是用这个换灯珠的。

网友:
我都是用电炉子上面放个铁板,下次试试打火机。。。。。。。。。。

网友(2024-12-03):
引用 楼主:
对就是中间一个焊点烙铁无法焊,用热板能焊接,用打火机几秒搞定方便快到捷

学习了 有空了试着换个

网友:
打火机会烧黑,酒精灯更好些。

网友C:
说到打火机,想起半个月之前在本地见过一种打火机,主体是可以充气全塑料的,有一根可随意弯曲的金属软管,用于点玻璃杯外壳的蜡烛以及在旮旯里烧热缩管不错,因为是第一次见,就淘宝搜索了一下,关键词不对找不到便宜的,造型也不一样,操作上还是不太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到打火机,想起半个月之前在本地见过一种打火机,主体是可以充气全塑料的,有一根可随意弯曲的金属软管, ...

可弯曲安全直冲打火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弯曲安全直冲打火机

谢谢!不过这个关键词还是没有搜索到我见过的那种全塑料主体的,那种不是便携的。

网友:
好办法,临时应急挺方便!

网友:
要加锡膏的吧,普通焊锡温度太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说到打火机,想起半个月之前在本地见过一种打火机,主体是可以充气全塑料的,有一根可随意弯曲的金属软管, ...

搜可弯曲打火机出来一堆西里古怪的东西 ,儿子超级喜欢放炮,哪天给他买个超长的
以前买的这种的,比普通防风打火机耐操,可以烧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搜可弯曲打火机出来一堆西里古怪的东西 ,儿子超级喜欢放炮,哪天给他买个超长的 。
以前买的这种 ...

放炮用直管更合适,搜索打火枪试试,注意不要买到那种只会打火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