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万用表首次出现时间,请问型号命名有啥含义?

楼主(2024-09-05):
当然,不一定准。

1952年,没有国产
1958年,首次出现 震华105。大概率,100型是最早的国产万用表,那时不叫万用表,叫啥?猜猜

1965年,首次出现 108,160,444,508,62-1,832,U-8,U-402,MF-8,UT-1

1972年,首次出现 MF30,U-10
1975年,首次出现 581,MF40
1979年,首次出现 MF50

1991年,首次出现 MF123,MF368
1992年,首次出现 MF125,MF848,U-20,J0411,数字表
1995年,首次出现 MF140
1997年,首次出现 500HA

例如,U-20,U表示啥意思,20表示啥意思?

网友A:
不叫万用表叫三用表吧?感觉你列出这些年代和型号根本不准,14,10型怎么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万用表原理,好奇问下,请教各位高手

例如,测的电流是123.456uA,

你这个老衲知识结构漏洞盲点太多。买个HPAK的老款台表,3456(虽然没有电流档)/3457/34401都行,通读维修手册。

网友:
50年代居然没有震亚、大地,60年代居然没有581?

网友:
再详细补充一下:M是仪表的英文Meter的首字母;F应该是复用的复(fu)的第一个拼音F!!!

网友:
这是我找到的以MF-30万用表为例解释万用表型号的含义 :mf-30型, m指仪表、 f指复用, mf则表示复用仪表,即是万用表的标志。其后的阿拉伯数字30指该表的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niversal 普遍的 世界的 通用的
universal time 世界时间;格林威治时;国际通用时
universal serial bu ...

Universal 前缀来自于“可测量交流电”,万用表是布里吞电话局的检修工发明的,当时检修电话线路需要同时携带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的三台巨大笨重的仪器,非常辛苦,一个叫 Donald Macadie 的检修工发明了将三种仪器集一身的“AVOMeter”,取电流单位安培、电压单位伏特和电阻单位欧姆的第一个字母为表的前缀。

彼时氧化铜整流器尚未发明,且检修电话线路不需要交流测量能力,所以最初的万用表只能测量直流。后来西屋公司发明了实用的氧化铜整流器,AVOMeter 将其加入,使得可测量交流,可测量交流的 AVOMeter 就叫 Universal AVOMeter,其意为交直流通用,注意,是交直流通用而不是说 universal meter 指万用表

由于 AVOMeter 是注册品牌,所以其他厂家生产的同类仪表不能叫 AVOMeter,就叫 Multometer

网友:
纠正楼主的几处错误:
1、UT-1万用表,发现最早有1951年10月生产的;
2、581万用表,大部分都是60年代生产的;
3、444万用表,大部分都是56-57年生产的;

网友:
mf47最早啥时候产的?
u应该是厂家自己命名的吧,一类的东西就用u表示,像电阻的RX70,RX71一样。

网友D:
universal 普遍的 世界的 通用的
universal time 世界时间;格林威治时;国际通用时
universal serial bus 通用串行总线(USB)
universal meter 通用电表

后期,multimeter 多用表 万用表

网友:
有相当知名度的MF47呢?

网友:
随便找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叫万用表叫三用表吧?感觉你列出这些年代和型号根本不准,14,10型怎么没有呢?

看上楼,万用表最初发明时叫 AVOMeter,三用表应该是民国时期对 AVOMeter 的翻译:显然直译为安伏欧表比较拗口

30 年代引入氧化铜整流器后其他厂家的万用表也陆续面世,因不能叫 AVOMeter 而普遍称为 Multimeter,所以之后可能就译为多用表、万用(能)表,然后逐渐固定为万用表这个称呼了。

网友:
上学时老师指定让买金川47表,说质量比其他厂家的好。30年过去了,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Universal 前缀来自于“可测量交流电”,万用表是布里吞电话局的检修工发明的,当时检修电话线路需要同 ...

麦卡迪发明的avo-1,当时还不能够测量交流电。

avometer model 1

avometer model 1

网友:
世界上第一台有源机械表什么时候发明的?什么型号?

网友:
我记得在单位里使用的一块mf--10表,表盘里写着是1969年,说明10表在1969年之前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