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兆芯CPU的联想电脑

楼主(2024-09-05):
实拍,机器带封条我就不拆开看内部了,以后有机会再拆 ,关于兆芯网上搜了下他的历史,网传性能相当于i5 7400,特别省电是他的亮点,据说一天不关机功耗仅0.5度电,关于这个芯片的评测网上一大把,有兴趣的同学自己搜搜看吧
在上世纪90年代,x86处理器市场曾是三足鼎立的形态,除了大家所熟知的Intel以及AMD之外,还有一家名为Cyrix的公司是第三大微处理器厂商。不过由于无法适应市场激烈的竞争,在世纪末Cyrix就被当时风头正劲的VIA(威盛)收购了。几乎在同一时间,VIA还收购了另外一家名为S3的图形公司。后来我们都知道了,VIA在没落之后卖身给了HTC,而HTC也很快就从巅峰滑落,不得已将VIA公司的处理器与图形等核心技术转让给了上海兆芯。
自此开始,兆芯便成为了世界上第三家拥有x86授权的微处理器公司。这个U的另外一个亮点:无需主板芯片组,只要一颗处理器就可提供一台电脑主要需要的各类接口、功能。这一点甚至比AMD和Intel还要更强,目前的Intel与AMD处理器并不具备I/O功能,依然需要搭配主板芯片组。

网友:
国产就是这么被舔狗捧杀的。行就行,不行就努力,不行还要吹牛B,不知何居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就是像你这种人不少,看不起国产的东西就算了,还阴阳怪气的质疑。
要知道,你自己也是国产的啊,看不起谁呢。

国产的东西让人看不起恰恰就是你这种无脑吹导致的,“性能相当于i5 7400还特省电”我就懒得和你扯了,“无需主板芯片组,只要一颗处理器就可提供一台电脑主要需要的各类接口、功能。这一点甚至比AMD和Intel还要更强,目前的Intel与AMD处理器并不具备I/O功能,依然需要搭配主板芯片组”这种话都好意思说,醒醒吧大人,是答辩了,大清早亡了

网友C:
机关事业单位是没办法不得不买信创电脑,居然还有个人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关事业单位是没办法不得不买信创电脑,居然还有个人买

第一张图电脑的背景很明显是工位,家里会出现工位吗

网友:
如果价位合理,功耗控制到位,无需散热风扇的话,我都想搞一台做云电脑客户端。

网友:
兆芯的CPU算是便宜了,前几年买过几台兆芯CPU的工控机,比用Intel的还便宜。。。

网友D:
上个世纪 x86 的品牌可多了去了,除了 Intel 和 AMD 之外还有 Cyrix、NEC、VIA、IBM、TI、NSC、MexGen、Chips、IDT、Rise、Transmeta、UMC,凡是有点儿名气的、甚至以前没听说过的半导体厂商,都跑来 x86,这还没包括那些做 x86 SOC 的品牌

俺用过的就有 Intel、AMD、Cyrix、IBM、TI、VIA、NEC、IDT。

网友:
真是有毒啊,当年VIA和HTC都是风光一时的,结果都变成不良资产扎堆了

网友E:
性能相当于i5 7400还特省电,真这样因特尔和amd直接关门吧。
不过我只是想知道,能玩游戏吗?还有要是能装win,那么win95,win98能行吗,驱动齐全吧?看win10到是能装

能拆开看看主板吗

网友:
AMD授权生产的低端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性能相当于i5 7400还特省电,真这样因特尔和amd直接关门吧。
不过我只是想知道,能玩游戏吗?还有要是能装 ...

你不是十万个为什么吧?干嘛不多问几个,把DOS, win32也列上?
兆芯的CPU我用过几台,装Win7, Win10没问题,跑起来跟其他CPU没区别。
至于能不能玩游戏,先问问你想玩什么游戏,扫雷是不是游戏?帝国时代是不是游戏?
兆芯是x86内核的,跟它同级别的普通x86的U能干啥,它就能干啥。
要说省电,也是要比同级别的intel的U省电些,我买的CPU,连风扇都不带的,就靠散热片。
这个U为什么不流行,是因为它没有高端的,最高的产品,性能上至少也比intel要晚上好几年,另外,就是像你这种人不少,看不起国产的东西就算了,还阴阳怪气的质疑。
要知道,你自己也是国产的啊,看不起谁呢。

网友:
网上有图为证,我看过,说是有一款国产处理器和AMD的一款正面反面一模一样,处理器的脚位排列,全都一样,而且可以直接代换。只是打的字不一样,对比照片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东西让人看不起恰恰就是你这种无脑吹导致的,“性能相当于i5 7400还特省电”我就懒得和你扯了, ...

嘿,您列举的东西可不是我写的。
您也别激动,黑不黑,吹不吹啥的,总得找对对象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上个世纪 x86 的品牌可多了去了,除了 Intel 和 AMD 之外还有 Cyrix、NEC、VIA、IBM、TI、NSC、MexGen、Chi ...

IBM好像没有X86吧?

网友:
国产化是大趋势,个人用户不在此列。罗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D:
引用 网友F:
IBM好像没有X86吧?

俺自己曾经亲自买过,怎么可能没有呢?找了张图片给你看看。

另外俺列的单子里面少了意法半导体(ST)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自己曾经亲自买过,怎么可能没有呢?找了张图片给你看看。

另外俺列的单子里面少了意法半导体(ST) : ...

想起来了,我自己也有2块,哈哈

网友G:
甚至玩游戏也行,功耗大了点。IPC非常弱,比推土机还弱。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甚至玩游戏也行,功耗大了点。IPC非常弱,比推土机还弱。

快能赶上A10了,性能还算不错。差不多相当于10年前主流桌面CPU的水平。日常使用/办公绰绰有余
20年前我测试过VIA的C7,纸面指标看上去还行,但跑个XP能卡到死,完全没法用。
现在这个水平,至少是可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快能赶上A10了,性能还算不错。差不多相当于10年前主流桌面CPU的水平。日常使用/办公绰绰有余
20年前我 ...

能开网页就行了,总比没有强,只能这么想了。

我记得兆芯是用AMD授权的第一代ZEN,没想到IPC比推土机都低,不知道咋做成这样。

网友:
兆芯不知道,海光那是相当强
2.0G 主频吊打 Xeon(R) Gold 6326 CPU @ 2.90GHz

Model name: Hygon Dhyana Processor @ 2.00GHz
Hypervisor vendor:     KVM
Virtualization type:   full
[root@haiguang tmp]# time ./float

real    0m33.695s
user    0m33.682s
sys     0m0.004s

Model name: Intel(R) Core(TM) i3-4130 CPU @ 3.40GHz
[root@localhost tmp]# time ./float

real    0m23.461s
user    0m23.432s
sys     0m0.000s

Model name: Intel(R) Xeon(R) CPU E5-2609 v3 @ 1.90GHz
[root@localhost tmp]# time ./float

real    0m51.932s
user    0m51.962s
sys     0m0.001s

Model name: Intel(R) Xeon(R) CPU E5-2609 v3 @ 1.90GHz
Hypervisor vendor:     KVM
Virtualization type:   full
[root@localhost tmp]# time ./float

real    0m52.391s
user    0m52.376s
sys     0m0.000s

Model name:            Intel(R) Xeon(R) CPU E5-2673 v4 @ 2.30GHz
Hypervisor vendor:     Microsoft
Virtualization type:   full
[root@CPMS-01 zc-cloud-admin]# virt-what
hyperv
[root@CPMS-01 tmp]# time ./float

real    0m35.079s
user    0m35.069s
sys     0m0.005s

model name      : Intel(R) Xeon(R) Bronze 3206R CPU @ 1.90GHz
[root@localhost tmp]# time ./float

real    0m46.419s
user    0m46.289s
sys     0m0.001s

model name      : Intel(R) Xeon(R) Gold 6326 CPU @ 2.90GHz
Hypervisor vendor:     VMware
Virtualization type:   full
[root@localhost tmp]# time ./float

real    0m35.977s
user    0m35.978s
sys     0m0.000s

网友:
Zen1是授权给海光,但好像没有核显授权,海光的PC需要外置显卡,海光的性能还可以
兆芯好像没有AMD授权,只是从VIA买的X86,性能差得多。

网友:
看来我搞错了,一直把海光和兆芯当一家了

网友:
感觉应该反过来放,光驱在上面

网友:
个人不可能买这个吧

网友:
不知价钱几何?现在新机动辄四、五千,也不过是i3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