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铁芯用什么方法插紧

楼主(2024-09-05):
闲着无聊到阁楼上翻腾一阵子垃圾,找的了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片叠合,最后木榔头。
以前都这么改绕变压器。

太软,不敢敲。

楼主:
初步的想法是做骨架的时候叠厚比计算值大1MM左右,片子插好后两边各插入一片0.5MM的环氧板。

楼主:
有I片,总叠厚8CM,长50MM,舌宽14MM窗口9*25MM,很软用手拿稍一用力就会变形。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怎么才能把他插紧。各位大佬给出出主意,先谢啦。

网友B:
多片叠在一起就硬棒了。

网友A:
多片叠合,最后木榔头。
以前都这么改绕变压器。

网友:
不需要玩命的插,紧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条呢?没有还是不能用

有没I条照样用的,只是电感量略有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晶体管机子做输入输出好用

做这个?够腐败了。

网友:
好像有文章说:制作胆机输出变压器、铁芯片厚0.35mm是最佳厚度,过厚、过薄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片叠在一起就硬棒了。

不行,太软了,最后几片稍一用力就会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绕制做骨架,还要看铁片是对插,还是交叉插而定,也就是做单端还是推挽而定。

猜想,楼主不是纠结片与片 ...

准备做输入牛,单片对插。

网友E:
太软了,用绝缘清漆粘3--5片,晾干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晶体管机子做输入输出好用

这个真有点舍不得,现在可以确定这是镍片,估计是高镍,具体的要测试之后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软了,用绝缘清漆粘3--5片,晾干试试。

这样电感量会减小。

网友F:
这不是硅钢片,是坡莫合金片,片子比同厚度的纯铝片还要软,手稍微不注意就可折弯。我原来有一付,没啥用,送人了。不能过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有点舍不得,现在可以确定这是镍片,估计是高镍,具体的要测试之后才能确定。

看这厚度和颜色不是高镍片就是破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硅钢片,是坡莫合金片,片子比同厚度的纯铝片还要软,手稍微不注意就可折弯。我原来有一付,没啥用, ...

经试验只要不是高镍片就可以过直流,3A5并联耳放单端镍片输出牛正在制作中。

网友:
叠装硅钢片应按冲压时的方向叠装,否则冲压时产生的毛刺会占用宝贵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些这种铁片,不知能否派上什么用场。

看你左边折断的样子不像是镍片,如果没有I片E片对插的应用方法只在镍片牛上见过,也有可能是低镍的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El片,上图

目测大概率品质不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也看的出来,历害了 。废品堆里找来的

见的多了大概猜的出。冲切粗糙颜色黑暗大多片子不咋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见的多了大概猜的出。冲切粗糙颜色黑暗大多片子不咋地。

这种货我曾经拆过很多,国产A3钢冲压。

网友:
浸漆烘干,变压器就不会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货我曾经拆过很多,国产A3钢冲压。

如是A3那只有扔的份了

网友:
最后一点4片一齐进酒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从以上做牛大佬们的建议,己经扔了

也别急着扔。绕个3000匝说不定有300哼的电感量那就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