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测电脑机箱风扇电流

楼主(2024-09-06):
3.7V升到12V的电池,12cm风扇。
用MF47老线路表两只测,大约是300mA。
用U201测量打表。用U101测量,大约520mA
用数字表61E+测量大约500mA。
用新款MF47L测量,大约350mA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要对自己的表有信心,玩熟自己的表才工作

楼主已知道各表的内阻不同的原因(全串起来可能不转了)

12V
不必在意
电脑12V风扇都标明电流的

用高分辨率的玩具表,自己串入个小的取样电阻测电压
因电阻是自己串入的,误差心理明白,
我习惯测取样电压,表或被测品都安全,更不会有疑问

钳表没内阻问题

但毫安级的DC  地磁对歉表影响不小,校零后不能动位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脉动直流,真有效值表可信度比较高,要所有表串联测量才能比较。

楼主测量的是3.7V电池电流吧,那 ...

万用表直流(电流)档是平均值响应,也就是说不同原理的表应该有相同结果。且,真有效值指的是交流档,而大都数真有效值万用表交流档是测不了直流的 可用交流档测直流的万用表比较少见。

实测也是这样,指针表、普通数字表、具有 AC+DC 功能的真有效值台表和电源表头给出的结果都是一致的

万用表使用 AC+DC 功能给出的有效值,和电源表头给出的有效值也一致, 万用表的真有效值测量基于模拟电路(AD637/737)而电源表头基于类似示波器的逐点高速采样整个波形后由 DSP 计算出结果,结果高度一致。

btw. 重要的是,和平均值也一致   所以这种脉动直流,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测量其有效值,当然有设备也可以测,比如这台电源就能给出有效值、最大最小值之类结果

网友B:
小电压大电流,电流档的内阻不同,必然会得到不同的测量结果,想准确测量量实际电流大小 ,上直流钳表

网友A:
风扇是脉动直流,真有效值表可信度比较高,要所有表串联测量才能比较。

楼主测量的是3.7V电池电流吧,那表内阻影响是比较大的。

网友C:
几只表串接起来接在同一回路,根据最基本的电流定律,回路中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不一样就不对了。采用常委投票原则,起码三块表、再就是五只、七只,少数服从多数。  不同响应、不同频响的表不能一起比较,就像富人与穷人不能一起比、公仆与主人不能一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压大电流,电流档的内阻不同,必然会得到不同的测量结果,想准确测量量实际电流大小 ,上直流钳表

使用ZT-QB9钳表显示13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只表串接起来接在同一回路,根据最基本的电流定律,回路中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不一样就不对了。采用常委 ...

这么多的表串联,可能风扇都不会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只表串接起来接在同一回路,根据最基本的电流定律,回路中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不一样就不对了。采用常委 ...

“常委投票”很形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多的表串联,可能风扇都不会转了。

用大电流当,每个表不会超过1欧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多的表串联,可能风扇都不会转了。

你的电流表的内阻有多大,不妨预先了解一下,你的电源电压12伏、根据你的提示也就0.5A左右......,预估并不难,看看到底转不转,即使不转也无妨,只要回路有电流产生!

网友:
数字表本质电压表,使用的是采样电阻串联结构
指针表本质电流表,使用的分流电阻并联结构
无论是哪种都需要尊崇欧姆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流表的内阻有多大,不妨预先了解一下,你的电源电压12伏、根据你的提示也就0.5A左右......,预估并 ...

将老47+U201串联后,得到几乎都是170mA。

楼主:
经过以上测量,数据几乎都准确,只是表自带电阻,影响测量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脉动直流,真有效值表可信度比较高,要所有表串联测量才能比较。

楼主测量的是3.7V电池电流吧,那 ...

可能就是脉动直流电这个影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就是脉动直流电这个影响了,

你用直流电流档测的话,测到的是平均值,按理说不应该有区别。

测量这种场合的电流,最好还是直接用直流电源测,读电源的表头数据,保证负载电压正确,而不是串联表去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