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瓶旧酒-再做3DQ矿机

楼主(2024-09-06):
  今年上海的夏天特别炎热,高温天气明显比前几年要来的长。我比较怕热,所以夏天一般不大出去,始终待在家里,开着空调,听听音乐,做做矿机。这台矿石机在家里大约花了三个礼拜的时间,外壳部分比较费时间,每天都做一点,力求做得完美。另外,在矿机的元器件上,特别是在磁环线圈上花了一点功夫,力求达到线圈的高Q值。
  整机线路还是传统的3DQ标准线路,在天线回路上串联了一个可变电容的另外一个连,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提高收音机的选择性,特别是在高端的选择性大大提高。三个线圈均用0.04X150股丝质李兹线,具体圈数参见电原理图。磁环是用两个45x26x8毫米的R40C1高质量磁环叠加而成。每个磁环先单独用生料带缠绕一周,然后在两个磁环中间用0.3毫米厚的聚氟四乙烯垫片垫上,再用生料带把两个磁环缠绕在一起,然后再绕制线圈。线圈绕制完成后,最好用电感表测一下电感量。配合500P的空气电容,电感量应该在185微亨左右。如果有Q表,这个线圈的Q值在中波段,应该全部大于1000(空载Q值)。
  整机完成安装接线后,接上天地线,插上舌簧耳机,应该马上可以收到中波电台。调整C2的微调电容,把中波高端的频率对齐就可以使用了。

电原理图

网友A:
高端,漂亮,好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漂亮,好养眼

谢谢您的关注与支持,在矿石收音机没有新的突破性的电路之前,只能继续玩玩传统的线路,力求把性能提高。

网友B:
做的好精致,电路图收藏了

网友C:
出手就是精品,赞!

网友D:
做得真是漂亮,紧凑精致,看着养眼,用着开心。等我慢慢修炼,条件成熟,山寨一个。
请教:对于天线线圈L1,与双联的其中一联C1a组成串联谐振,用来通过L1C1a谐振频率的,这个频率(或说L1的电感量)与L2cC1b组成的并联谐振频率是什么关系,如何确定这个关系?

网友E:
面板做得很漂亮,有厂机的感觉。

网友F:
版主的每个作品都是用料考究,做功精湛,令人赏心悦目。赞一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好精致,电路图收藏了

谢谢你的关注,希望看到你的作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手就是精品,赞!

谢谢您的夸奖与支持。

网友G:
考虎哥出手就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真是漂亮,紧凑精致,看着养眼,用着开心。等我慢慢修炼,条件成熟,山寨一个。
请教:对于天线线圈L1 ...

这个所谓的天调回路与调谐频率没有很大的关系,主要就是为了改善天线分布电容对调谐回路的耦合影响。特别是对于高端的影响,能够产生比较好的效果。谢谢您的关注,后续期待您的大作问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板做得很漂亮,有厂机的感觉。

外壳下了一点功夫,喜欢精致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主的每个作品都是用料考究,做功精湛,令人赏心悦目。赞一外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考虎哥出手就是精品

谢谢,主要是天气炎热,躲在家里可以慢慢的认真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