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歌4b15没有仪器怎么统调

楼主(2024-09-06):
中周统调顺序,中波 短波分别怎么调?

网友A:
看来楼主是个没什么经验的爱好者,问的问题有点大。没有仪器,没有经验,调外差机有些困难。
总起说来,中周从后级依次往前级反复调,声音最大为止。统调要对准频率,兼顾低端、高端灵敏度。这样说也许对你帮助不大,还是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
没有仪器的情况下,调整任何外差式收音机。都只能凭经验分几步走也可以的。先凭听感解决低放,功放部位。再调整中放及变频。最好是有一只万用表用来调电流。当然没有万用表的情况下凭经验。用2只looK以上的电位器也能大概定个七八分的程度。这和平时绩累的经验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个没什么经验的爱好者,问的问题有点大。没有仪器,没有经验,调外差机有些困难。
总起说来,中 ...

看书,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书,这。。。。

怎么?不识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识字吗?

谁能做一期统调视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能做一期统调视频就好了

为啥不看书?而非要看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个没什么经验的爱好者,问的问题有点大。没有仪器,没有经验,调外差机有些困难。
总起说来,中 ...

看样子楼主还没弄清楚中周的前后顺序呢,这事儿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