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降噪无线麦克风怎么使用

楼主(2024-09-06):
谁知道这个怎么使用,听说是降噪无线麦克风,不知道怎么使用,只有这一个东西,不知道还缺什么配件

网友A:
这玩意应该有配套的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应该有配套的接收器

哦,不会使用

网友A:
你这是发射端 ,还有接收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发射端 ,还有接收端

哦,谢谢,明白了,原理就是和对讲机差不多是吧

网友:
缺话筒,接收机

网友:
这个只是一发射机,看屏幕400多兆的

网友:
这东西大多是模拟调频信号(也不排除使用数字编码),这是调制发射器,需要配套的接收器才可以用,没有接收器就是废品。屏幕显示的数字是发射频率,但未必是真实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