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本本升级内存

楼主(2024-09-06):
昨天下单,今天收到,晚上就拆机升级

原本本板载8G+插槽8G DDR4 3200, 这次买了联想单条16G,原内存均为三星, 但某东三星16G单条价格高达299,太贵了,转而联想,扣除优惠仅177,

平时使用,开机后剩余8G, 如果开qq,网页,再播放4k高码视频,剩下不到6G,  并不多,即使开机后只开个虚拟机跑个系统,也很捉急,所以还是趁ddr4还有全新的时候升级一下吧

新内存,竟然8月份生产的还是热乎的,为啥现在还在生产淘汰的DDR4?

联想条子双面16芯片,集成度偏低,不知道哪家代工的

拆机露出三星8G条,我没有拔电池,先在bios里切换到维护模式,这样关机后电池被禁用,开机时需要插电源否则开不了(形同新本第一次开机)

三星条单面4芯片,集成度高

换完内存,变成板载8G+16G, 顺便用吸尘器清下灰,离上次拆机加装固态硬盘,大概1年多点时间,灰尘不多
本来还想把风扇取下,清下风扇另一面的灰尘,结果发现风扇和热管连在一起作罢,网上看到的拆机图,风扇是可以单独取下

扩完内存后发现bios集显占用内存设置,从升级前默认2G增加到4G,看来bios会自动调整

开机,在此本的寿命期内,对我来说,不用担心内存容量

网友:
这年头DDR2也有生产,机械硬盘上用,何况DDR4。联想内存之前是深圳一家代工的,颗粒不知道用谁的,台式机喜欢用这个牌子。
联想,惠普等等笔记本电脑,内存不是三星就是海力士要么镁光,硬盘也是如此。自己也有牌子,都代工的,自己不用,一般卖给别人。

楼主:
这就是集显(现在叫核显)占用的内存,bios可以设置1G,2G,4G,反正内存够用,就设到最大吧

网友A:
这样升级,性能提升能感觉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升级,性能提升能感觉到吗?

原来内存就平时看视频上网是够用但余量不大,目前的用途升级了也感觉不出来提升,但有备无患吧,加上价格跌的差不多了,以后可能会用到虚拟机,就能派上用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集显(现在叫核显)占用的内存,bios可以设置1G,2G,4G,反正内存够用,就设到最大吧

不是吧

集显占内存是供用的,一般是自动调整
8G内存如集显占3G  内存还是8G显示

这个硬件保留,我记得是任务管理其内存前的钩去掉就可
这个保留好像没用

网友B:
看本地视频1080
再小也OK
就是在线1080 4G内存也OK

运行虚拟机或大型应用时
大内存才爽
4G以下那就卡的很

其它配置一样

2G内存看1080
占CPU要比8G高些

楼主:
系统win11, 之前我设置共享2G时,硬件保留显示2.2G, 现在设为共享4G, 显示为4.2G

你注意看“使用中(已压缩)"和”可用",二者加起来恒等于 (物理内存-硬件保留内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系统win11, 之前我设置共享2G时,硬件保留显示2.2G, 现在设为共享4G, 显示为4.2G

你注意看“使用中(已 ...

我是W10

我8G 因打上钩开机变5.9G  硬件保留2.1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本地视频1080
再小也OK
就是在线1080 4G内存也OK

最近看的高码率4K动漫,potplay播放,内存占用很高,超过1G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看的高码率4K动漫,potplay播放,内存占用很高,超过1G

我看本地或在线
都优先使用系统自带的
不喜欢装客服端

你有24G不用担心

我还在用  3G台机 和8G的平板带外屏

网友C:
楼主这电脑hp的吗?m2固态,这也不是很老的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W10

我8G 因打上钩开机变5.9G  硬件保留2.1G

哪里打上的勾?我的win10上怎么没有这个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电脑hp的吗?m2固态,这也不是很老的机器吧

联想thinkbook, 22年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想thinkbook, 22年买的

这是新本子了,内存干满,3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