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用的舌簧耳机问题

楼主(2024-09-07):
疫情期间fch768处买了一顶坦克帽,开心卖了,倒是老冯赠与了几个此帽的耳机和话筒,现在一电台却一话筒,就是不明白,怎么是全密封的,声音怎么进去。
如何测量电信号

楼主:
这是一个螺丝孔,全密封结构,

网友A:
靠震动,可能是喉头送话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震动,可能是喉头送话器吧。

莫非传说中的骨导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非传说中的骨导是?

差不多吧,现在这种话筒多用压电陶瓷,主要用于很吵的地方过滤掉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震动,可能是喉头送话器吧。

是的,坦克那环境,只能用这个喉头送话器最可靠。

网友B:
喉头送话器靠震动传声音,一顶帽子上2个,帽子下方的那两条带子使用时扣在脖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喉头送话器靠震动传声音,一顶帽子上2个,帽子下方的那两条带子使用时扣在脖子上

可是现在想让他代替动圈话筒,能替代吗

网友:
我觉得骨传导不可以代替动圈话筒,骨传导是靠接触震动传声的,动圈话筒是靠空气振动传声的,骨传导目的就是杜绝环境声音只传导需要的声音的,,动圈话筒和骨传导的拾音目的可以说是相反的

网友:
这是猴头送话器,要两个紧贴喉咙靠震动通话的,一般是碳晶

网友C:
喉头受话器,频响特性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喉头受话器,频响特性极差

n那舌簧耳机代替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n那舌簧耳机代替可以吗

舌黄耳机可以当普通受话器,但灵敏度很低,肯定不能当喉头受话器用

网友(2024-10-12):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螺丝孔,全密封结构,

舌簧结构!!这个可以改成舌簧耳机!!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