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急!TDA1028、1519、7265、7293、7294、7296、7377,打算买一款,选哪个好?

楼主(2024-09-07):
TDA1028、1519、7265、7293、7294、7296、7377排行?

想做个功放,不知道选哪个好,不知道排名?

TDA1028、TDA1519、TDA2030、TDA2050、TDA7265、TDA7293、TDA7294、TDA7296、TDA7377 、

现在有LM1875、TDA2050,估计都是假货,特别是2050电流丝丝声很大。

网友:
当年TDA7294刚刚发布没多久我就邮购了一套回来组装,这绝对是真货,假的要多年以后才出来。用了一个大环牛,电位器用的是多档开关切换的精密电阻,触点还是全密封的。喇叭是南鲸的5寸中音和丝膜球顶高音。当时还是学生,穷的很,能组成这套也不容易了。效果是真的不错,百听不腻。TDA7294的底噪特别低,音质温和,尤其是人声和小提琴,特别好听。
这套音响放在老家,被贼全部端走。后来工作几年后有了一点积蓄换了钟神的功放和惠威的音箱,怎么说呢,还是很怀念7294,真的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座次.   及各位特质;

玩LM1875不及1876  4766 ,指以27W为界以上的分别.

负载只有4欧,是不是最好喇叭正极串联一个2欧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说7293、7294很容易烧吗?

注意一下,所有的电容短接放电后装机,尤其是接滤波大电容时特别注意就行,没有那么容易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7293、7294很容易烧吗?

不是,看技术,照官方DataSheet做,没事别开机时乱摸,不会坏。

网友B:
推荐LM3886,其次是7293,其它芯片基本都是玩具系列。

网友C:
TDA7377,四声道,外围简单,音质不错,可以DIY成2.1声道,家庭用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TDA7377,四声道,外围简单,音质不错,可以DIY成2.1声道,家庭用完全可以.

谢谢!7377和7293、7294相比如何呢?

网上好多人说7293、7294音质特别好,

网友D:
TDA1028是音频信号切换开关电路,怎么和功放在一起比较?

+++++++++++++++++++++++++++++++++++++++++++++++++++++++++++++++++++++
TDA1028

【用 途】 前置信号开关电路
【性能 参数】
双列28脚封装;电源电压VCC=23V;允许功耗Pd=800mW;输出电阻=400Ω;输入噪声=3.5uV;输入信号电压=6V;输出电流=5mA;偏置电压=10.2~11.8V;电压增益=1;谐波失真=0.01%。
【互换 兼容】
TDA1029

============================================
TDA1519应用电路

摘要: 内部设有多种保护电路(负载开路、AC及DC对地短路等),并有静噪控制及电源等待状态等功能。它在双声道工作时只要外接4只元件,BTL工作时只要外接1只元件,无需调整就能满意地工作。主要参数为:电源6~18V、输出功率5.5W(单声道,RL=4Ω)~22W(BTL,RL=4Ω)、电压增益40dB(立体声)~46dB(BTL)、谐波失真10%。

============================================
TDA2030特点,参数
1.开机冲击极小。
2.外接元件非常少。
3.TDA2030输出功率大,Po=18W(RL=4Ω)。
4.采用超小型封装(TO-220),可提高组装密度。
5.TDA2030A能在最低±6V最高±22V的电压下工作在±19V、8Ω阻抗时能够输出16W的有效功率,THD≤0.1%。
6.内含各种保护电路,因此工作安全可靠。主要保护电路有:短路保护、热保护、地线偶然开路、电源极性反接(Vsmax=12V)以及负载泄放电压反冲等。
----------------------------------------------------
TDA2050的参数包括:工作电压范围、输出功率、封装形式等。

工作电压范围:TDA2050的工作电压范围为±4.5V至±25V,这表明该芯片可以在较宽的电压范围内稳定工作。
输出功率:在4Ω负载下,TDA2050能够提供50W的输出功率,而在某些应用中,它也能提供32W的高保真音频功率。
封装形式:TDA2050采用5引脚封装,这种封装形式便于电路的集成和布局。
此外,TDA2050是一款?AB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具有1通道(单声道)输出,适用于各种音频放大应用。其高保真性能和功率输出使其成为音响系统、耳机放大器等应用的理想选择。在实际应用中,设计者需要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电源电压和负载阻抗,以确保TDA2050能够发挥出最佳性能。
============================================
TDA7265

st公司生产的双通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双25w的立体声功放IC
中文名:TDA7265
外文名:TDA7265
电压范围:±5 ~±25V
输出功率:25W+25W

TDA7265是st公司生产的双通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适用于高档电视和Hi-Fi放音设备中作音频功率放大

功能特点
TDA7265集成电路输出功率大(每路为25w;工作电源电压范围宽(士6---士25 V),具有静音功能和待机功能。其内含两路功能相同的音频功率放大集成电路,过流保护电路和过热保护电路,以及其他一些辅助功能电路等。
该IC采用11脚单列直插式封装,其集成电路的引脚功能:
1.电源负极 2.输出1 3.正极 4.输出2 5.静音控制 6.电源负极
7.正向输入2 8.负向输入2 9.地线 10.负向输入1 11.正向输入1
不难看出,TDA7265的参数和封装类似于它的兄弟型号TDA7269,但是TDA7265的功率却大了不只一倍。主要也是应用在一些高档的电视机及汽车音响中的。这次为大家收集到了TDA7265的几种应用方式的电路图,有兴趣的不妨一试,据听过应用7265高档电视音响的朋友介绍说该音质和动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标准应用制作电路图(在右边的图册里):
BTL输出方式应用制作电路图(也在图册里):
据官方资料介绍,TDA7265当电源为±16在VBTL工作方式下时,也可以获得50W的功率,因为BTL工作时电流较大,所以供电电压要比正常方式降低一些,最好不要超过推荐的±20V。
============================================
TDA7293和TDA7294可以互换。

TDA7293和TDA7294在电路使用上具有相似性,其中TDA7293可以看作是TDA7294的升级版,而TDA7294则可以被视为TDA7293的简化版。这两款芯片在功能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它们之间的互换性是可行的。具体来说,TDA7293在电压方面有所提高,能够使用到+-60V(静态时),而TDA7294的电压限制为+-50V。此外,TDA7293增加了一个自举电容接入脚(12脚),允许使用大于+-50V的电压,以增加动态性能。在+-50V的应用下,自举电容可以接到输出脚,与TDA7294的操作方式相同。

TDA7293还增加了一个削波输出脚(5脚),并且可以并联使用,增加了主从脚(11脚)。相比之下,TDA7294在这些额外的功能脚位上是空脚,没有相应的功能。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它们的核心功能和电路设计是相似的,因此可以互换使用。这表明,尽管TDA7293和TDA7294在功能和性能上有所不同,但在实际应用中,它们之间的互换性是可行的。

============================================
TDA7296

大功率音频功放积体电路
TDA7296是ST意法公司一款新型DMOS大功率音频功放积体电路它和TDA7293 TDA7294 TDA7295 是一样引脚,它具有较宽范围的工作电压;较高的输出功率(高达60W输出功率) ,并且具有静音待机功能,很小的杂讯和失真以及过热、短路保护功能。
中文名TDA7296
属    性大功率音频功放积体电路
特    点具有较宽范围的工作电压等
内部结构分为三级
目录
1参数
2内部结构

参数
最高工作电源电压--- 输出功率±24V8Ω时 失真0.5%时达到30W
典型工作电源电压±24V 正常工作电压±10---±24V
Icoo TYP典型静态电流30mA
TDH 谐波失真0.01
它和TDA7294引脚一样只是电压和功率小了点

内部结构
TDA7296内部结构分为三级:差分输入级由双极型晶体管组成,推动级和功率输出级采用场效应管,这种结构可以综合双极型晶体管低噪音和功率场效应管在线性、温度系数、音色上的优势。音色优美,兼顾了双极信号处理电路和MOS功率管的优点,具有低失真、低噪音、高耐压以及开关机静音、过热保护、短路保护等优点。
TDA7296是15脚封装。TDA7296各脚的作用如下:1脚是待机地;2脚是反相输人端;3脚是正相输人端;4脚是地;5脚是短路电流检测端,通常作为悬空;6脚是自举端;7脚是正电源输入端(信号处理部分);8脚是负电源输入端(信号处理部分);9脚是待机端;10脚是静音端;11是缓冲驱动输出端(桥接时使用);12脚是反馈输人端;13脚是正电源输人端(功率输出级部分);14脚是功率输出端;15脚是负电源输入端(功率输出级部分)。
TDA7296的9脚为静音为控制端,当该脚低于2.5V时,TDA7296执行静音操作,输出端无信号输出;10脚为待机模式控制端,当该脚低于2.4V时,TDA7296工作在待机模式,内部电路停止工作。

惠威D1080-IV音箱拆解● 电子分频设计,使用4颗TDA7296功放芯片
============================================
TDA7377的关键参数:

工作电压:8~18V
输出功率:最大2 x 35W(用14.4V供电且喇叭为4Ω时)
静态漏极电流:150mA(最大值)
失真率:小于0.3%
结温:-40℃~+150℃
============================================

网友:
建议LM3886,729X对静电敏感新手驾驭不了。

网友E:
我有个汽车功放,楼主不嫌弃的话免费送。运费12元。超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TDA7377,四声道,外围简单,音质不错,可以DIY成2.1声道,家庭用完全可以.

帮看下我这个是不是 TDA7377 谢谢

网友F:
TDA7293,声音甜美,细腻!漫步者木质音箱就有采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推荐LM3886,其次是7293,其它芯片基本都是玩具系列。

你介绍的p3a也很好呀,如果楼主已人门建议玩这个,隔壁那边高楼我刷了2遍,已正式立项,正在筹划打板和三极管选型,淘宝那边还没回,不是好友发不了打版文件,三极管上有些疑问想请教一下,004这对管默认35伏时是否有139/140好听?原创推荐的21193/94在datasheet里提到Ft最小4M和优选高频管方向有点偏差,再一个这对管放大系数有点小,但又有人说它线性好,也有人说线性这系列里它最差,你推荐的5200对管3A下线性也不差,只是感觉功率不太过瘾,这个21193管好像还不止一个国产品牌,想问一下质超的和进口差别大不大,这个厂子还出有不少同型号国产管子,这个线路能用三肯1216/292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TDA7293,声音甜美,细腻!漫步者木质音箱就有采用!

在用7294好多年了,用±45伏,声音不错,刚入门那会手摸输入和抄电子报的前后分级电源爆过2个,这个系列一个注意静电,叧一个先照原厂图玩,网上没经大神玩过的骚图还是小心为妙,注意好细节也不见得容易坏。

网友:
我选择TDA7264.
已地摊试验成功:单芯片/单电源/BT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汽车功放,楼主不嫌弃的话免费送。运费12元。超重了

芯片没有拍照,看不出来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介绍的p3a也很好呀,如果楼主已人门建议玩这个,隔壁那边高楼我刷了2遍,已正式立项,正在筹划打板和三 ...

质超的管子很好,买过njw3281/1302和MJL21193/94,管子的一致性很好,放大倍数比进口管好,推动管用TTA004/TTC004是很好的选择,低压下也比BD139/140更好,大管用三肯A1216/C2922是个很好的选择,同样的线路架构,AUDIOLAB8000和柏林之声933都是这对输出大管,线路架构的特性决定了管子的截止频率高一些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TDA7293,声音甜美,细腻!漫步者木质音箱就有采用!

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质超的管子很好,买过njw3281/1302和MJL21193/94,管子的一致性很好,放大倍数比进口管好,推动管用TTA00 ...

感谢!那我就知道要什么了。看到过你和其他大佬更好的推荐,不过要么没货要么价格离谱,像239有货不贵,240就要海外订购还得有起订数量,价格10倍多239。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介绍的p3a也很好呀,如果楼主已人门建议玩这个,隔壁那边高楼我刷了2遍,已正式立项,正在筹划打板和三 ...

您说的三肯管fT很高可以用。
TTx004对管甩139/140两条街

楼主:
不是说7293、7294很容易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TDA1028是音频信号切换开关电路,怎么和功放在一起比较?

+++++++++++++++++++++++++++++++++++++++++++ ...

不要说7293/7294互换了,TDA7295/7296也是可以互换的,除了电压功率不同,脚位方案完全一样,现在行货7296比7294还贵2-5块,还不如上7294是杠杠的。另有些坛友说什么TDA7377/7388等BTL单电源类的与TDA7293系列根本没有可比性,连TDA7850都要靠边站,人家主打的是车机单电源优势,怕烧玩LM3886也行,现在价格也下来了,如果LM4766总觉得差些力度还不如上TDA7295呢,还有个冷门的TDA7292不知道为什么用的人不多,市场件也少。以上这些芯片我基本上都打样试听过。

网友:
性价比最高的是TDA7265,正宗行货4块RMB还包邮,也容易搭成,外围元件也少。

网友:
IC功放最惊艳的要数TDA7293了,媲美分立MOS管机,信噪比还更优秀。

网友H:
Tda7293/7294/7295/7296,这么多型号,我严重怀疑就是一个生产线上下来的,检验之后指标不够的次品打上低一档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Tda7293/7294/7295/7296,这么多型号,我严重怀疑就是一个生产线上下来的,检验之后指标不够的次品打上低一 ...

不不不,电压功率都不同,年代也不同

网友:
直接某鱼买台老CRV车机,6碟带卡带那种,接收收音也很好,功放声音也很好听。。。。具体是什么芯片没打开看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帮看下我这个是不是 TDA7377 谢谢

这个不是7377,7377是二声.

而是四声道7386/7388/7850之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7377,7377是二声.

而是四声道7386/7388/7850之类

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多谢。。。。。。。。。。。。。

我搞错了

7377也是四声,不过15脚.

那三款IC是廾多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错了

7377也是四声,不过15脚.

我多年不玩音响了,2030  1875  3886   7293  都DIY过,后面玩鬼子的马兰士,安桥 。现在用的是奋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一下,所有的电容短接放电后装机,尤其是接滤波大电容时特别注意就行,没有那么容易烧。

玩LM1875不及1876  4766 ,           TDA7377不及7375功率大,

TDA7293 94都不错也没有传说中脆弱,

不求大功率1521 也不错

1519 7265手上有十几只没试过,可以搞下TDA1521(简单) LM4766 1876BTL玩玩

网友:
LM1875/LM3886,UPC1342+3280+1301

网友A:
排座次.   及各位特质;

玩LM1875不及1876  4766 ,指以27W为界以上的分别.

           TDA7377不及7375功率大,7386/7388/7850是75的功能改进后代.

TDA7293 94都不错也没有传说中脆弱,

93是大型集体歌舞及大乐队高声量级重放天字第一号

功放IC中能超压使用的唯二;93和国产的2030!!别无三四

说到2030,不得不提只超0.5V就瞬爆的己经绝种三四十年的GSG2030,她的声音如

空中的云雀,站在南天门轻咏的仙女.能与之斗美的只有日本超声波治疗仪上未改为功放版的

有五只接地脚的超声波专用STK465.  还有第三个世上最好高音;同是超声波机上20W IC,内蒙古

无线电厂用的那一批.但后一批好象也改为民用音频功放版;这版本的HA1397我未接触到,

不知高音是否还和原版一样清丽

94是众功放之中庸.     95/96是其声音清丽之改进型

不求大功率1521 也不错,与7265同是小家碧玉.但7265最好用于长期固定

前级复合机如TV内;且负载必须大于6欧.我所在的纽约一家音响公司一款7265

独立功放机,四年内整批先先后后到马克思家旅游了

LM3886是弦乐队中想分辩是四个还是十个小提琴声的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唯一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座次.   及各位特质;

玩LM1875不及1876  4766 ,指以27W为界以上的分别.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6352823
第8次自制LM1875功放,接入音源后几乎0噪音!

上次大神说最好是搭建一个洞洞板,按您的要求重新做了一个,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评建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只有4欧,是不是最好喇叭正极串联一个2欧电阻?

只因其设计特点内阻和热阻大.不适四欧和高/低电源,只能中压用.

此IC高负载的时候,人耳无法找出声音有任何缺点;所以大尺寸高价背投电视都选择它

网友G:
引用 楼主:
负载只有4欧,是不是最好喇叭正极串联一个2欧电阻?

8殴功放可以直驱4殴喇叭,前提是不超出功放额定输出电流情况下可以安全使用。

网友:
楼主玩p3a呀!功率实打实50W,提电压功率能上到100,还可以降电压调甲类,5块钱打板,跟筑明大佬用料就可以完全复制,失真比3886还低一档,而且芯片类受封装散热限制3886的68瓦和7293的100瓦基本上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IC高负载的时候,人耳无法找出声音有任何缺点;所以大尺寸高价背投电视都选择它

提问后,大神说7265好,我就 了原厂的7265

ST(意法半导体)

看来,这个提问还是很有必要的。

感谢大神的指点!

还买了1875,台湾友顺的,芯伯乐等,不知道和st的7265哪个 声音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G:
8殴功放可以直驱4殴喇叭,前提是不超出功放额定输出电流情况下可以安全使用。

你不测失真,与生产厂硬杠IC热阻,我没法回复

网友:
外面测IC没有温度,但PN结毫秒温度300度以上,hef毫秒内从250>5,又毫秒内从5>250.

IC厂商及业者都极知道和重视这些被负反馈掩埋了的东西

业余者却振振有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问后,大神说7265好,我就 了原厂的7265

ST(意法半导体)

您问自己的耳x,    然后发个贴,领它几十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问自己的耳x,    然后发个贴,领它几十分

我还是比较相信大神的耳朵和分析判断。

不过 7毛钱买的1875,确实比五毛钱的2050声音要好听。

多一毛钱就是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测失真,与生产厂硬杠IC热阻,我没法回复

大佬觉得末级输出能力是看电流还是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