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坏了吗?雅马哈功放听歌时突然没声了

楼主(2024-09-08):
这几天下雨,北方天气也有雾了,感受到了节气进入白露后的湿凉,晚上想听一会歌曲,顺便让电器散热驱赶潮气,这台雅马哈功放,型号a-s2100,7年前购入,自带黑胶唱放,接个蓝牙效果也可以,双声道。

昨晚开机听了半个小时不到,机器就憋了,显示面板全灭,关机后再开,里面继电器噼里啪啦一起响,面板亮了一下又灭了,只有电源灯一直闪烁,没其他反应。再断电开机,继电器也不响了,只有电源灯闪烁而为比以前亮度暗很多。(以前正常开机,电源灯闪,电源继电器响一下,过几十秒后级输出继电器再响。)

这机器故障可能出在哪里,请教师傅 如何简单排查下,昨天拆开看了下电源保险是好的。

网友:
多半输出有直流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独有偶,我的松下随身听本来好好的,闲置了半年。再听时读碟就不灵光了。是光头放坏了吗?光头长时间不用 ...

非常正常,以前同事的爱华音响买回来几年基本没用,后来试了CD就不读碟,找我,用了超细不锈钢丝稍微抬高物镜,能读碟了,

网友:
我的这台CD机是先用绒布抱起来后放在包装盒内的。不存在光头脏污的现象。是不是读碟不灵光还与光头伺服电路(聚焦)的驱动力矩不达标有关?

网友C:
   从各路电源电压查。电源面大。

网友B:
无独有偶,我的松下随身听本来好好的,闲置了半年。再听时读碟就不灵光了。是光头放坏了吗?光头长时间不用能放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正常,以前同事的爱华音响买回来几年基本没用,后来试了CD就不读碟,找我,用了超细不锈钢丝稍微抬高 ...

是不是因为长期一个方向的放置,支撑光头的钢丝疲劳使光头下沉超差了?在你的启发下,我明天就把CD机反过来放置一段时间,过半年再拿出来试试,看能否转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各路电源电压查。电源面大。

嗯,我也怀疑过 可能因长年年通电,大滤波电容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