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钳形电流表,测试直流正反电流值不一样

楼主(2024-09-08):
如图这个电流表,发现正电流,比实际偏大0.5a以上,,反过来小0.2a左右,机器上没有归零按钮,也没有量程按钮,查资料0-400a,0-2000a自动的,钳表测直流误差能理解,但这个正反误差那么大,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没有归零按钮就是正、反向有读数差的原因。手里的UT210E,如果不归零,几百mA的读数很容易出现。

网友:
铁芯虽是软磁材料但实际上会有轻微剩磁,而且这种微量的剩磁线性还不太好,仪表没有消磁设计那它的底数部分就是个参考值,定性不定量

网友:
减去这个不归零数应该是正确数吧!

网友:
图片是在交流档位,A字上面也是交流符号,数值前面的负号显示出来又是什么意思?电池欠压?

没清零按键直流电流测量只能计算出来,测量值减去底数,底数为负值负减负得正需要加上。

网友:
量程太大了,所以绝对误差大。测量个大概,只能这样了

网友:
设计缺陷导致环境磁场影响直读误差大

网友:
量程大相对误差要大一点比较正常,线圈在钳口中位置对测量都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