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有意思的,万用表全错,示波器是对的

楼主(2024-09-08):
给别人修电焊机,活儿不好做,很多都是控制板问题。之前没图,从淘宝买了图,不咋地,没有对应的图,只能顺着电路板跑,很麻烦,工作量很大。然后从微信买了图,也是有的没有。上一台有图,省事了很多,这一台也有图,还是很麻烦,钱真难挣。
220/380转换电路问题,R37右边负八九伏,IC1A输出还是负八九伏,LM358供电对,正负15伏。换了358不行,又换了个还是不行,这是咋了? 然后想了想会不会供电波纹太大了?量电容esr好的。没办法,用示波器吧,结果示波器输出电压对的,于是把几个万用表都专门测了下,结果都差不多,都是个那读数。500是例外,这个表是改过的《万用表阻尼不好的解决方法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6,不管表笔正反表针都是反走无法读数。然后查出R40坏,换了好了。
                R37右        358输出1脚
MF30        -8.5                -8
47                -9.2                -9.4
500                反走                反走
J0410        -9                -8.5
UT39E        -8.6                -9.2
MS2108A        -8.6                -9
LCSC530+  -9.75        -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部分手持表有 AC+DC 测量模式 以及/或者 AC、DC 双显模式,好一些的表频响也能到 100KHz 甚至更高,但 ...

最好自己做个表,可以同时显示直流低通滤波平均值、有效值、峰峰值,电阻有低压小电流数字表和较大电压指针表两种模式,误测1000V不烧表

网友B:
所有万用表都显示负值,这该是射频出现,表笔成了辐射天线。可能示波器输入有滤波把高频滤除了。

网友A:
弄了一堆表,一块真有效值的都没有 ......

网友:
频率、频率,请注意频率,不是万用表不行而是你的频率太高了,超过一般万用表频响

网友:
万用表没问题,你的焊机串了高频谐波干扰,或者在电源中混有高频成份。

网友:
直流或10kHz以下的低频,超过10kHz不要依赖万用表,详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22949

网友:
万周表的名字夸张了,给人造成误解,还是繁用表或多用表贴切。
仪表在,说明书在的有几个,看说明书的又有几个,性能指标大多模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了一堆表,一块真有效值的都没有 ......

确实,没用真有效值的表,真有效值的表也有频率范围的。
万用表要考虑频率我知道,但是想不到出这么大的错,差的太多了。量电压不用万用表用啥?每次都开示波器?显然不切合实际。以前修了那么多焊机都没问题,读数可信,这次成了这个样子 。但是看波形,平均值2.几伏,万用表应该能显示平均值,有点误差也不至于这么离谱 ,肯定有别的原因,问题不在这里,真有效值的表量这个不一定就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没用真有效值的表,真有效值的表也有频率范围的。
万用表要考虑频率我知道,但是想不到出 ...

最好的万用表也就测量100Khz的频率基本准确,高于100K偏差会越来越大,失去了测量的意义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每隔5V准确吗?感觉数字表测量值不应该那么低

网友:
万用表可使用的频率范围要记住!

网友:
没有真有效值的表,照样可以测非正弦波电压,就是要计算。我用普通数字万用表测方波(当然频率不能超过万用表最高可用频率)跟示波器读数做过对比,误差一般不大于5%,不管方波、三角波、锯齿波、矩形波都可用普通万用表测量。

网友C:
楼主用AC档测的?还是用DC档测的?

网友:
万用表的指标其实比较低,对高频信号响应很差,看说明书有标识,示波器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AC档测的?还是用DC档测的?

当然是直流档,虽然有较大尖峰,但不至于这么离谱,+2.几成了-8.几。应该是别的原因,波形的话应该也就误差大点,这都变性了,不像话了。 而且读数还都差不多,波形的话不同表应该会有所差别。但是如果说表笔感应造成的干扰的话,358的+15V、-15V都是对的。
R37右这里示波器显示一条直线,500表这里记不清了,是不是也是反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有万用表都显示负值,这该是射频出现,表笔成了辐射天线。可能示波器输入有滤波把高频滤除了。

之前没仔细看,如果正电压测出负值的话,确实是射频干扰的嫌疑最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之前没仔细看,如果正电压测出负值的话,确实是射频干扰的嫌疑最大!

俺从第一次读AD620手册起就被阿迪教导了防范射频干扰/射频检波效应
难道做万用表的人还能没看过? 不至于比我还不懂电子电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是直流档,虽然有较大尖峰,但不至于这么离谱,+2.几成了-8.几。应该是别的原因,波形的话应该也就误 ...

你实际上是使用DC档来测量,那么,前面一通人说了那么多的什么真假“有效值”,跟你这个测量根本就不沾边。这是因为,DC档本来就没有真假“有效值”之分。

电阻R37右侧处测到负值,这是正常的表现,因为他的dc值本就是负的。

lm358的1脚处本身是正电压(叠加有射频ac信号的),却测到dc的负值,这里才是反常现象,记得以前有一个帖子也曾报告过类似的情况。估计跟表笔线与万用表的输入电容形成串联谐振等高频现象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实际上是使用DC档来测量,那么,前面一通人说了那么多的什么真假“有效值”,跟你这个测量根本就不沾边 ...

跟下面这个帖子里的情况相类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8988&extra=&page=19

网友E:
万用表一般只能用来测量稳定的直流或者工频交流,用来测量脉冲啥的本身就不行。示波器补充挺好的。各有所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万用表都显示负值,这该是射频出现,表笔成了辐射天线。可能示波器输入有滤波把高频滤除了。

但是测358的供电正负15V是对的,R37右也是对的,要是辐射测这些也会被影响的,何况358区区1MHz带宽。要说干扰,那就是358的+15V是开关电源,一般都是7815,这是和别的机器不一样的地方,+15V也确实有波纹,1脚也有很大波纹,但是这个波纹这么厉害?能把大概+2.4变成-8、-9?UT39E好像有个电容了,大概100K0.01uF吧,具体记不清,别的表不太清楚,可以滤波把这个尖峰大幅度降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测358的供电正负15V是对的,R37右也是对的,要是辐射测这些也会被影响的,何况358区区1MHz带宽。要说 ...

你还是仔细重测下。万用表接地点对吧,示波器没用隔离变压器吧所以是缺省正确接地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下面这个帖子里的情况相类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8988& ...

那个帖子以前看过,二极管两端那波形激烈的很多,我这个从照片看没那么严重,但是影响这么大。差点搞不定,这是有示波器,没示波器的话这真死那里了。
之前也遇过,不符合运放特点,但是换运放不行,后查出是别的问题,没有详细追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从第一次读AD620手册起就被阿迪教导了防范射频干扰/射频检波效应
难道做万用表的人还能没看过? 不 ...

印象里福禄克、是德都出过手持表被射频干扰的问题,更别说楼主手里那些表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实际上是使用DC档来测量,那么,前面一通人说了那么多的什么真假“有效值”,跟你这个测量根本就不沾边 ...

俺应该是第一个提到真有效值的,但是俺只是感慨楼主弄了一堆表,一块真有效值都没有,而已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一般只能用来测量稳定的直流或者工频交流,用来测量脉冲啥的本身就不行。示波器补充挺好的。各有所长 ...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现在哪款万用表只能测工频交流的,直接扔了算了 ...

网友A:
有一部分手持表有 AC+DC 测量模式 以及/或者 AC、DC 双显模式,好一些的表频响也能到 100KHz 甚至更高,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不如示波器直观。

俺觉得像楼主这种情况,最适合的设备是二合一的示波表,不过这类产品销量小、价格畸高。

一块万用表加一台便携示波器更划算些,国产的麦科信、汉泰都不错,甚至普源那个新的 12bit 都可以拿来当便携示波器用。

楼主:
这就是学校和实战的区别,学校里分学历,什么大学、硕士、博士,现在搞的学历很牛逼,没学历就不行。实际发生的是大自然的规律,根本不管什么学历。这个问题对应什么学历?卖图纸的那个人用的是VC890E,不知道他有没有遇过这个问题
再一个,做焊机这些人什么水平?感觉焊机电路很多地方脑抽,好像不是咱们搞电路的人的思维,说不行吧人家做出来了机器,说行吧很多地方二把刀。例如IC1B输出接了那么多二极管,这是啥意思?一个不就行了?A点到IC1A也是,其实IC1A可以不用,不过LM358是双运放,用就用的。但是出现这种情况用了不如不用,不过人家能用(正常工作)也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
频率太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现在哪款万用表只能测工频交流的,直接扔了算了 ...

我就用的这样的万用表...
当然我也有示波器

网友:
使用开关电源的系统测量其直流电压值还是要指针表上,普通数字表的示值根本不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就用的这样的万用表...
当然我也有示波器

你当然可以用你喜欢的任何规格的表,但是你说 “万用表一般只能用来测量稳定的直流或者工频交流” 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现在的万用表,哪怕是被看成是玩具的笔式表,也能轻松测量 1KHz 的交流电压,甚至它还号称是 T-RMS 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自己做个表,可以同时显示直流低通滤波平均值、有效值、峰峰值,电阻有低压小电流数字表和较大电压指 ...

Washu 挖老湿张罗好几次了,搞一个矿坛自己的万用表,不过好像应者寥寥啊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当然可以用你喜欢的任何规格的表,但是你说 “万用表一般只能用来测量稳定的直流或者工频交流” 显然是 ...

你的设备好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shu 挖老湿张罗好几次了,搞一个矿坛自己的万用表,不过好像应者寥寥啊 ~

这事儿需要有个人主力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设备好牛啊。

这不是俺的设备牛不牛的问题啊,现在随便买块数字表,都不会比这个笔式的玩具表差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俺的设备牛不牛的问题啊,现在随便买块数字表,都不会比这个笔式的玩具表差吧~

vc890c+还算常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vc890c+还算常见吧?

没用过,不了解,它甚至测不了 1KHz 的交流电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了解,它甚至测不了 1KHz 的交流电压吗?

https://item.szlcsc.com/19159.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szlcsc.com/19159.html

这些俺自己会查,俺只是好奇,它真的测不了 1KHz 的交流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俺自己会查,俺只是好奇,它真的测不了 1KHz 的交流电压吗?

坦白讲,我没测试过,我也没这个期待。

网友:
交流频响 40~1kHz

他倒是有写这个,似乎1khz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shu 挖老湿张罗好几次了,搞一个矿坛自己的万用表,不过好像应者寥寥啊 ~

这个看怎么搞了,期望哪些功能性能,然后选什么架构。
1,指针表头+数字段码屏显示,相当于把指针表和数字表组合在一起,但是两种表不协调,造成档位、量程不和谐,别扭。
2,数字段码屏显示+模拟条,主要是指针表能较好地表现出动态过程,而别的优势数字表都可以做出来。模拟条要能模拟出阻尼来,精细,利落,不要液晶屏那种水面荡漾的感觉。这种需要解决屏的问题。
3,手机屏幕那种,AD转换后数字处理,动画模拟指针,多种显示。高大上 ,符合现在技术水平,但是这种显然难度高了,一般人搞不了了,特别是这个论坛,都是老人在怀旧 ,有会的吗?(连这都搞不了还张口闭口高端前沿和外国人交流 ,仅仅是中端“普及型”的技术而已,不想打架,不想谈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看怎么搞了,期望哪些功能性能,然后选什么架构。
1,指针表头+数字段码屏显示,相当于把指针表和 ...

可能还是需求不足,喜欢指针的就自己再准备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还是需求不足,喜欢指针的就自己再准备一个就好了。

外出的话带两个表麻烦,在家无所谓,这两种表组合麻烦,本身就不协调,不如把指针表再提升一下实际,例如增强抗烧能力

网友F:
胜利9806+,测变频器输出,交流档位是负值,工频没问题。同样是7129芯片的华谊就显示正常的正值。

不是有效值的万用表,那890D,同样也不是,其他三位半也不是,测交流也是正值。

真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胜利9806+,测变频器输出,交流档位是负值,工频没问题。同样是7129芯片的华谊就显示正常的正值。

不是 ...

变频器知道有强干扰,据说普通表不行,具体没试过,不知道我这些表怎么样。
我这个,就那么个小波就成了这个样子?感觉不至于吧?

网友:
你的表,MF500反走,说不上怎么回事,正常情况下,指针表抗干扰很强。其他表,基本上算精度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知道有强干扰,据说普通表不行,具体没试过,不知道我这些表怎么样。
我这个,就那么个小波就成了 ...

比较怀疑你万用表黑表笔没接对地方
没用隔离变压器的话,示波器是缺省接了保护地线

网友H:
楼主把500表那个后加的阻尼网络断开,看看还反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较怀疑你万用表黑表笔没接对地方
没用隔离变压器的话,示波器是缺省接了保护地线

这部分和市电是隔离的,地接在U8 7805的散热片上,示波器我的插座没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把500表那个后加的阻尼网络断开,看看还反走不

这个很明确就是它
从这个表来看就是受到了强干扰,但是示波器上就那么个小波波就这么厉害?

楼主:
有个地方想不通,这个波形可以看成直流2.几伏+高频,直流使表正走,高频使表反走,这样的话应该不管怎么接都是反走才对,虽然正反接二极管的偏置不同,但是总感觉解释不通,反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难道358的输出也会受到影响?不排除这个可能,也许这才是真正原因。
不会高数,就这个波形,傅里叶展开后是啥频谱?和小鬼头引用帖子比较哪个影响力大?频率成分和幅度都要考虑,非线性电路不能线性叠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地方想不通,这个波形可以看成直流2.几伏+高频,直流使表正走,高频使表反走,这样的话应该不管怎么接 ...

我也困惑于此。
有没有可能,示波器反应的波形并不真实(有接入误差,或频响不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