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的收音机 都把短波业余无线电频率屏蔽掉?

楼主(2024-09-08):
为什么很多的收音机 都把短波业余无线电频率屏蔽掉?

网友A:
业余无线电以单边带模式和等福报模式居多,普通收音机即使收到了也无法还原语音信号和CW音调,听着要么是呜噜呜噜,要么是噗噗噗。

网友:
談不上屏蔽,米波段是為廣播設計的,對業餘無綫電不適合。業餘無綫電早期使用通訊波段,後期才單獨分出業餘波段。

网友:
收音机是按照米波段设计。

网友:
广播波段的接收是他的设计目标。业余波段哪有广播信号呢

网友:
因为那里没有广播可听。

楼主:
学习了!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B:
完美避开业余波段,避免了本振抑制能力不强的民用机对业余频段的干扰,体现了对无线电爱好者团体的关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美避开业余波段,避免了本振抑制能力不强的民用机对业余频段的干扰,体现了对无线电爱好者团体的关爱,

感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余无线电以单边带模式和等福报模式居多,普通收音机即使收到了也无法还原语音信号和CW音调,听着要么是呜 ...

短波6兆左右,矿机能收到这样的声音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 ,AM 模式在接收单边带时 信号强的时候也勉强可以分辨话音!

网友C(2025-01-29):
引用 网友A:
业余无线电以单边带模式和等福报模式居多,普通收音机即使收到了也无法还原语音信号和CW音调,听着要么是呜 ...

对讲机火腿的都是单边带的吗?

网友:
模拟对讲机不是半双工通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讲机火腿的都是单边带的吗?

你说的应该是手持对讲机吧?那几乎都是F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手持对讲机吧?那几乎都是FM。

新年好。我以为音质不好就是单边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