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WQ4832晶体管特性图示仪Y轴电流档故障

楼主(2024-09-08):
请教下坛子里各位大神,我有台WQ4832的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放了好些年了,今天拿出来想测个管子,然后发现测不了了。故障表现在于:X轴电压档是正常的,阶梯都能出来。Y轴电流档不行,接地有光点,一打到极性+或者-。光点就消失,什么都么有了。请问下这是哪里坏了,我查了一下午,没查出毛病来,谢谢各位,帮我看看哦~

网友A:
这种很可能因为线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可能因为线断了吧

请教下大哥,您觉得可能是那根线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大哥,您觉得可能是那根线断了?

我也不知道,打开壳子看看,触碰一下各种线。

网友A:
是左右两个都不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左右两个都不工作吗?

是的,左右测试通道都一样的,只要拨到+-极性,光点就没了,怎么调都调不出了。我拆开用万用表检查了各连接线,都是通的…头疼。量了稳压器的电压,又都是正常得

网友B:
估计显示部分的Y轴电路有故障,主要是输出中点不能保持零电位。可以先从相关电源供电查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左右测试通道都一样的,只要拨到+-极性,光点就没了,怎么调都调不出了。我拆开用万用表检查了各连 ...

找个示波器看看各点波形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示波器看看各点波形啥的?

大哥,能告诉我下这部分是啥作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显示部分的Y轴电路有故障,主要是输出中点不能保持零电位。可以先从相关电源供电查起

好的,谢谢大哥

网友:
打包过来我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能告诉我下这部分是啥作用的吗?

这部分就是60V升10V-50V-100V-500V高压变压器电源。幸亏阶梯电路问题不大,没有熟练地电路基础只靠答疑很难修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部分就是60V升10V-50V-100V-500V高压变压器电源。幸亏阶梯电路问题不大,没有熟练地电路基础只靠答疑 ...

对,这样修不好,还不如如楼上说的,打包给他,他给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样修不好,还不如如楼上说的,打包给他,他给修。

差不多修好了的。。这时候打包可惜了。我把一整个YX放大板换了,情况依旧,所以可以排除这个板的问题了,变压器我测量了没问题,电压正常,剩下的只有阶梯板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部分就是60V升10V-50V-100V-500V高压变压器电源。幸亏阶梯电路问题不大,没有熟练地电路基础只靠答疑 ...

感谢大哥,我一直在想它电压档是那部分放大的··原来是这个··变压器出来60V,然后经过调压器,再经过这个变压器放大电压~~现在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