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上管G极波形如何测量

楼主(2024-09-09):
一个LLC电路,波形发生器是KA7552,驱动集成是IR21094S,21094的7、12脚通过一个P弄三极管推动上下功率管。想测量一下G极波形,但上管S极并不是接电源负极的,测量这个波形是不是可以用电源负极作为参考点。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网络也许太发达了,不知"通过一个P弄三极管推动上下功率管"?是何义?
最好手绘一张电路图!

网友:
HO、LO的供电脚分别是VB和VCC,VB--VS为上管供电,VCC--GND为下管供电。VB--VS之间的供电是靠一只电容自VCC自举上去的,两者不共地。
“通过一个P弄三极管推动”,这句话含义不清,是不是HO、LO后面接了一级图腾柱驱动?
如果是上面猜测的那样,测量上管的栅极波形,应以VS为参考地,示波器探头通过接地弹簧接VS。

网友:
示波表很适应这样的场景,需要参考点在哪就把探头参考点接哪。  如果不同参考点的几路一起看,就需要通道间地线隔离的版本。

楼主:
因为VS-VB是连接的是升压,所以我想测量这个VB电压就要以BS为参考点吗?

楼主:
这是手绘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VS-VB是连接的是升压,所以我想测量这个VB电压就要以BS为参考点吗?

对。
以VS为参考点,测得的VB电压为上管驱动电压。
以VS为参考点,测得的上管栅极波形为驱动波形。

另外,附图看不清,看不清。

楼主:
实际电路与仿真,波形会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与仿真,波形会一样的吗?

Q3、Q4的直流通路呢?你这样它俩永远关断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与仿真,波形会一样的吗?

再检查检查吧,图是不是画错了。
按图上的画法,上下管的栅极充电通道均被三极管阻断,两只开关管都无法开通。

再核对一下,是不是下图这样的接法?

以Q2为例:
LO输出为高时,Q2栅极电容通过R3充电,Q2开通。
LO输出为低时,Q2栅极电容通过R3放电,因为有电阻限流,放电速度较慢。同时R3上的压降会使Q3导通,栅极电容直接通过Q3放电,放电速度快。
三极管的作用是在关断时加快开关管关断速度的。

因为关断速度过快会产生米勒平台引起米勒震荡,所以实际应用中往往不使用快关策略。而是正相反,采用快开慢关策略避免产生米勒震荡。
电路形式是取消Q3、Q4这俩管子,在R2、R3上并联二极管(极性为左正右负)。如下:
开通时通过二极管为栅极快速充电,加快开通速度。
关断时通过电阻放电,减慢关断速度,此意为避免产生明显的米勒平台。

楼主:
传错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