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7552不振荡

楼主(2024-09-09):
修一个电源,发现KA7552不振荡,功率管损坏,没波形输出,供电16.5V正常。拆除芯片和功率管,测量各脚电阻电容正常。于是的新的芯片,外接16.5V为芯片供电,但换了之后,不装功率管,一通电时有输出,矩形波正常。过了几分钟后,波形消失。又换一个芯片,但依然只有几分钟的波形,然后消失。这是什么鬼啊?用面包板搭建电路,干脆没输出。请大家帮帮我吧,谢谢。

网友:
一段时间后故障,会不会是热保护了?摸摸看。确定放凉了仍然不再恢复吗?

楼主:
搭建了这样参数的电路,因为手头上小电容太小,只能用一个331的上去。波形出来了。但这个频率怎么计算?有没有公式?

网友:
把47u(35V?)电解换新试试。当这只电容失效时,ic会因为供电电压不足而停止工作。

如果做试验,可以固定接万用表来监测此电容的电压,看一看会不会随时间而慢慢下降至停振电压。

楼主:
我也不想改参数,问题是C2原来是多大的?
https://tech.hqew.com/xinpin_951350, 这上网页上看到FA5311的计算公式,FA5311和KA7522是完全可以互换的。

楼主:
计算方式为:f=10的6次方/4RtCt,式中f的单位为khz,Rt为kΩ,Ct为pF。

楼主:
原来真是7脚 外接的电容出问题了。拆下来测量是999PF,但加热后变成54了,换了之后,试验半小时,波形输出正常。谢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