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奇电池激活请教

楼主(2024-09-09):
小鱼拍卖到1个米沃奇m18电池收货后
尾灯闪,测量有一组电芯电压0
然后更换了同容量同内阻,把电压调到一致,
但尾灯还是闪,然后网上说短接1-4脚复位一下
试了也没用,短接4-5脚也没用,麻抓了难道必须用原装充电器才能激活吗?

网友A:
有一组电池电压为0,其它电池的状况不乐观,上容量检测仪检测每一组电池的情况先~

网友:
电压都一致只要在正常范围还激活不了,要么是保护板坏了要么是保护板有锁定功能不给你换电池,换了被锁了。我知道的任何保护板只要不是被锁定,充电激活是万能的(要充到每节电池电压都在正常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组电池电压为0,其它电池的状况不乐观,上容量检测仪检测每一组电池的情况先~

其他四组电池完美,内阻10mΩ每组都是3.65v我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四组电池完美,内阻10mΩ每组都是3.65v我左右

内阻没有问题,还需检测每组的容量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阻没有问题,还需检测每组的容量情况……

保护板不输出跟电池容量内阻有毛关系,只要电压正常就能正常激活输出。输出都没有就不存在负载压降,电池内阻再大能大过保护板检测输入阻抗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不输出跟电池容量内阻有毛关系,只要电压正常就能正常激活输出。输出都没有就不存在负载压降,电池 ...

只有好电池才可以激活吧,差电池充电电压马上到4.2v,可能激活吗?充电常识,还是要知道一点^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好电池才可以激活吧,差电池充电电压马上到4.2v,可能激活吗?充电常识,还是要知道一点^_^

都说了各节电池电压在正常范围了还不明白?不在回复你这绕脑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各节电池电压在正常范围了还不明白?不在回复你这绕脑的问题了。

电池,电压正常管用吗?充电马上显示充满,用电时马上指示电量不足~^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正常管用吗?充电马上显示充满,用电时马上指示电量不足~^_^

保护板都激活不了空载都无输出还谈什么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都激活不了空载都无输出还谈什么用电……

跟电池没关系,他说那种情况内阻表直接就测出来了,问题还是在保护板上,手上没有原装充电器激活,寻思拆下保护板静止一段时间再安装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A:
和你们说,你们不信我讲的,特别是楼主,一个故障锂电池,已知一组电压为零损坏,其它电池内阻完好,好到什么程度?标称容量多少?现有容量又是多少?旧电池又新配电池,想新老搭配,干活不累?不要想当然了^_^
更有一些人,认为不管电池怎样,保护板也会可以激活。难道保护板不是根据电池的好坏状态来识别电池好坏而开通、关闭的吗?
一个简单的工具电池,整得像某个高科技产品一样。
好的电池,需要保护板来保护。同理:好的保护板,不是用来保护坏电池的~^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你们说,你们不信我讲的,特别是楼主,一个故障锂电池,已知一组电压为零损坏,其它电池内阻完好,好到什 ...

一个外行就不要秀给人笑了,就是汽车上的上万元电池保护系统都不可能检测到每一节电池的容量去。楼主都测量每节电池3.65V这个电压不管铁锂电池还是三元电池都在正常电压范围,而且还测量了内阻都很小,保护板不输出激活不了跟电池容量有个毛线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电池没关系,他说那种情况内阻表直接就测出来了,问题还是在保护板上,手上没有原装充电器激活,寻思拆 ...

需要原装充电器激活的保护板我没见过。只见过锁死的保护板或坏了的保护板普通充电激活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们说,你们不信我讲的,特别是楼主,一个故障锂电池,已知一组电压为零损坏,其它电池内阻完好,好到什 ...

大哥我问的是保护板激活方法。我做锂电池售后10多年了,我能确保每组电池都是好的,不要在这纠结电池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