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置不用的镍镉电池如何激活

楼主(2024-09-09):
久置不用的镍镉电池如何激活

现在测量电压只有0.2几V,不知能不能救活?

网友:
“”还可以用10V左右高压快速点击电池,再试着充电看看。“”8楼说的对,我以前就是这样激活的。

网友:
你用可调电源串联电流表,慢慢调高电压,电流会逐渐增大,到了一两百毫安时基本就激活了。还可以用10V左右高压快速点击电池,再试着充电看看。我在单位拿来电工准备丢弃的电池组,这样激活过都好用。

网友A:
我试过几个存放半年以上.02-.03伏的镍铬电池。结果是;反复充放电N次的结果都是一充就满,一用就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几个存放半年以上.02-.03伏的镍铬电池。结果是;反复充放电N次的结果都是一充就满,一用就完。

那就是没救了。

网友:
基本都是报废。

网友:
没办法,地上狠狠摔几次。也许能救过来一两个。

网友:
增加一倍电压充电试试

网友B:
220V加4007加几十K的电阻,高压充电试试看,充两天。

网友C:
好像以前看过是放到纯净水中。烧开然后自然冷却说就好了

网友D:
零点几伏那是彻底不行了,要是电压在高一点或许还可以救活,记得好像是0.9伏是个拐点。

网友:
如果还剩1V以上激活的可能性还有,容量小了加蒸馏水。我有两只5号老电池电压还剩1.2V,用索尼BC-CS2A拒充(容量变小了,内阻大),把电池顶部打一毫米孔,用疫苗针头注水后不拒充了,电池放到剃须刀里用着不错

网友:
镍镉电池何必激活,换新的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以前看过是放到纯净水中。烧开然后自然冷却说就好了

不会爆炸吧?

网友E:
放空气炸锅里,定150度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空气炸锅里,定150度加热

你有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零点几伏那是彻底不行了,要是电压在高一点或许还可以救活,记得好像是0.9伏是个拐点。

你用较高电压点击后基本就行了。镍镉电池就是这样,放置久了会假死。激活了就基本能正常工作。锂电池不能这么乱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V加4007加几十K的电阻,高压充电试试看,充两天。

依稀记得二十多年前廉价充电剃须刀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
激活了也用不长。自放电很厉害,放几天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