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关于PC817限流电阻的计算

楼主(2024-09-10):
请教各位老师关于PC817限流电阻的计算,如下图红圈里33K,在±50V时该
电阻如何计算?谢谢大家!

网友A:
刚看到这帖,这电路原是24V双线绕制的LLC单电源,后改为单线串联,并用桥式整流变成+-50V,为了+-电源的稳定性改为全环路电压控制,即100V。
       要确定红圈内这个电阻的值,需考虑三个方面,一是光耦的型号、耐压值,二是光耦和431的起始工作电流,三是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或设计要求,总之要综合考虑。大多数电源只要2-5mA的电流就够了,很少取到5mA以上的。真正要计算整个电压环路(包括响应速率)还是相当复杂的。
      这次“贝碧嘉”台风对我地影响很大,大批汽车泡水和砸坏,电力系统也是不同程度地损坏,至今有的地方还在抢修中,并感谢外地赶来抢修的人员,带来了大批移动发电装备。今天“普拉桑”又要来了,但愿能轻轻过。唉!在大自然下,人类是多么眇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搭车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光电耦合器的发光二极管为啥要并联一个1K的电阻?

这个电阻是给下面的431供电的。

431最低工作电流1mA,光耦有时候电流会小于1mA。为了保证431的最低电流不小于1mA,在光耦上跨接一个电阻,绕过光耦给431供电。

光耦工作时发光管压降取1V,跨接在它两端的电阻电流1mA,则阻值大概在1K左右即可。

还有直接从电源输出端给431供电的,阻值需要根据431阴极最大对地电压和电源电压换算一下。

网友:
感觉是不是算一下流过输入端的电流,工作时暂时不考虑TL431流过的压降和并联1K的分流,50V/33000欧姆=1.5毫安,看规格书,输入电流可以最大60mA,应该没问题吧。但个人感觉33K太大,光耦初级能不能点亮是个问题。反正我12V用的是2K大概6mA。这是亿光的规格书
这是我最近搞的一款12V2A的,工作正常,R15,限流电阻:

网友D:
100/0.01=10000
用10K完事,只用于反馈10mA够了

修正,电压不是100V,被你骗了
电压是100V-稳压管的电压差,所以电阻不可能是K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0.01=10000
用10K完事,只用于反馈10mA够了

我也打眼了,原来是正负电源。
毛估估3毫安不到,也许可以。但可能电阻有点偏大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用10mA左右的电流,输出电压很低,并且不稳定,只在3mA时输出电压正常,并且带载也稳定。按理说光耦If在5-20mA时电流传输比比较稳定,很奇怪了。

网友E:
PC817产家不都有使用参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817产家不都有使用参数么?

817的参数各厂基本上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用10mA左右的电流,输出电压很低,并且不稳定,只在3mA时输出电压正 ...

这种多半反馈环路的电阻或电容不对,光耦并联的电阻太小,应该大于1mA即可,按经验100V时,限流10K,光耦并联82K,CF电容100pF,C电容100nf串电阻10K 比较合适,可以测试下。

网友:
假如二极管端电流过大,根据CTR图片大概知道三极管端的电流时多少,
但假如接收端的负载阻值大限制了三极管的电流,此时三极管接收端是饱和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多半反馈环路的电阻或电容不对,光耦并联的电阻太小,应该大于1mA即可,按经验100V时,限流10K,光 ...

光耦并联的电阻又该如何计算呢?谢谢!

网友G:
这部分电路猜测是楼主老师自己设计的。楼主就将自己的设计思路给大家讲讲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部分电路猜测是楼主老师自己设计的。楼主就将自己的设计思路给大家讲讲呗!

该电路是whmks老师的,要请whmks老师讲解。

网友:
俺猜:原电路是24V的,被楼主魔改成±40V-±50V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并联的电阻又该如何计算呢?谢谢!

光耦不工作时,保证431有1mA以上的电流即可。因为431需要400uA以上才能稳定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电路是whmks老师的,要请whmks老师讲解。

确实是whmks老师是在7元电视电源板一帖里发表的,该电路实际用起来稳压效果不错的;

网友:
高压侧反馈输入端有最低电流要求,再根据光耦的传输比来确定光耦发光管的电流范围,用这个电流和正负50V的电压计算出这个电阻。

网友:
其实观楼主顶楼原理图的元件参数,简单估算一下可知,只要输出电压升高到一定的程度(不超过30V)T1就起控进入放大状态,使得电流增大,光耦的反馈信号起作用,既而限制输出电压继续增加。而楼主期望的输出电压可是100V!

网友:
简单说就是楼主用24V的电压反馈电路却期望得到100V输出电压应该希望渺茫。

网友:
如果是线性反馈,你还要给光耦设置合适的工作点,光耦的电流传递特性类似晶体管,不同的工作点下具有不同的传递系数(对应晶体管的β),如果工作点选的不合适,反馈强度和反馈范围都会有影响,负反馈控制范围会有异常。

如果只是做开关用就无所谓了,能保证变化幅度就行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网友H:
因为是正负电源整体取样反馈,所以无需考虑电压平衡问题,只需要考虑正负电源串联电压高低即可,所以限流电阻最低保证817输入不过流,其次还要保证817的TL431输入最高时的最大电流能够完全满足817输出的电流调整变化,保证电源ic的pwm调整到位,能够稳压。所以817其限流电阻具体取值可能需要考虑817输出电流需求!电容按817自身工作参数厂家设计也是遵守的,如果限流取值能够保证输入电流的最大范围即可,817输入并联电阻的取值亦需考虑TL431分流大小保证817正常工作电流需求!

网友:
其实主要是电压反馈的取样电阻阻值不合适。限流电阻要求会相对宽泛。

网友:
建议楼主静下心来,去仔细算一算取样电阻是否合适。

网友C:
搭车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光电耦合器的发光二极管为啥要并联一个1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是给下面的431供电的。

431最低工作电流1mA,光耦有时候电流会小于1mA。为了保证431的最低 ...

感谢支持和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因为是正负电源整体取样反馈,所以无需考虑电压平衡问题,只需要考虑正负电源串联电压高低即可,所以限流电 ...

感谢支持和帮助。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这帖,这电路原是24V双线绕制的LLC单电源,后改为单线串联,并用桥式整流变成+-50V,为了+-电源的稳 ...

慰问关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慰问关心一下!

谢谢关心!

网友:
whmks老师的原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mp;extra=page%3D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这帖,这电路原是24V双线绕制的LLC单电源,后改为单线串联,并用桥式整流变成+-50V,为了+-电源的稳 ...

谢谢whmks老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