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9700DX的电源插头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2024-09-10):
充电电池和充电器没有带,去淘宝买了点5号电池用…昨晚听的时候声音突然变小,拿出来换电池发现居然尿了…一开始不知道手感觉疼才觉得不对劲,不敢再用一次性电池了,先用磷酸铁锂凑合下就是容量太小了…想改个电源试了手头的插头居然没有合适的,好像不是常用规格啊…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电源插头是多大规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说3513有人说4017我两种都买了,电池的话有个6v4a的蓄电池,打算单车太阳能电池板直充这个电池给收音 ...

上次说了一位语气不太好直接被超版封号了。原因就是有些人误导大家。半导体设备的供电本来就不是固定的,都有电压允差,只要不超过极限电压都可以,压根就没必要来刻意修正至某一精准电压,电路中自身都有稳压电路,确保稳定工作。
拿9700dx为例,1622工作电压上限记得是8V,两颗电池充满8.4V,基本可以安全工作,串联一两颗4007稳妥些。3V供电的,用一颗也可以。4.5V供电的pl398p,考虑到容量,用两个并联直供就行了。晶体管机器,很多都只需要电压近似就可以了。记得牡丹941A供电,6V或者12V均可,原来电路就是简单串连一颗电阻通过开关切换而已。
还有采用1.5V供电的早年半导体收音机,我用3V电池直供,收听感觉更棒了。

网友B:
我给她改成锂电池了,老手机上的电板,接了2根线焊接到主板上了。

网友:
普通的4.0或3.5DC插头。

网友:
淘宝上的垃圾电池当然不行的,四节南孚电池也花不了多少钱的,并且可以听很长时间。

网友:
3.5mm同轴插头。

楼主:
到底是多大的啊?3.5还是4mm的?

网友:
一直用4节镍氢电池,可以听很长时间,也可以重复使用;插座是3.5外径1.3内径,插头长 大于等于10.5毫米,淘宝上可以买到,插头内负外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是多大的啊?3.5还是4mm的?

德生R-9700DX厂家配置电源适配器
是4mm,内负外正6v。

楼主:
开始迷糊了…

网友C:
德生用DC-06稳压电源,使用外正内负空心二极插头,外径3.45mm,所谓3.5mm,可通用PL757之类,有些机型不通用,如PL350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德生R9700DX厂家配置电源适配器
是4mm,内负外正6v。

看淘宝评价天猫精灵是4017的我用天猫精灵的插头试了下确实4017可以,不知道为啥上面的说351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生用DC-06稳压电源,使用外正内负空心二极插头,外径3.45mm,所谓3.5mm,可通用PL757之类,有些机型不通 ...

刚刚去淘宝搜索看评论区有买4017给天猫精灵用的,那天猫精灵的头子试了下可以…所以应该不是3513的…

网友E:
我的德生757电源插座中心柱是1.3(用3513可插上)用4017几次发现接触不良,后把4017插头音叉调窄了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德生757电源插座中心柱是1.3(用3513可插上)用4017几次发现接触不良,后把4017插头音叉调窄了才好用。

不纠结了买了4017又去补了单35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她改成锂电池了,老手机上的电板,接了2根线焊接到主板上了。

单锂电电压不够,双锂电还得上ldo还得改充电…麻烦的一比…找个插头随便搞个充电器或者锂电池组降压后外挂都可以,不改变外观才是最合适的

网友:
4.0的,和Sony 7600GR的一样大,但使用时极性相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锂电电压不够,双锂电还得上ldo还得改充电…麻烦的一比…找个插头随便搞个充电器或者锂电池组降压后外 ...

两颗18650用电池盒就可以了,充电用8.4V充电器,不放心就在输出端串联两颗4007,不需要ldo,这个机子我就这样用了好几年了。插头4.0 的,你买带线的,否则回来焊接与绝缘处理很麻烦。电池组也不需要保护板,两颗电池能用很久,只要声音或者接收效果变差了,及时充上就可以了(当然可以一颗一颗单独充电),不会那么容易过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锂电电压不够,双锂电还得上ldo还得改充电…麻烦的一比…找个插头随便搞个充电器或者锂电池组降压后外 ...

不会啊,一节锂电池声音也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颗18650用电池盒就可以了,充电用8.4V充电器,不放心就在输出端串联两颗4007,不需要ldo,这个机子我就 ...

有人说3513有人说4017我两种都买了,电池的话有个6v4a的蓄电池,打算单车太阳能电池板直充这个电池给收音机用,本来觉得6v蓄电池满电7v以上还觉得高,搞了半天你8.4都用了几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网络上关于这个电压都说9700DX电压超6v会烧坏芯片…我就一直很好奇了:4节一次性新电池电压绝对比6v高了也没有见烧坏机器不是…18650的暂时不想考虑,主要是拿下来充电感觉比较麻烦,6v蓄电池,充电用单车太阳能电池板串二极管直充,这样子的话只要不移动应该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主要是懒…睡觉的时候很少有关机的习惯,怕电池漏液每次都强迫自己起来关机,没想到一次性电池还是尿了…搞不懂一次性电池不是说放里面时间久了才会漏吗?怎么会电池还有电就漏了呢?还觉得一次性电池便宜懒得折腾谁知道特么居然这么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说了一位语气不太好直接被超版封号了。原因就是有些人误导大家。半导体设备的供电本来就不是固定的, ...

感谢朋友热心回复,刚刚插头到了,试了一下确定不是3513根本就插不进去,4017的刚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说了一位语气不太好直接被超版封号了。原因就是有些人误导大家。半导体设备的供电本来就不是固定的, ...

我的757用两节18650并联供电,耳机输出带两只环绕箱子,每天一个多小时听了一个多月还没出低电压提示呢。

网友F:
改成常用的5.5 的就行,里面放2个串联锂电池 挂个保护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成常用的5.5 的就行,里面放2个串联锂电池 挂个保护板 。

4017的刚刚好,两串锂电串俩二极管好像可以正常使用…保护板闲了再弄吧…

网友G:
楼主,用通用的5V的充电宝可以直接给9700DX供电吗?做个usb转dc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通用的5V的充电宝可以直接给9700DX供电吗?做个usb转dc的插头。

试了下可以,不过注意头子的正负极,反接会烧鸡…我做了一条…试了下调频有底噪,中短波干扰太大了就没有用,改了个两串18650串俩4007二极管很好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了下可以,不过注意头子的正负极,反接会烧鸡…我做了一条…试了下调频有底噪,中短波干扰太大了就没有 ...

我也买了DC插头,和你这个同款。做好试了下充电宝,噪音太大了。

试了好几个手机充电头:
1.苹果原装5V1A的插头,噪音大。
2.品胜的苹果快充,噪音大。
3.华为的22.5W快充,效果很好,调整好位置,没有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买了DC插头,和你这个同款。做好试了下充电宝,噪音太大了。

试了好几个手机充电头:

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电池吧,18650那么多随便捡两节就够了…固定的话感觉6v的铅酸电池比较理想…当然你也可以用变压器整流上7805或者7806方案…7806不怎么好拆,7805很多拆机板子上都有的……用红包花1.5元买了两节18650的电池盒等回来了再修整一下…现在属于凑合着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