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买的 惊艳7000 点歌机刷机教程

楼主(2024-09-10):
首先感谢 lantian64 网友给与的技术支持!没有他也是无法完成的!

改造需要分成两步硬件和软件。先说硬件改造

一共需要补齐外置存储器引导电阻。其中一个电阻必须拆下散热器才能发现。

两个电阻补齐后才可以从emmc引导,否则只能在spi flash引导。并且不能进入系统

然后改造供电和sata座,通讯电容用0402 的103 电容,简单的就是从坏主板上拆!

硬盘供电,下面这几个短接起来,供电的5v和12v就有了。

然后,因为使用h5s固件,定义的vga顺序不同,R和B信号交换了!不改的话会导致色偏。可以在输出放大器前或者后修改。1-3脚交换或者6-8脚交换都行,至此硬件改造完毕。

剩下的需要刷机和改授权,改授权其实就是改mac。

刷机的话使用串口2并且需要Rs232电平刷机。一定要rs232,不少朋友用ttl烧了转换器。晚上再整理一下软件方面!

楼主:
软件部分尽量用文字了!因为主板送人了!所以没发测试。尽量说清楚了,不懂在留言吧!

将主板电源关闭,然后用刷机线连接电脑的com和主板的com,
用网线连接电脑的LAN和主板的LAN
安装H5刷机工具包中的“jre-8u65-windows-i586.exe”
分别解压Emmc.rar和HiTool.rar到电脑硬盘中
前往解压好的HiTool工具目录中,运行eclipsec.exe工具

注意此处一定要运行
eclipsec.exe程序!!!

HiTool运行Hitool。exe会说没有环境,自己会配制ini中的java环境也行!

烧录uboot使用的是串口,其他固件使用的是网线tftp方式,注意别让其他程序占用端口。

数据线的定义可以看看这个。

注意第一个 fastboot 需要选择固件包中2.0目录下的fastboot.bin。原因未知,反正我用emmc下的fastboot.bin烧录没有成功!
烧录完成后可以尝试拆下spi flash,就是cpu下方的8脚IC。正常情况下就可以启动了。期间网线和串口不必卸下,为稍后的授权做准备!

启动完成后先升级固件,把update6.54.zip 改名update.zip放到u盘中,最好u盘是fat32格式的!

然后进入系统设置中升级,可以在 惊艳 7000 的usb上插上鼠标操作。

升级完成后一般来说会提示授权失败。这时候就需要使用串口工具,修改MAC来快速更换序列号!然然也可以使用烧录工具备份deviceinfo分区,使用16就进制修改!

我是用putty.exe串口工具开开对应串口,波特率115200
打开后按回车会出现提示符,输入以下命令

echo -ne "00:05:29:xx:xx:xx" | dd of=/dev/block/mmcblk0p4 bs=1 conv=notrunc ; sync ; reboot

其中XX修改随机字符,00-FF之间。回车后系统应该会自动重启。重启后如果授权没有成功则需要重新修改XX字符!
小知识,可以到小黄鱼看看他们卖h5s外壳上的MAC,不过别试了,因为我都试过了,但可以在上面找到规律。

以上除了识别电阻和vga是老师教的,其他都是我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分享给大家祝大家玩得愉快!

网友(2024-11-26):
搞定了,就是MAC被锁了..好像改了还偏色

楼主(2024-09-11):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无私,请问一下,刷机包哪里有下载吗

https####pan###baidu###com/s/14olvAQ3UKS8NVIQNG7pZ0Q?pwd=2rjf 提取码: 2rjf

来了,这是我小黄鱼上花钱买来的!

网友:
硬件与软件结合完美,不错!

网友:
挺无私的分享 坛友棒棒哒  虽然我搞不定 仍然要感谢

网友:
等后续教程!大佬无私啊!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无私,请问一下,刷机包哪里有下载吗

网友:
挺无私的分享 坛友棒棒哒,,感谢楼主的无私,

网友B:
外置存储器引导电阻  是什么阻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置存储器引导电阻  是什么阻值的?

我短接了,,,能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存储器引导电阻  是什么阻值的?

10k就可!0402电阻

网友:
感谢大佬无私分享精神

网友C:
楼主试一下能不能加触摸屏。我试了几个屏都不能用。可能串口转网口的线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一下能不能加触摸屏。我试了几个屏都不能用。可能串口转网口的线要改

来来来,先提供个触摸屏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