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旧如旧,感觉完美

楼主(2024-09-10):
刻度盘更换反光镜,上周六旧市淘到一配件表,尝试用手帕纸+虫胶漆修复,先用无影胶分点固定好反光镜,铺上手帕纸用棉棉沾涂,最后刀片裁边,酒精美容,效果还不错。不知道以前是什么胶纸固定的?一般不干胶纸肯定不行

网友A:
没有看懂,第2 第3图是背面还是前脸面?

网友B:
活儿干的非常漂亮! 不加分的话,说不过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儿干的非常漂亮! 不加分的话,说不过去啊!

多谢星版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第2 第3图是背面还是前脸面?

刻度盘背面贴合玻璃镜条,看着简单,动手一点也不难,

网友:
非常之好,为楼主点赞,

网友C:
以前多数是用虫胶也就是干漆片加酒精溶化后粘贴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多数是用虫胶也就是干漆片加酒精溶化后粘贴固定的。

用胶布、不干胶镜片凸起部很难压服贴,装不进表头托槽内,手帕纸有三层取一层+虫胶修复很方便,分享给玩家参考。

网友:
      不错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