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50的管座定位有啥好方法?

楼主(2024-09-11):
FU50电子管 头一次用  一看管座  没有如八脚管  五脚管  四脚管  非常明显的管脚管位归一  让人一目了然  这个要仔细的琢磨一下还心有疑问的感觉  有啥经验介绍一下。

网友:
用纸皮描一下,再转到机箱上。

网友:
用管座尺寸,用画图软件做一个图形,用打印机打印一个纸模,再用纸模定位开孔

楼主:
孔开好了  开孔没问题  但是平时插拔管子  有点吃不准。  不像有定位销或则管脚位置区别明显的

网友:
第一次插,先用万用表笔或者钢针松一松管子孔,还要摇一摇,小心第一次装就爆管就行

网友:
简单的办法是给管子和管座上用红漆之类的做个对位标志

网友:
看准这三个孔,找对应关系,手拿电子管垂直放入,慢慢转动插入。

网友:
淘宝咸鱼有改大8脚的,不过很贵。120一只。

网友A:
用拆机的老管座安全可靠,也不存在定位问题,角度不对根本插不进去。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网友B:
这管在管壁上有个凸起,正常安装后,按管壁上凸起相对应的在管坐上做个标记就不会插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拆机的老管座安全可靠,也不存在定位问题,角度不对根本插不进去。

管座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管在管壁上有个凸起,正常安装后,按管壁上凸起相对应的在管坐上做个标记就不会插错了。

是这个脚插这个座眼里?

楼主:
测量过了  红圈的事脚①  4   8脚是灯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