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DO30-3b说明书

楼主(2024-09-11):
近来淘了一台DO30-3b型多功能校准仪,可惜无说明书。在设置输出电流时,如果不接负载就会提示超载,超载后只能按复位按键,系统重新初始化才能用。想知道除了按复位按键外,还有其他解除超载提示的方法吗?还是说超载后就只能按复位键了。所以想找一本说明书看看,或懂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设置2mA输出电流

设置2mA输出电流

超载提示

超载提示

复位按键

复位按键

网友:
电流档必须短接后才能设置

楼主:
嗯,那超载后只能按复位键恢复了吧?

楼主:
已找到源头厂家要到了说明书。并且超载后只能按复位解除。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