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8.4V锂电池的充电

楼主(2024-09-11):
  以前网购了一套万用表2电1充锂电池套装,用于替代万用表的6F22,后来充电器坏了,只好用可调稳压电源给两个8.4V锂电池充电,感觉不太方便。近日网购了TYPE C转8.4V充电模块,加一个9V电池扣制作一个简易的充电转接板,充电电流有点大,电池电压较低时,充电电流超过1A。先用着看看了。

网友A:
表示没看懂。
BAT电压 8.4V好像是接电池的

网友:
刚开始1A也就2C电流,看看那些手机动不动就60、100瓦的快充那可是超过10C电流,充一次看看只要电池只温热就没事,如果热多就串电阻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看懂。
BAT电压 8.4V好像是接电池的

  我只是把电线从这两个孔穿过去,末端是焊在BAT+,BAT-两个点上的。

网友B:
楼主电池不但是这样两电芯串联,还带有保护板。不然就不能直接串联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池不但是这样两电芯串联,还带有保护板。不然就不能直接串联充电了。

严格讲,你是对的。一般没有保护板问题不大,很多小电器两串三串的都是直接充电,充电器是专用的,8.4或者12.6V的,用了几年也还可以。笔记本的倒是都带一整套保护,

网友:
使用锂电一定要带(电池管理系统)BMS系统,不带BMS就不要把玩了。常在河边走不可能不湿脚,因为我们是普通人,不是诺贝尔!
专业人士都解决不了问题,非专业人士最好不要把玩了。

网友:
充电电流有的时候就是比较大的呀。你看下你的模块上的芯片资料。资料很详细的

网友C:
电池真的接对了??不是接在BAT??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真的接对了??不是接在BAT??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电池接错了,仔细看是从输入的孔穿线弯到输出处焊接,这样做线头不容易断。如果接错5V电源是充不了8V电池的。

网友:
这电池内部要是两串的就买8.4V充电器直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