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疙瘩变压器轻微嗡嗡声,还能继续用吗?

楼主(2024-09-11):
     给监控摄像头供电的铁疙瘩变压器,有轻微的嗡嗡声音,发热不算高,在正常范围内。

    请教,还能继续用吗,声音会不会越来越大?

网友:
可以用,或重新浸漆。

网友:
嗡嗡声如果你不怕吵,那就不影响使用,应该是铁芯松了,想办法压紧,声音应该会减小

网友:
不用管,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多谢各位,那就继续用吧。

网友A:
这种声音可能是由于过热后出现了铁片松动,可加插一片或重新浸清漆干固后使用。

网友:
我手里一个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正好有一瓶电路板防护用的快干漆,喷灌的带压力,正好喷进去。干了就不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声音可能是由于过热后出现了铁片松动,可加插一片或重新浸清漆干固后使用。

如果没有啥隐患,就懒得折腾了,反正不耳朵靠近变压器都听不见声音。

网友:
能,可能还附带驱蚊效果

网友:
继续用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