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耿于怀的单结管驱蚊器

楼主(2024-09-12):
这件事大概发生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当时单结半导体管刚普及,说是可用单结半导体管做一个振荡器从高音喇叭输出超声,夏天便可以驱蚊,且有电路可供参考。于时在当时仿照电路,在市场上买来了高音频喇叭。电路做成了,且喇叭也能发出高音频了,但无论如何都不能驱蚊。这个驱蚊器的实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事隔半个多世纪,因为是个失败的实验,所以而今耿耿于怀,到底是蚊子也进化了还是这个实验有什么不足之处,不知有哪位高手能说出失败的原因来,万分感谢!

失败的超声驱蚊器

失败的超声驱蚊器

网友A:
我猜,功率太小,要是有微波管的功率或许可行。

网友:
超声驱蚊的难度大过水变油。
世界上,好奇搞研究的生物学家有无数个,例如,对蝙蝠的超声能力进行了无数试验。
对于蚊子的特性,相信也做过无数试验,没听说过蚊子会对超声波敬而远之。

网友:
我当初也痴迷,那时还说有美国人在越南使用的驱蚊器电路图,也准备了超高频喇叭,但就是不见效果。我也试用过高压灭蚊灯,电死的小虫不少,但从来没有咬人的蚊子。现在人们告诉我,蚊子主要靠寻找动物呼出的二氧化碳追踪猎物,还有说汗味也提供帮助。

网友B:
1、当时一般还没高频管9018吧?即使有,输出功率也不足以驱动超声转换器。
2、BT33输出固定的频率,该频点对蚊子是否敏感?记得上世纪的一些驱蚊电路采用的是扫频输出,不过我没去验证效果如何。
3、BT33的质量如何?两三年前TB了一些金脚的BT33F,没几个是好的。

网友C:
楼主说到驱蚊电路之事,想起同时代还有超声波驱鼠仪电路,说是老鼠听到超声波后会局促不安,食欲不振,生殖功能与内分泌也会受影响,终也未听说有实验成功的。当时自己也做过单结晶体管的驱蚊电路,因为没有效果,所以想简单验证一下声音到底对蚊子的行为有没有影响。在闷热夏天的傍晚,常有蚊子成堆在空中跳舞。我走到蚊堆附近,闭嘴从鼻腔中发出与蚊子嗡声相近的声音。当我鼻腔中发出的呣的声音频率从低到高变化,在接近蚊子声频率时,忽然感到有一些蚊子朝我脸上乱撞,,停声后没有蚊子撞脸,再发声又有蚊子撞脸。在后来日子的多次实验中均有这样的结果发生。通过实验说明了:恰当的声音会对蚊子行为产生影响,蚊子撞脸说明部分蚊子对我发出的特定频率声音有趋向性。我在人声能变换的发声频率范围内,没有发现有蚊子离开跳舞团队的现象。由于自己只是验证到了引蚊的声音,没有引蚊后再灭蚊的开放性思维,就没有进一步(如改变音色音调,改变频率到人声频率范围之外)去探索了,否则可能会在引蚊灭蚊方面作更多一些探索。当年的一点成果不敢私藏,发与同好者共享,亦望有志后辈继续努力。

网友:
功率太小了,只能将靠近的蚊子驱一下,不能将理想空间的蚊子怎样,不然得多大功率呢

网友:
七十年代也干过,用BT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当时一般还没高频管9018吧?即使有,输出功率也不足以驱动超声转换器。
2、BT33输出固定的频率,该频点 ...

最近在修理单位一台除铁器控制电路,就是可控硅调电流。报计划买来十多只BT33F,看着金灿灿的引脚很诱人,实测没一个好的。最后不得不从其他报废的电路板上拆下一个才修复。

网友:
七十年代也干过,用两个三极管组成振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到驱蚊电路之事,想起同时代还有超声波驱鼠仪电路,说是老鼠听到超声波后会局促不安,食欲不振,生殖 ...

先生研究得很认真,赞!

网友:
可以用蚊子撞脸的声音把蚊子吸引过来,再通过手段消灭之。(发生器前面装个电蚊拍)

网友:
20多年前做过一个555超声波驱蚊器,用耳机发声,结果蚊子无效,苍蝇吓得一动不动可以随手拍死的程度,至今印象深刻

网友:
做过类似的超声波驱狗器,有反应,但是估计功率不够的缘故,没能驱狗,不过可以驱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功率太小,要是有微波管的功率或许可行。

要有能烧死的功率,应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