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波

楼主(2024-09-12):
地面波是怎么回事?现在液晶电视支持吗?用啥武器接收?如何收看地波信号?

网友(2024-11-16):
引用 网友A:
室外装天线通过专用的机顶盒接收,效果还行,就是台不怎么多。最主要是免费的。

现在家家都用WiFI,运营商都捆绑了数十个电视节目,上网就花钱,地面波就没有用。目前多数家庭电视机成了摆设,长年没有人看。

网友(2024-09-12):
城市里楼群林立收不到,关键还要看当地是否有源

网友B:
不建议看,  电视传说是支持, 实际难说, 不少电视不支持,内容也不行, 很多地方都没信号 , 不如卫星天线

网友C:
地面数字电视是数字电视技术的一种,即通过接受电视塔发出的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收看电视节目。对于电视机方面,需要具备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接收能力,如果是老式模拟电视,也可以通过专用的机顶盒接收,然后转换成模拟信号连接到电视机上。

DTMB(Digital Terrestrial Multimedia Broadcast)是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移动和固定终端被使用的电视标准。一开始这个标准被称为DMB-T/H(Digital Multimedia Broadcast-Terrestrial/Handheld),之后正式命名为DTMB。

网友:
地面波接收不错,没有广告,开机即可看电视。

网友:
  简单地说,地面波就是以前的有线数字电视信号不加密,通过射频信号发射出来,其中也包括音频广播。后期的液晶电视机连接鱼骨UHF天线就可以直接接收,早期的液晶电视机有的不可以接收,有的只能接收部分节目。老款的全频接收天线也可以收到信号,效果没有鱼骨天线好。老式电视机可以加一个几十块钱的
解码器解决收不到节目的问题。

网友:
一般15年以后的电视接上天线,搜索后都能看吧,只是要看你那的信号怎么样。我这,从我家窗户能看到电视塔,所信号没问题,插上羊角天线就能看。效果不错。

网友:
地面波现在的电池一般都支持,外接天线就可以,一般有几个台,看地区,有的地方可能没信号

网友D(2024-10-13):
哭了根本看不了,估计十公里左右是极限吧,我也不知道发射塔多远,听说是20公里用网上买的天线感觉就是普通螺旋天线,根本接收不到信号

网友:
      我们这儿能收近二十个台。

网友:
我以为“地面波”是指沿着地面传播的中、长波信号呢。开路发射的数字电视信号也是空间传播的,不会沿着地面传播,怎么会得到这个名字?

网友:
刚开始发送地面波数字电视信号时,电视机多数还没有接收地面波的功能,还要加一个接收盒。不过现在的液晶电视应该都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住在钢筋水泥的牢笼里,只能花钱收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看,  电视传说是支持, 实际难说, 不少电视不支持,内容也不行, 很多地方都没信号 , 不如卫星天 ...

基本是下级糊弄上级的产物,大多是弄几套标清节目应付有关规定,主管实施部门无利益驱动,推出数年关注者寥寥。
40寸以上的液晶电视收看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本是下级糊弄上级的产物,大多是弄几套标清节目应付有关规定,主管实施部门无利益驱动,推出数年关注者 ...

我们这里都是加密的地面波根本看不了

网友:
      现在的地面波是由电视台接收卫星电视解密调制后由原来的电视塔发射出去的数字信号,从前是自制或转播的模拟信号(全国全面叫停)。地面波接收通俗的就是不花收视费,用天线直接拾取空中信号的电视节目,这和以前是一样的,只不过多加了个解码器,新电视机里面就集成了。较早的电视就得需要机顶盒。

网友A:
室外装天线通过专用的机顶盒接收,效果还行,就是台不怎么多。最主要是免费的。

网友(2024-11-17):
不少电视不支持,内容也不行

网友F:
北京市区,室外偶极天线,红米E43A,选DTMB搜索,收不到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北京市区,室外偶极天线,红米E43A,选DTMB搜索,收不到信号。

http://dtmb.saoing.com/beijing.htm

网友H:
可以’。我这里能收15个台。用的是近期生产液晶电视机,天线是自己制作的双菱型。(数据网上多的是)用75欧姆电视馈线直接电视机天线口。信号选择“数字电视”,自动搜索即可。主要是几个中央台,省台和市台。
一点小经验:天线位置极其重要,特别在室内,上下,左右,前后。移动半米就有不同的效果。室外相对不那么敏感。
感受不错,开机直接看。不花钱(电费除外),这么多节目老年人够了。

网友(2024-12-27):
引用 网友D:
哭了根本看不了,估计十公里左右是极限吧,我也不知道发射塔多远,听说是20公里用网上买的天线感觉就是普通 ...

我这里就用一条75Ω同轴电轴能按收10多套,高清数字信号,离电视发射台20Km以外了。

网友:
我在矿坛求助,北京城区四环,没有一个人收到地面波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面数字电视是数字电视技术的一种,即通过接受电视塔发出的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收看电视节目。对于电视机方 ...

这个DTMB就是再中国大陆通过电视塔发射,再有各级差转台发射的数字电视射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我这里能收15个台。用的是近期生产液晶电视机,天线是自己制作的双菱型。(数据网上多的是)用75欧 ...

真幸运,哪个地市?

网友I:
引用 网友G:
http://dtmb.saoing.com/beijing.htm

北京市还真有,紫色开锁的部分是免费的,还是所有开锁的都是免费的?

网友:
不知道外地地面波覆盖范围怎么样,猜想很可能是为某些人的利益故意减小发射功率的,这里地面波就是一个摆设,在郊区都不能正常收看,农村更不要想了,只能安装宽带看电视《初装费是500多以后每年270块钱收视费》。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北京市还真有,紫色开锁的部分是免费的,还是所有开锁的都是免费的?

接收就知道了,这里是wifi捆绑100多个频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收就知道了,这里是wifi捆绑100多个频道。

我不在北京,完全不能接收。